PIC12F675 简洁的电池内阻快速测量仪

楼主(2014-12-26):
说明:写了个程序,懒于动手,仅是作了下仿真。实际应用制作时,
由于受外界因素,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资料有待做个实验板验证后再发!
bbs.yleee.com.cn
       一。功能bbs.yleee.com.cn
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1。内阻仪:    快速测定5V以下各种电池的内阻。
        2。毫欧计:    快速测定10毫欧---5欧电阻。
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二。电路一乐网
LCD,LED,电源,充电器,可调电源,液晶模块,VFD,套件,1602,1604,2402,2004,12864,数控电源,白菜白光,avr,18650电池,LED手电,点阵,创意DIY,单片机制作,电池,秀,淘宝,论坛
         显示采用LCD1602,加74LS164二线驱动。见图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上电后,即显示电池电压值,K为检测键,按K即显示电池内阻。LCD,LED,电源,充电器,可调电源,液晶模块,VFD,套件,1602,1604,2402,2004,12864,数控电源,白菜白光,avr,18650电池,LED手电,点阵,创意DIY,单片机制作,电池,秀,淘宝,论坛

一乐网
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三。软件
bbs.yleee.com.cn
         由于电压,电阻为毫伏,毫欧级,程序处理用的双精度浮点运算。程序较大,

         12F675程序器容量有限,几经改动。 刚好写满!已无扩展的余地!
bbs.yleee.com.cn
          原理:R = (E-V) / ILCD,LED,电源,充电器,可调电源,液晶模块,VFD,套件,1602,1604,2402,2004,12864,数控电源,白菜白光,avr,18650电池,LED手电,点阵,创意DIY,单片机制作,电池,秀,淘宝,论坛

  四。仿真
一乐网
   1. 4.3V锂电仿真测试图LCD,LED,电源,充电器,可调电源,液晶模块,VFD,套件,1602,1604,2402,2004,12864,数控电源,白菜白光,avr,18650电池,LED手电,点阵,创意DIY,单片机制作,电池,秀,淘宝,论坛
LCD,LED,电源,充电器,可调电源,液晶模块,VFD,套件,1602,1604,2402,2004,12864,数控电源,白菜白光,avr,18650电池,LED手电,点阵,创意DIY,单片机制作,电池,秀,淘宝,论坛

LCD,LED,电源,充电器,可调电源,液晶模块,VFD,套件,1602,1604,2402,2004,12864,数控电源,白菜白光,avr,18650电池,LED手电,点阵,创意DIY,单片机制作,电池,秀,淘宝,论坛
一乐网
   2. 1.25V电池测试图
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3.  10毫欧电阻测试图

一乐网

   4.  100毫欧电阻测试图一乐网
bbs.yleee.com.cn
乐天下|bbs.yleee.net|bbs.yleee.com.cn

    5.  1欧电阻测试图
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6.   5欧电阻测试图M8数字电源(PWM  D/A),M8电子负载,M8数控电源,T26白光烙头控制器,T26做双路电流电压表,单片机技术论坛,电子类技术论坛,电子技术论坛,电子开发论坛,电子开源社区,一乐电子社区,一乐,yleee

网友A(2017-05-03):
没程序没办法验证你这个正确性

网友B(2022-11-30):
你这个测试内阻的方法不对吧?用电压分压法?没有这种方法测试内阻的,你在仿真时可以比较准确的测量出电压何内阻,但是现实中你这个是不可行的,第一你分压电阻5.1欧,当你测试的时候就会消耗产生压降,导致电压不准确,然后你分压的就不准确,所以内阻也是不准确,目前就只有交流法,和直流法能测试内阻.或者用电流传感器,分压法我真没有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