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转换unsigned int long char

楼主(2014-12-26):
数据类型转换unsigned int long char
任务:怎样把一个unsigned int(unsinged long)转换成相应的unsigned char,然后从串口发出?

例如:
extern void put_uchar(unsigned char); //往串口发送一个无符号字节数
unsigned long a;

a=0x12345678;
put_uchar(((unsigned char *)&a)[0]);//发出0x78
put_uchar(((unsigned char *)&a)[1]);//发出0x56
put_uchar(((unsigned char *)&a)[2]);//发出0x34
put_uchar(((unsigned char *)&a)[3]);//发出0x12

还有其它方法,但我想这种方法编译效率最高。

网友A(2015-06-26):
那问下如何将unsigned char 转换成unsigned int 呢,例如x = MMA845x_readbyte(OUT_X_MSB_REG);
输出的X=2556,我需要将X除以256后输出,可是除以以后输出就是0了,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