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时钟DS12C887程序

楼主(2014-12-26):
#include<reg52.h>
#include<define.h>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di()
{
beep=0;
delay(50);
beep=1;
delay(100);
beep=0;
delay(5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EA=1;
EX0=1;
IT0=1;

dula=0;
wela=0;
lcden=0;
// set_time();
set_alarm(14,13,10);
write_ds(0x0B,0x26);
read_ds(0x0c);
// fen=59;
// miao=53;
// shi=23;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an()
{
rd=0;
if(flag1==1)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flag1=0;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flag1=0;
    }

   }
}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flag=1;
    flag1=0;
    while(!s1);
    if(s1num==1)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com(0x0f);
    }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1);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if(s3==0)
    {
     delay(1);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 if(miao==0)
       {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4,10);
write_ds(2,32);

}

void set_alarm(uchar ashi,uchar afen,uchar amiao)
{
write_ds(1,amiao);
write_ds(3,afen);
write_ds(5,ashi);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1==1)
    didi();
   if(flag==0)
   {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write_sfm(10,miao);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uchar c;
flag1=1;
c=read_ds(0x0c);
}

网友A(2015-05-10):
不好复制啊

网友B(2015-11-09):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12c8875.c ...
12c8875.c(4): 警告 C318: can't open file 'define.h'
12C8875.C(5):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z', expected ')'
12C8875.C(7):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x'
12C8875.C(7): 错误 C202: 'x':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8): 错误 C202: 'x':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9): 错误 C202: 'y':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14): 错误 C202: 'beep':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16): 错误 C202: 'beep':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18): 错误 C202: 'beep':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20): 错误 C202: 'beep':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22):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om', expected ')'
12C8875.C(24): 错误 C202: 'rs':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25):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26): 错误 C202: 'com':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28):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30):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33):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e', expected ')'
12C8875.C(35): 错误 C202: 'rs':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36):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37): 错误 C202: 'date':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39):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41):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46): 错误 C202: 'uchar':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46): 错误 C141: syntax error near 'num'
12C8875.C(51): 错误 C202: 'du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52): 错误 C202: 'wela': undefined identifier
12C8875.C(53): 错误 C202: 'lcden': undefined identifier
目标未产生

网友C(2016-04-16):
为啥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