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单片机开发板默认配置可否让蜂鸣器模拟人声?

楼主(2014-12-26):
在一些公共场所偶可看见一些投一元然后测身高体重的设备,它的发音(模拟人声)有些别样:
与用51单片机让蜂鸣器播放音乐发出的声音非常相似,有种嘶哑的感觉。

我的疑问是:
使用PWM,用51Hei单片机开发板默认配置,可否让蜂鸣器模拟人声?
如果能做到,具体又怎么做呢?

另外,若要制作公共场所的那种测身高体重的设备,可否选用51单片机?

网友A:
蜂鸣器模拟人声,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的设计目的只是为了发出单一频率的滴滴声,而人声的频率变换很多,你只需要把蜂鸣器换成一个普通的 动圈式的扬声器就行了 其他电路不用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模拟人声,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的设计目的只是为了发出单一频率的滴滴声,而人声的频率变换很多,你只 ...

谢谢您的回答:

“蜂鸣器模拟人声,是不可以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忘记当初把那款称体重的机子型号记下,也好去搜索下。

可是人家真的做到了。(当然,不一定是用51单片机)

蜂鸣器可以变换频率模拟琴键,模拟人声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如何实现颇有疑问。

当然,如果真要做好的发音,有不少不错的经典方法,只是这个奇葩的“蜂鸣器模拟人声”,多少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网友B(2015-07-29):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模拟人声,是不可以的,因为他的设计目的只是为了发出单一频率的滴滴声,而人声的频率变换很多,你只 ...

不一定哦,蜂鸣器可以用来做音乐盒,那就说明它可以发出多种频率的音啊。

网友C:
蜂鸣器不可能,有模块驱动它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不可能,有模块驱动它就行了。

用PWM加386就行了

网友C:
发音效果怎么样,感觉有些难

始终没搞清楚PWM怎么弄,您能简单讲下吗。主要想知道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D(2015-11-25):
看看,希望能帮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