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测试程序(汇编)

楼主(2014-12-26):
        DI   BIT  P4.0
        RW   BIT  P4.1
        E    BIT  P4.2
        PSB  BIT P2.7
        RESET BIT P2.3
        LCDBG BIT P4.3
        ORG 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SETB PSB
        CLR LCDBG
        MOV SP,#40H
        LCALL INIT
        LCALL BMP1              ;全屏显示花格子
LCALL DEL200MS
LCALL BMP2              ;全屏显示另一种花格子
LCALL DEL200MS
LCALL BMP4              ;全屏显示大方格,每行8个,共32个
LCALL DEL200MS

        MOV R1,#0D2H           ;全屏显示“液”
MOV R0,#0BAH
LCALL BMP3
LCALL DEL200MS

MOV R1,#0BEH           ;全屏显示“示”
MOV R0,#0A7H
LCALL BMP3
LCALL DEL200MS

MOV R1,#0C6H           ;全屏显示“屏”
MOV R0,#0C1H
LCALL BMP3
LCALL DEL200MS

        LCALL BMP5             ;全屏显示“晶汉达”等文字
        LCALL DEL200MS

        AJMP MAIN
BMP1:                           ;全屏显示花格子
        MOV R3,#20H
MOV A,#40H
LCALL WC1
MOV A,#0AAH
MOV R4,#02H
BMP10:
LCALL WD1
DJNZ R4,BMP100
CPL A
MOV R4,#02H
BMP100:
DJNZ R3,BMP10

MOV R3,#20H
MOV A,#80H
        LCALL WC1
BMP11:
        MOV A,#00H
LCALL WD1
MOV A,#00H
LCALL WD1
DJNZ R3,BMP11
RET
BMP2:
        MOV R3,#80H             ;128个
MOV A,#60H              ;造字CGRAM,可以自定义
LCALL WC1
MOV A,#0FFH
BMP20:
DJNZ R3,BMP20

MOV R3,#80H
MOV A,#80H
        LCALL WC1
BMP21:
        MOV A,#00H
LCALL WD1
MOV A,#02H
LCALL WD1
DJNZ R3,BMP21
RET
BMP3:
        MOV R3,#20H            ;显示32个字
MOV A,#80H             ;从第1行第1个地址开始显示
LCALL WC1
BMP31:
        MOV A,R1
LCALL WD1
MOV A,R0
LCALL WD1
DJNZ R3,BMP31
RET
BMP4:                          ;自定义图片,显示方格“口”
MOV A,#40H             ;造字CGRAM
LCALL WC1

MOV A,#0FFH            ;第一行显示
LCALL WD1
MOV A,#0FF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D1
MOV A,#01H
LCALL WD1

MOV A,#0FFH           ;第一字符最后一行显示
LCALL WD1
MOV A,#0FFH
LCALL WD1

MOV A,#80H
        LCALL WC1
BMP41:
        MOV A,#00H
LCALL WD1
MOV A,#00H
LCALL WD1
DJNZ R3,BMP41
RET
BMP5:                        ;第5幅画面
        MOV A,#01H           ;清除显示
LCALL WC1            ;写指令
        MOV A,#82H           ;从第一行第3个地址开始显示
        LCALL WC1

        MOV A,#0BEH          ;显示“晶”(查表得编码BEA7)
        LCALL WD1            ;写数据
        MOV A,#0A7H
        LCALL WD1

        MOV A,#0BAH          ;显示“汉”
        LCALL WD1
        MOV A,#0BAH
        LCALL WD1

        MOV A,#0B4H          ;显示“达”
        LCALL WD1
        MOV A,#0EFH
        LCALL WD1

        MOV A,#91H           ;从第二行第2个地址开始显示
        LCALL WC1            ;写指令

        MOV A,#0A3H          ;显示“1”
        LCALL WD1
        MOV A,#0B1H
        LCALL WD1

        MOV A,#0A3H          ;显示“2”
        LCALL WD1
        MOV A,#0B2H
        LCALL WD1

        MOV A,#0A3H          ;显示“8”
        LCALL WD1
        MOV A,#0B8H
        LCALL WD1

        MOV A,#0A3H          ;显示“6”
        LCALL WD1
        MOV A,#0B6H
        LCALL WD1

        MOV A,#0A3H          ;显示“4”
        LCALL WD1
        MOV A,#0B4H
        LCALL WD1

        MOV A,#0A3H          ;显示“F”
        LCALL WD1
        MOV A,#0C6H
        LCALL WD1

        MOV A,#8AH           ;从第三行第3个地址开始显示
        LCALL WC1

        MOV A,#0CDH          ;显示“图”
        LCALL WD1
        MOV A,#0BCH
        LCALL WD1

        MOV A,#0D0H          ;显示“形”
        LCALL WD1
        MOV A,#0CEH
        LCALL WD1

        MOV A,#0B5H          ;显示“点”
        LCALL WD1
        MOV A,#0E3H
        LCALL WD1

        MOV A,#0D5H          ;显示“阵”
        LCALL WD1
        MOV A,#0F3H
        LCALL WD1

        MOV A,#99H           ;从第四行第2个地址开始显示
        LCALL WC1

        MOV A,#0D7H          ;显示“自”
        LCALL WD1
        MOV A,#0D4H
        LCALL WD1

        MOV A,#0B4H          ;显示“带”
        LCALL WD1
        MOV A,#0F8H
        LCALL WD1

        MOV A,#0BAH          ;显示“汉”
        LCALL WD1
        MOV A,#0BAH
        LCALL WD1

        MOV A,#0D7H          ;显示“字”
        LCALL WD1
        MOV A,#0D6H
        LCALL WD1

        MOV A,#0D7H          ;显示“字”
        LCALL WD1
        MOV A,#0D6H
        LCALL WD1

        MOV A,#0BFH          ;显示“库”
        LCALL WD1
        MOV A,#0E2H
        LCALL WD1
        RET
INIT:                        ;初始化LCD程序
        CLR RESET            ;复位
        SETB RESET

        MOV A,#30H           ;8位基本指令操作
        LCALL WC1

        MOV A,#30H
        LCALL WC1

        MOV A,#0CH
        LCALL WC1

        MOV A,#01H           ;清除屏幕显示
        LCALL WC1

        MOV A,#06H           ;DDRAM地址计数器加1
        LCALL WC1

        RET
WC1:                          ;写指令
     PUSH ACC
     MOV P0,A
     CLR RW
     CLR DI
     SETB E
     NOP
     CLR E
     CALL RFG1
     POP ACC
     RET
WD1:                          ;写数据
     PUSH ACC
     MOV P0,A
     CLR RW
     SETB DI
     SETB E
     NOP
     CLR E
     CALL RFG1
     POP ACC
     RET

RFG1:                         ;读取忙标志和地址
     MOV P0,#0FFH
     SETB RW
     CLR DI
BUSY:                         ;读忙标志程序
     SETB E
     MOV A,P0
     CLR E
     JB ACC.7,BUSY
     RET
DEL20MS:                      ;延时
        MOV R7,#20D
DD6:    MOV R6,#200D
DD5:    NOP
        NOP
        NOP
        DJNZ R6,DD5
        DJNZ R7,DD6
        RET
DEL200MS:
        MOV R7,#15D
DEL2:   MOV R6,#200D
DEL1:   MOV R5,#200D
DEL0:   DJNZ R5,DEL0
        DJNZ R6,DEL1
        DJNZ R7,DEL2
        RET
END

网友A:
使用循环查表方法输入汉字会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