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21路加热温度控制程序(汇编)

楼主(2014-12-26):
;\\\\\\\\\\\\\\\\\\\\\\\\\\\\\\\\\\\\\\\\\\\\\\\\\\\\\\\\\\\\\\\\\\\\\\\\\\\\\\\\\\\\\\
;原理:通过改变加热管通电和断电时间比达到控制温度作用。
;可以独立设置21路加热管通断的百分比值。
;\\\\\\\\\\\\\\\\\\\\\\\\\\\\\\\\\\\\\\\\\\\\\\\\\\\\\\\\\\\\\\\\\\\\\\\\\\\\\\\\\\\\\\
;设置参数方法:同时按下主机面板上的“区域”和“上调”(或“下调”)键,
;调到需要设定参数的区域后,停止按按键,然后再同时按下“参数”和“上调”(或“下调”)键,
;设定该区域的参数,参数设定范围0~100%,当设定参数为0%时关闭加热管,
;当设定参数为100%时加热管常通电,当设定参数为50%时加热管通断时间比为1:1(即各50%),
;其他参数以此类推。
;\\\\\\\\\\\\\\\\\\\\\\\\\\\\\\\\\\\\\\\\\\\\\\\\\\\\\\\\\\\\\\\\\\\\\\\\\\\\\\\\\\\\\\

      SC01# EQU P0.0    ;1#输出
      SC02# EQU P0.1    ;2#输出,以下雷同,共24路输出
      SC03# EQU P0.2
      SC04# EQU P0.3
      SC05# EQU P0.4
      SC06# EQU P0.5
      SC07# EQU P0.6
      SC08# EQU P0.7

      SC09# EQU P1.0
      SC10# EQU P1.1
      SC11# EQU P1.2
      SC12# EQU P1.3
      SC13# EQU P1.4
      SC14# EQU P1.5
      SC15# EQU P1.6
      SC16# EQU P1.7

      SC17# EQU P2.0
      SC18# EQU P2.1
      SC19# EQU P2.2
      SC20# EQU P2.3
      SC21# EQU P2.4
      SC22# EQU P2.5
      SC23# EQU P2.6
      SC24# EQU P2.7

      XS1A2 EQU P3.0    ;RXD,P3.0接74LS164 1A2端,用于显示,不能改变
      XSCLK EQU P3.1    ;TXD,P3.1接74LS164 CLK端,用于显示,不能改变

      AJQUY EQU P3.2    ;设置区域的按键,要同时按下区域键和上调或下调键方可调节
      AJCSH EQU P3.3    ;设置参数的按键,要同时按下参数键和上调或下调键方可调节
      AJSHT EQU P3.4    ;上调按键
      AJXIT EQU P3.5    ;下调按键

      SDA   EQU P3.6    ;EEPROM数据传送口,必须接上拉电阻,否则有时开机不正常
      SCL   EQU P3.7    ;EEPROM时钟传送口,必须接上拉电阻,否则有时开机不正常

      KMWDT EQU 0E1H    ;看门狗地址

      ORG  0000H ;程序执行开始地址
      LJMP KS    ;跳至KS
      ORG  0003H ;外中断0中断程序入口
      RETI              ;跳至INT_0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0        ;中断返回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入口
      RETI         ;中断返回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程序入口
      RETI         ;跳至INTT1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23H ;串口中断入口地址
      RETI

      ORG  0200H
;------------------------------------
;开机初始化
;------------------------------------
KS:   MOV KMWDT,#00111100B ;设置看门狗
      MOV R0,#0FFH      ;延时,待电源正常后系统才开始工作
      DJNZ R0,$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MOV SP,#70H
      MOV TMOD,#01H    ;设置T0为16位定时器,方式1
      MOV TH0,#0D8H    ;设定T0的定时初值,12M晶振,定时为10ms,
      MOV TL0,#0F0H    ;通断总时间周期=10ms×100(因为分成100%)=1s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EA          ;开中断

      MOV 6FH,#00H     ;6FH为10mS时间到标志,现置零

;开始运行,调用存储器保存的数据
;------------------------------------
      LCALL  READ_DATA ;将EEPROM中原里程数据调入内存

;------------------------------------
      MOV 48H,#1       ;设定开机后显示屏显示1#区域的参数
      LCALL LEDXS1     ;调用显示程序
;------------------------------------

;把各区域内的参数值提取用于控制和显示
      MOV 50H,30H      ;50H为1#输出时间参数值缓存区
      MOV 51H,31H      ;51H为2#输出时间参数值缓存区
      MOV 52H,32H      ;以下以此类推
      MOV 53H,33H
      MOV 54H,34H
      MOV 55H,35H
      MOV 56H,36H
      MOV 57H,37H
      MOV 58H,38H
      MOV 59H,39H

      MOV 5AH,3AH
      MOV 5BH,3BH
      MOV 5CH,3CH
      MOV 5DH,3DH
      MOV 5EH,3EH
      MOV 5FH,3FH
      MOV 60H,40H
      MOV 61H,41H
      MOV 62H,42H
      MOV 63H,43H

      MOV 64H,44H
      MOV 65H,45H
      MOV 66H,46H
      MOV 67H,47H
;------------------------------------

;各输出运行状态标志置零
      CLR 01H         ;01H为1#输出运行状态标志(区分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CLR 02H         ;02H为2#输出运行状态标志(区分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CLR 03H         ;以下以此类推
      CLR 04H
      CLR 05H
      CLR 06H
      CLR 07H
      CLR 08H
      CLR 09H

      CLR 0AH
      CLR 0BH
      CLR 0CH
      CLR 0DH
      CLR 0EH
      CLR 0FH
      CLR 10H
      CLR 11H
      CLR 12H
      CLR 13H

      CLR 14H
      CLR 15H
      CLR 16H
      CLR 17H
      CLR 18H
      SETB TR0         ;启动T0

;------------------------------------
;按键处理程序
;------------------------------------
L1:   JB AJQUY,L5      ;设置区域值
      MOV P0,#0FFH     ;设置区域时关闭所有输出口
      MOV P1,#0FFH
      MOV P2,#0FFH
      JB AJSHT,L3      ;上调区域,此时同时显示该区域的参数
      MOV A,48H
      CJNE A,#24,L2    ;检查调节区域值是否到达24区
      SJMP L0          ;到达24区的停止
L2:   INC 48H          ;调节区域值步进加1
      SJMP L0

L3:   JB AJXIT,L1      ;下调区域,此时同时显示该区域的参数
      MOV A,48H
      CJNE A,#1,L4     ;检查调节区域值是否到达1区
      SJMP L0          ;到达1区的停止
L4:   DEC 48H          ;调节区域值步进减1

L0:   MOV A,#2FH       ;30H起开始放参数值,1区对应30H,2区对应31H,其他雷同
      ADD A,48H        ;48H放当前区域值
      MOV R1,0E0H      ;0E0H即为A的地址
      MOV 49H,@R1      ;49H放当前区域的参数值
      LCALL LEDXS1     ;调用显示子程序
      LCALL YS1        ;延时
      SJMP L1          ;返回再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5:   JB AJCSH,L00     ;设置参数值
      MOV P0,#0FFH     ;设置区域时关闭所有输出口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A,#2FH       ;30H起开始放参数值,因为以下要加1,所以从2FH开始
      ADD A,48H
      MOV R1,0E0H      ;0E0H即为A的地址
      MOV 49H,@R1
      JB AJSHT,L7      ;上调参数

      MOV A,49H
      CJNE A,#100,L6   ;参数等于100%不能再调
      SJMP L0
L6:   INC 49H          ;参数调节步进加1
      SJMP L9

L7:   JB AJXIT,L1      ;下调参数
      MOV A,49H
      CJNE A,#0,L8     ;参数等于0%不能再调
      SJMP L0
L8:   DEC 49H          ;参数调节步进减1
L9:   MOV @R1,49H
      LCALL LEDXS1     ;调用显示子程序
      LCALL WRITE_DATA ;把参数值数据存入EEPROM,防止掉电数据丢失
      LCALL YS1        ;延时
      SJMP L1          ;返回再执行

;------------------------------------
;输出
;------------------------------------
L00:  MOV A,30H       ;检查1#参数是否为0%
      JNZ L01         ;1#参数不为0%时继续检测
      SETB SC01#      ;1#参数为0%时关闭1#输出
      SJMP L10        ;关闭1#输出后转检测2#端口
L01:  CJNE A,#100,L02 ;检查1#参数是否为100%
      CLR SC01#       ;1#参数为100%时1#有输出
      SJMP L10        ;接通1#输出后转检测2#端口
L02:  JB 01H,L03      ;判断1#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CLR SC01#       ;1#输出是高电平的且不为0%或100#的按参数运行
      DEC 50H         ;参数减法,直到为0
      MOV A,50H
      JNZ L10         ;参数减到0,未到0的转检测2#端口
      CLR C           ;参数减到0,开始转为关闭,清空C
      MOV A,#100      ;关闭的时间参数=100-原设定的参数
      SUBB A,30H      ;原设定的参数放在30H
      MOV 50H,A       ;关闭的时间参数放在50H
      SETB 01H        ;置位,为1表示输出状态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
L03:  SETB SC01#      ;按设定的时间参数高电平输出完后转为低电平输出
      DEC 50H         ;参数减法,直到为0
      MOV A,50H
      JNZ L10         ;参数减到0,未到0的转检测2#端口
      MOV 50H,30H     ;低电平按设定的时间参数输出完后返回转为高电平输出
      CLR 01H         ;清标志位,为0表示输出状态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

L10:  MOV A,31H       ;以下以此类推
      JNZ L11
      SETB SC02#
      SJMP L20
L11:  CJNE A,#100,L12
      CLR SC02#
      SJMP L20
L12:  JB 02H,L13
      CLR SC02#
      DEC 51H
      MOV A,51H
      JNZ L20
      CLR C
      MOV A,#100
      SUBB A,31H
      MOV 51H,A
      SETB 02H
L13:  SETB SC02#
      DEC 51H
      MOV A,51H
      JNZ L20
      MOV 51H,31H
      CLR 02H

L20:  MOV A,32H
      JNZ L21
      SETB SC03#
      SJMP L30
L21:  CJNE A,#100,L22
      CLR SC03#
      SJMP L30
L22:  JB 03H,L23
      CLR SC03#
      DEC 52H
      MOV A,52H
      JNZ L30
      CLR C
      MOV A,#100
      SUBB A,32H
      MOV 52H,A
      SETB 03H
L23:  SETB SC03#
      DEC 52H
      MOV A,52H
      JNZ L30
      MOV 52H,32H
      CLR 03H

L30:  MOV A,33H
      JNZ L31
      SETB SC04#
      SJMP L40
L31:  CJNE A,#100,L32
      CLR SC04#
      SJMP L40
L32:  JB 04H,L33
      CLR SC04#
      DEC 53H
      MOV A,53H
      JNZ L40
      CLR C
      MOV A,#100
      SUBB A,33H
      MOV 53H,A
      SETB 04H
L33:  SETB SC04#
      DEC 53H
      MOV A,53H
      JNZ L40
      MOV 53H,33H
      CLR 04H

L40:  MOV A,34H
      JNZ L41
      SETB SC05#
      SJMP L50
L41:  CJNE A,#100,L42
      CLR SC05#
      SJMP L50
L42:  JB 05H,L43
      CLR SC05#
      DEC 54H
      MOV A,54H
      JNZ L50
      CLR C
      MOV A,#100
      SUBB A,34H
      MOV 54H,A
      SETB 05H
L43:  SETB SC05#
      DEC 54H
      MOV A,54H
      JNZ L50
      MOV 54H,34H
      CLR 05H

L50:  MOV A,35H
      JNZ L51
      SETB SC06#
      SJMP L60
L51:  CJNE A,#100,L52
      CLR SC06#
      SJMP L60
L52:  JB 06H,L53
      CLR SC06#
      DEC 55H
      MOV A,55H
      JNZ L60
      CLR C
      MOV A,#100
      SUBB A,35H
      MOV 55H,A
      SETB 06H
L53:  SETB SC06#
      DEC 55H
      MOV A,55H
      JNZ L60
      MOV 55H,35H
      CLR 06H

L60:  MOV A,36H
      JNZ L61
      SETB SC07#
      SJMP L70
L61:  CJNE A,#100,L62
      CLR SC07#
      SJMP L70
L62:  JB 07H,L63
      CLR SC07#
      DEC 56H
      MOV A,56H
      JNZ L70
      CLR C
      MOV A,#100
      SUBB A,36H
      MOV 56H,A
      SETB 07H
L63:  SETB SC07#
      DEC 56H
      MOV A,56H
      JNZ L70
      MOV 56H,36H
      CLR 07H

L70:  MOV A,37H
      JNZ L71
      SETB SC08#
      SJMP L80
L71:  CJNE A,#100,L72
      CLR SC08#
      SJMP L80
L72:  JB 08H,L73
      CLR SC08#
      DEC 57H
      MOV A,57H
      JNZ L80
      CLR C
      MOV A,#100
      SUBB A,37H
      MOV 57H,A
      SETB 08H
L73:  SETB SC08#
      DEC 57H
      MOV A,57H
      JNZ L80
      MOV 57H,37H
      CLR 08H

L80:  MOV A,38H
      JNZ L81
      SETB SC09#
      SJMP L90
L81:  CJNE A,#100,L82
      CLR SC09#
      SJMP L90
L82:  JB 09H,L83
      CLR SC09#
      DEC 58H
      MOV A,58H
      JNZ L90
      CLR C
      MOV A,#100
      SUBB A,38H
      MOV 58H,A
      SETB 09H
L83:  SETB SC09#
      DEC 58H
      MOV A,58H
      JNZ L90
      MOV 58H,38H
      CLR 09H

L90:  MOV A,39H
      JNZ L91
      SETB SC10#
      SJMP LA0
L91:  CJNE A,#100,L92
      CLR SC10#
      SJMP LA0
L92:  JB 0AH,L93
      CLR SC10#
      DEC 59H
      MOV A,59H
      JNZ LA0
      CLR C
      MOV A,#100
      SUBB A,39H
      MOV 59H,A
      SETB 0AH
L93:  SETB SC10#
      DEC 59H
      MOV A,59H
      JNZ LA0
      MOV 59H,39H
      CLR 0AH

LA0:  MOV A,3AH
      JNZ LA1
      SETB SC11#
      SJMP LB0
LA1:  CJNE A,#100,LA2
      CLR SC11#
      SJMP LB0
LA2:  JB 0BH,LA3
      CLR SC11#
      DEC 5AH
      MOV A,5AH
      JNZ LB0
      CLR C
      MOV A,#100
      SUBB A,3AH
      MOV 5AH,A
      SETB 0BH
LA3:  SETB SC11#
      DEC 5AH
      MOV A,5AH
      JNZ LB0
      MOV 5AH,3AH
      CLR 0BH

LB0:  MOV A,3BH
      JNZ LB1
      SETB SC12#
      SJMP LC0
LB1:  CJNE A,#100,LB2
      CLR SC12#
      SJMP LC0
LB2:  JB 0CH,LB3
      CLR SC12#
      DEC 5BH
      MOV A,5BH
      JNZ LC0
      CLR C
      MOV A,#100
      SUBB A,3BH
      MOV 5BH,A
      SETB 0CH
LB3:  SETB SC12#
      DEC 5BH
      MOV A,5BH
      JNZ LC0
      MOV 5BH,3BH
      CLR 0CH

LC0:  MOV A,3CH
      JNZ LC1
      SETB SC13#
      SJMP LD0
LC1:  CJNE A,#100,LC2
      CLR SC13#
      SJMP LD0
LC2:  JB 0DH,LC3
      CLR SC13#
      DEC 5CH
      MOV A,5CH
      JNZ LD0
      CLR C
      MOV A,#100
      SUBB A,3CH
      MOV 5CH,A
      SETB 0DH
LC3:  SETB SC13#
      DEC 5CH
      MOV A,5CH
      JNZ LD0
      MOV 5CH,3CH
      CLR 0DH

LD0:  MOV A,3DH
      JNZ LD1
      SETB SC14#
      SJMP LE0
LD1:  CJNE A,#100,LD2
      CLR SC14#
      SJMP LE0
LD2:  JB 0EH,LD3
      CLR SC14#
      DEC 5DH
      MOV A,5DH
      JNZ LE0
      CLR C
      MOV A,#100
      SUBB A,3DH
      MOV 5DH,A
      SETB 0EH
LD3:  SETB SC14#
      DEC 5DH
      MOV A,5DH
      JNZ LE0
      MOV 5DH,3DH
      CLR 0EH

LE0:  MOV A,3EH
      JNZ LE1
      SETB SC15#
      SJMP LF0
LE1:  CJNE A,#100,LE2
      CLR SC15#
      SJMP LF0
LE2:  JB 0FH,LE3
      CLR SC15#
      DEC 5EH
      MOV A,5EH
      JNZ LF0
      CLR C
      MOV A,#100
      SUBB A,3EH
      MOV 5EH,A
      SETB 0FH
LE3:  SETB SC15#
      DEC 5EH
      MOV A,5EH
      JNZ LF0
      MOV 5EH,3EH
      CLR 0FH

LF0:  MOV A,3FH
      JNZ LF1
      SETB SC16#
      SJMP LFA
LF1:  CJNE A,#100,LF2
      CLR SC16#
      SJMP LFA
LF2:  JB 10H,LF3
      CLR SC16#
      DEC 5FH
      MOV A,5FH
      JNZ LFA
      CLR C
      MOV A,#100
      SUBB A,3FH
      MOV 5FH,A
      SETB 10H
LF3:  SETB SC16#
      DEC 5FH
      MOV A,5FH
      JNZ LFA
      MOV 5FH,3FH
      CLR 10H

LFA:  MOV A,40H
      JNZ LF10
      SETB SC17#
      SJMP LFB
LF10: CJNE A,#100,LF11
      CLR SC17#
      SJMP LFB
LF11: JB 11H,LF12
      CLR SC17#
      DEC 60H
      MOV A,60H
      JNZ LFB
      CLR C
      MOV A,#100
      SUBB A,40H
      MOV 60H,A
      SETB 11H
LF12: SETB SC17#
      DEC 60H
      MOV A,60H
      JNZ LFB
      MOV 60H,40H
      CLR 11H

LFB:  MOV A,41H
      JNZ LF20
      SETB SC18#
      SJMP LFC
LF20: CJNE A,#100,LF21
      CLR SC18#
      SJMP LFC
LF21: JB 12H,LF22
      CLR SC18#
      DEC 61H
      MOV A,61H
      JNZ LFC
      CLR C
      MOV A,#100
      SUBB A,41H
      MOV 61H,A
      SETB 12H
LF22: SETB SC18#
      DEC 61H
      MOV A,61H
      JNZ LFC
      MOV 61H,41H
      CLR 12H

LFC:  MOV A,42H
      JNZ LF30
      SETB SC19#
      SJMP LFD
LF30: CJNE A,#100,LF31
      CLR SC19#
      SJMP LFD
LF31: JB 13H,LF32
      CLR SC19#
      DEC 62H
      MOV A,62H
      JNZ LFD
      CLR C
      MOV A,#100
      SUBB A,42H
      MOV 62H,A
      SETB 13H
LF32: SETB SC19#
      DEC 62H
      MOV A,62H
      JNZ LFD
      MOV 62H,42H
      CLR 13H

LFD:  MOV A,43H
      JNZ LF40
      SETB SC20#
      SJMP LFE
LF40: CJNE A,#100,LF41
      CLR SC20#
      SJMP LFE
LF41: JB 14H,LF42
      CLR SC20#
      DEC 63H
      MOV A,63H
      JNZ LFE
      CLR C
      MOV A,#100
      SUBB A,43H
      MOV 63H,A
      SETB 14H
LF42: SETB SC20#
      DEC 63H
      MOV A,63H
      JNZ LFE
      MOV 63H,43H
      CLR 14H

LFE:  MOV A,44H
      JNZ LF50
      SETB SC21#
      SJMP LFF
LF50: CJNE A,#100,LF51
      CLR SC21#
      SJMP LFF
LF51: JB 15H,LF52
      CLR SC21#
      DEC 64H
      MOV A,64H
      JNZ LFF
      CLR C
      MOV A,#100
      SUBB A,44H
      MOV 64H,A
      SETB 15H
LF52: SETB SC21#
      DEC 64H
      MOV A,64H
      JNZ LFF
      MOV 64H,44H
      CLR 15H

LFF:  MOV A,45H
      JNZ LF60
      SETB SC22#
      SJMP LFG
LF60: CJNE A,#100,LF61
      CLR SC22#
      SJMP LFG
LF61: JB 16H,LF62
      CLR SC22#
      DEC 65H
      MOV A,65H
      JNZ LFG
      CLR C
      MOV A,#100
      SUBB A,45H
      MOV 65H,A
      SETB 16H
LF62: SETB SC22#
      DEC 65H
      MOV A,65H
      JNZ LFG
      MOV 65H,45H
      CLR 16H

LFG:  MOV A,46H
      JNZ LF70
      SETB SC23#
      SJMP LFH
LF70: CJNE A,#100,LF71
      CLR SC23#
      SJMP LFH
LF71: JB 17H,LF72
      CLR SC23#
      DEC 66H
      MOV A,66H
      JNZ LFH
      CLR C
      MOV A,#100
      SUBB A,46H
      MOV 66H,A
      SETB 17H
LF72: SETB SC23#
      DEC 66H
      MOV A,66H
      JNZ LFH
      MOV 66H,46H
      CLR 17H

LFH:  MOV A,47H
      JNZ LF80
      SETB SC24#
      SJMP LFI
LF80: CJNE A,#100,LF81
      CLR SC24#
      SJMP LFI
LF81: JB 18H,LF82
      CLR SC24#
      DEC 67H
      MOV A,67H
      JNZ LFI
      CLR C
      MOV A,#100
      SUBB A,47H
      MOV 67H,A
      SETB 18H
LF82: SETB SC24#
      DEC 67H
      MOV A,67H
      JNZ LFI
      MOV 67H,47H
      CLR 18H
;------------------------------------
;等待10mS到
;------------------------------------
LFI:  LCALL DISP          ;调用显示程序
L123: MOV A,6FH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CJNE A,#01H,L123
      MOV 6FH,#00H
      LJMP L1

;------------------------------------
z;显示转化程序,48H放区域值,49H放到参数值,转换后6AH放区域值高位,
;6BH放区域值低位,6CH、6DH、6EH放参数值,
;------------------------------------
LEDXS1:MOV B,#10          ;显示程序,为拆分计数值送显示器作准备
      MOV A,48H           ;余数作个位
      DIV AB              ;将计数值除以10,高位进A,余数进B
      MOV 6BH,B
      JNZ LOOP1
      MOV 6AH,#10
      SJMP LOOP2
LOOP1:MOV 6AH,A

LOOP2:MOV A,#2FH
      ADD A,48H
      MOV R1,0E0H
      MOV 49H,@R1
      MOV B,#10           ;显示程序,为拆分计数值送显示器作准备
      MOV A,49H           ;余数作个位
      DIV AB              ;将计数值除以10,高位进A,余数进B
      MOV 6EH,B
      MOV B,#10
      DIV AB
      MOV 6DH,B
      JNZ LOOP3
      MOV 6CH,#10
      SJMP LOOP4
LOOP3:MOV 6CH,A
LOOP4:LCALL DISP
      RET

;------------------------------------
;显示程序
;------------------------------------

DISP: SETB XS1A2          ;P3.0端口置1
      SETB XSCLK          ;P3.1端口置1
      MOV SCON,#00H       ;初始化串行口方式0
      MOV R2,#05H         ;显示5位数
      MOV R1,#6EH         ;60H-65H为显示缓冲区
      MOV DPTR,#SETTAB    ;字形表的入口地址
L00P: MOV A,@R1           ;取最高位的待显示数据
      MOVC A,@A+DPTR      ;查表获取字形码
      MOV SBUF,A          ;送串口显示
DELAY:JNB TI,DELAY        ;等待发送完毕
      CLR TI              ;清发送标志
      DEC R1              ;指针下移一位,准备取下一个待显示数
      DJNZ R2,L00P        ;直到6个数据全显示完。
      CLR XS1A2           ;P3.0端口置0
      CLR XSCLK           ;P3.1端口置0
      RET
SETTAB:DB 03H 9FH 25H 0DH 99H 49H 41H 1FH 01H 09H 0FFH

                          ; 0 1 2 3 4 5 6 7 8 9 消隐码

;------------------------------------
;10mS时间中断
;------------------------------------

INTT0:PUSH ACC            ;10mS时间中断
      PUSH PSW
      MOV TH0,#0D8H       ;重置时间参数为10mS(晶振为12M)
      MOV TL0,#0F0H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MOV 6FH,#01H        ;6FH为10mS时间到标志
      POP PSW
      POP ACC
      RETI

YS1:  MOV R6,#70H         ;延时子程序
Y10:  MOV R7,#0FFH
Y11:  NOP
      NOP
      NOP
      DJNZ R7,Y11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DJNZ R6,Y10
      RET

;------------------------------------
;EEPROM操作程序
;------------------------------------
;-----------------------------------------------------
;写N字节数据子程序
;-----------------------------------------------------
WRITE_DATA:
         MOV R0,#00H         ;数据写入首地址
         MOV R1,#30H         ;
WR_LOOP: MOV B,@R1
         LCALL WRITE_BYTE    ;将查表结果写入24C02
         INC R0              ;地址+1
         INC R1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CJNE R1,#48H,WR_LOOP;24个数写入完毕?
         RET

;-----------------------------------------------------
;读N字节数据子程序
;从24C02读出数据
;-----------------------------------------------------

READ_DATA:
         MOV R0,#00H         ;设定读取的初始地址
         MOV R1,#30H         ;
RE_LOOP: LCALL READ_BYTE     ;读EEPROM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LCALL STOP
         MOV @R1,A
         INC R0              ;地址+1
         INC R1
         CJNE R1,#48H,RE_LOOP;24个数写入完毕?
         RET

;----------------------------------------------------
;写操作子程序
;输入参数: R0---要写入的地址,B---要写入的数据
;----------------------------------------------------
WRITE_BYTE:
       LCALL START

       MOV A,#0A0H
       LCALL  SENDBYTE
       LCALL  WAITACK
       MOV KMWDT,#00111100B ;设置看门狗

       MOV A,R0
       LCALL SENDBYTE
       LCALL  WAITACK

       MOV A,B
       LCALL SENDBYTE
       LCALL  WAITACK
       LCALL STOP

       LCALL DELAY_5MS      ;每写入1个字节,延时若干MS
       RET
;----------------------------------------------------
;读操作子程序
;输入参数:R0---要读的字节地址,
;输出参数: A---结果
;----------------------------------------------------
READ_BYTE:
       LCALL START
       MOV A,#0A0H
       LCALL SENDBYTE
       LCALL  WAITACK

       MOV A,R0
       LCALL SENDBYTE
       LCALL  WAITACK

       LCALL START
       MOV A,#0A1H
       LCALL SENDBYTE
       LCALL  WAITACK
       LCALL  RCVBYTE
       RET
;-----------------------------------------------------
;从IIC总线上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出口参数:A---接收数据存放在A中
;-----------------------------------------------------
RCVBYTE:
       MOV R7,#08        ;一个字节共接收8位数据
       CLR  A
       SETB  SDA         ;释放SDA数据线
R_BYTE:
       CLR  SCL
       NOP
       NOP
       NOP
       NOP
       SETB SCL          ;启动一个时钟周期,读总线
       NOP
       NOP
       NOP
       NOP
       MOV C,SDA         ;将SDA状态读入C
       RLC A             ;结果移入A
       SETB  SDA         ;释放SDA数据线
       DJNZ R7,R_BYTE    ;判断8位数据是否接收完全?
       RET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A---待发送数据存放在A中
;----------------------------------------------------
SENDBYTE:
       MOV R7,#08
S_BYTE:
       RLC A
       MOV SDA,C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DJNZ R7,S_BYTE   ;8位发送完毕?
       RET
;-----------------------------------------------------
;等待应答信号
;等待从机返回一个响应信号
;-----------------------------------------------------
WAITACK:
       CLR  SCL
       SETB SDA         ;释放SDA信号线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MOV C,SDA
       JC  WAITACK      ;SDA为低电平,返回了响应信号
       CLR  SDA
       CLR  SCL
       RET
;----------------------------------------------------
;启动信号子程序
;----------------------------------------------------
START:
       SETB SDA
       SETB SCL
       NOP
       CLR SDA
       NOP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
;停止信号子程序
;----------------------------------------------------
STOP: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CLR SDA
       NOP
       SETB SCL
       NOP
       NOP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CLR  SCL
       CLR  SDA
       RET
;----------------------------------------------------
;延时5MS子程序
;输入参数:5MS
;输出参数: 无
;影响资源: R5,R6等
;----------------------------------------------------
DELAY_5MS:
      MOV R6,#10
DE_LP:
      MOV R5,#250
      DJNZ R5,$
      MOV KMWDT,#00111100B;设置看门狗
      DJNZ R6,DE_LP
      RET

;------------------------------------
;软件陷阱
;------------------------------------
      ORG 0B00H           ;软件陷阱
      NOP
      NOP
      NOP
      LJMP KS

      END

网友A:
有些地方使用循环应该可以精简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