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4液晶ST7920(带字库)测试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6):
;192*64液晶(带字库)测试程序
;芯片型号:ST7920
;晶振11.0592M

         LCD_RS    EQU   P4.0    ;LCD 数据/命令选择端
         LCD_RW    EQU   P4.1    ;LCD 读/写选择端
         LCD_EN    EQU   P4.2    ;LCD 使能信号
         LCD_BG    EQU   P4.3    ;LCD 背光控制端
         LCD_SJ    EQU   P0      ;LCD 数据

         COM EQU 20H
         DAT EQU 21H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100H
;===========================================================
START:   MOV  SP,#60H
         CLR  LCD_BG          ;打开LCD背光

         MOV COM,#30H       ;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基本指令集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0CH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显示关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01H       ;清除屏幕显示,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06H       ;DDRAM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以上是模块初始化
         MOV R2,#64         ;DDRAM地址记数器设为最大
         MOV R1,#10H        ;从代码为“10”处显示
         MOV COM,#80H       ;DDRAM地址---0000000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DISP5A:  MOV DAT,R1
         ACALL WRD          ;调用写数据子程序
         INC R1
         DJNZ R2,DISP5A
         LCALL DELAY1       ;1S延时子程序
;*************************************以上是写入半角字符
         MOV R2,#64         ;DDRAM地址记数器设为最大
         MOV R1,#0DEH       ;字符低位地址
         MOV COM,#80H       ;DDRAM地址---0000000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DISP5:   MOV DAT,#0B4H      ;写入字符高位地址
         ACALL WRD          ;调用写数据子程序
         MOV DAT,R1
         ACALL WRD
         INC R1
         DJNZ R2,DISP5
         LCALL DELAY1       ;1S延时子程序
;*************************************以上是从字库中“崔”字处开始显示汉字
         MOV COM,#01H       ;清屏
         ACALL WRI
         LCALL DELAY

         MOV COM,#32H       ;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绘图显示开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MOV COM,#36H       ;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ACALL WRI          ;调用写指令子程序
         LCALL DELAY        ;延迟39uS

DISPLAY6:MOV DPTR,#DAB2     ;图形数据入口地址
         MOV R2,#32         ;32行(双屏结构的上半屏)
         MOV R3,#80H        ;Y地址寄存器
DISP6:   MOV COM,R3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
         INC R3             ;Y地址加1
         LCALL WRI
         MOV COM,#80H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
         LCALL WRI
         MOV R1,#16         ;16*8列
DISP7:   CLR A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WRD
         INC DPTR
         DJNZ R1,DISP7
         DJNZ R2,DISP6      ;写满全屏的16*8字节X64

         MOV R2,#32         ;32行(双屏结构的下半屏)
         MOV R3,#80H        ;Y地址寄存器
DISP8:   MOV COM,R3         ;设置绘图区的Y地址坐标
         INC R3             ;Y地址加1
         LCALL WRI
         MOV COM,#88H       ;设置绘图区的X地址坐标
         LCALL WRI
         MOV R1,#16         ;16*8列
DISP9:   CLR A
         MOVC A,@A+DPTR
         MOV DAT,A
         LCALL WRD
         INC DPTR
         DJNZ R1,DISP9
         DJNZ R2,DISP8      ;写满全屏的16*8字节X64
         LCALL DELAY1       ;1S延时子程序
         LJMP START         ;从开始处循环显示

;*************************************以上是写入图画面

WRI:     PUSH ACC
         CLR LCD_RS
         SETB LCD_RW
WRI1:    MOV LCD_SJ,#0FFH
         SETB LCD_EN
         MOV A,LCD_SJ
         CLR LCD_EN
         JB ACC.7,WRI1
         CLR LCD_RW
         MOV LCD_SJ,COM
         SETB LCD_EN
         CLR LCD_EN
         POP ACC
         RET
;*************************************以上是写指令子程序
WRD:     PUSH ACC
         CLR LCD_RS
         SETB LCD_RW
WRD1:    MOV LCD_SJ,#0FFH
         SETB LCD_EN
         MOV A,LCD_SJ
         CLR LCD_EN
         JB ACC.7,WRD1
         SETB LCD_RS
         CLR LCD_RW
         MOV LCD_SJ,DAT
         SETB LCD_EN
         CLR LCD_EN
         POP ACC
         RET
;*************************************以上是写数据子程序
DELAY:   MOV R7,#200         ;延迟39uS;17
         DJNZ R7,$
         RET                ;17*2*(12/11.0592)+2*(12/11.0592)≈39uS

DELAY1:  MOV R4,#200        ;延迟1S,06D;08
DELAY11: MOV R7,#0E2H
DELAY41: MOV R6,#0FFH       ;07D
         DJNZ R6,$
         DJNZ R7,DELAY41
         DJNZ R4,DELAY11

         RET    ;255*2*226*8*(12/11.0592)+2*(12/11.0592)=1000459uS≈1S

;*************************************以上是延时子程序
DAB2:                                ;画面数据表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1H,0FFH, 80H, 40H, 08H, 30H, 10H, 2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68H, 3FH,0FFH, 08H, 30H, 11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68H, 3FH,0FFH, 08H, 30H, 11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0FFH, 00H, 00H, 7FH,0FEH, 7DH, 0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1H, 6BH, 07H,0FCH, 16H, 30H, 2D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DH,0FFH, 04H, 0CH, 16H, 30H, 2DH, 0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00H, 3FH,0FFH, 16H, 30H, 2D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00H, 3FH,0FFH, 16H, 30H, 2D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0FFH, 30H, 01H, 66H,0FEH, 2DH, 26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CH, 00H, 03H,0F0H, 76H, 82H, 2DH, 2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DH,0FFH, 82H, 11H, 08H, 82H, 11H, 1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8BH, 04H, 11H, 16H, 82H, 2DH, 2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8BH, 04H, 11H, 16H, 82H, 2DH, 2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DH, 18H,0B8H, 1FH, 60H,0FEH, 41H,0C6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7H, 8FH,0FF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8H, 70H, 40H,0EF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8H, 70H, 40H,0EF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10H, 00H, 80H, 10H, 60H, 00H, 0FH,0FFH, 30H, 0CH, 00H, 80H, 00H, 00H, 00H
DB 00H, 20H, 18H, 38H, 20H, 60H, 00H, 00H, 60H, 08H, 0CH, 1FH,0FCH, 1CH, 00H, 00H
DB 00H,0C0H, 64H, 45H, 00H, 60H, 00H, 03H,0FCH, 0BH,0FFH, 00H, 80H, 3EH, 00H, 00H
DB 00H,0C1H, 00H, 01H, 00H, 10H, 00H, 00H, 80H, 00H, 0CH, 08H, 88H, 3EH, 00H, 00H
DB 00H,0C1H, 00H, 01H, 00H, 10H, 00H, 00H, 80H, 00H, 0CH, 08H, 88H, 3EH, 00H, 00H
DB 01H, 01H, 00H, 00H,0C0H, 10H, 00H, 1FH,0FFH,0BDH, 8CH, 06H,0B0H, 3EH, 00H, 00H
DB 02H, 0EH, 18H, 1CH,0C0H, 10H, 00H, 01H, 00H, 04H, 4CH, 7FH,0FEH, 1CH, 00H, 00H
DB 02H, 16H, 64H, 22H, 20H, 10H, 00H, 03H,0FCH, 04H, 4CH, 01H,0C0H, 1CH, 00H, 00H
DB 02H, 16H, 64H, 22H, 20H, 10H, 00H, 03H,0FCH, 04H, 4CH, 01H,0C0H, 1CH, 00H, 00H
DB 04H,0E8H, 83H, 41H, 1CH, 08H, 00H, 0DH, 04H, 04H, 0CH, 06H,0B0H, 00H, 00H, 00H
DB 07H, 10H, 8FH, 47H, 03H, 88H, 00H, 11H,0FCH, 04H, 3CH, 08H, 88H, 1CH, 00H, 00H
DB 00H, 20H, 6CH, 26H, 01H, 78H, 00H, 01H, 04H, 0AH, 00H, 70H, 86H, 1CH, 00H, 00H
DB 00H,0C0H, 18H, 1CH, 00H, 80H, 00H, 01H,0FCH, 31H,0FFH, 00H, 80H, 00H, 00H, 00H
DB 00H,0C0H, 18H, 1CH, 00H, 80H, 00H, 01H,0FCH, 31H,0FFH, 00H, 80H, 00H, 00H, 00H
DB 00H,0C1H, 87H, 80H, 00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6H, 78H, 3CH, 2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07H,0C2H,0C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00H, 01H,0C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00H, 01H,0C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18H, 01H,0C0H, 60H, 00H, 00H, 00H,0F1H,0F3H, 87H,0C0H, 00H, 00H, 00H
DB 00H,0C6H, 18H,0C2H, 20H, 80H, 00H, 00H, 03H, 0EH, 1CH, 78H, 70H, 00H, 00H, 00H
DB 00H,0C1H, 00H,0C2H, 00H, 80H, 00H, 00H, 04H, 44H, 11H, 1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26H,0E0H, 04H, 01H, 00H, 00H, 00H, 04H, 80H, 12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26H,0E0H, 04H, 01H, 00H, 00H, 00H, 04H, 80H, 12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11H, 18H, 38H, 03H, 00H, 00H, 00H, 04H, 80H, 12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0EH, 87H,0C2H, 1CH, 00H, 00H, 00H, 04H, 00H, 10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01H,0E0H, 04H,0E0H, 00H, 00H, 00H, 03H, 00H, 1CH, 00H, 70H, 00H, 00H, 00H
DB 00H, 1EH, 18H, 3FH, 1EH, 00H, 00H, 00H, 00H, 80H, 32H, 00H,0C0H, 00H, 00H, 00H
DB 00H, 1EH, 18H, 3FH, 1EH, 00H, 00H, 00H, 00H, 80H, 32H, 00H,0C0H, 00H, 00H, 00H
DB 00H, 38H, 07H,0C0H, 0FH, 00H, 00H, 00H, 00H, 40H, 61H, 01H, 80H, 00H, 00H, 00H
DB 00H,0E9H,0FFH,0FFH, 0DH, 80H, 00H, 00H, 00H, 31H,0C0H, 87H, 00H, 00H, 00H, 00H
DB 01H,0E9H, 1BH,0B9H, 0DH,0E0H, 00H, 00H, 00H, 0BH, 80H, 6EH, 00H, 00H, 00H, 00H
DB 03H,0C9H,0F0H, 1FH, 0CH,0F0H, 00H, 00H, 00H, 06H, 00H, 18H, 00H, 00H, 00H, 00H
DB 03H,0C9H,0F0H, 1FH, 0CH,0F0H, 00H, 00H, 00H, 06H, 00H, 18H, 00H, 00H, 00H, 00H
DB 07H, 06H,0E0H, 06H, 10H, 7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7H,0C1H, 00H, 00H, 20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7H,0E0H, 80H, 00H,0C1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7H,0E0H, 80H, 00H,0C1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END

网友A:
好厉害哦,都是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