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动态点阵程序-汇编语言

楼主(2014-12-26):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R1,#00H;选择数据指针入口标志

MOV R2,#10H;列选线

MOV R5,#00H;寻字节显示

MOV R3,#00H;R3用于记录某一静态状态重复扫描次数,若到了100,则向右移动一位格。

MOV R4,#00H;R4用于记录移动的格数,这里R4暂时只能在0-255之间变化。

MOV DPTR,#MING;

DISPLAY:DEC R2;

MOV P1,R2;列选线

CJNE R2,#000H,LOOP1;

MOV R2,#010H;

;MOV R5,#00H;放在这里文字会有重影

LOOP1:MOV A,R5;

ADD A,R4;************************************这样最多只能显示8个文字,因为A只有8位。

ADD A,R4;************************************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R5;

MOV A,R5;

ADD A,R4;************************************

ADD A,R4;************************************

MOVC A,@A+DPTR;

MOV P2,A;

INC R5;

  27. CJNE R2,#010H,LOOP2;

  28. MOV R5,#00H;

LOOP2:INC R3;**************************************

CJNE R3,#0005H,LOOP0;调节R3的最大值可以改变文字滚动速度。

INC R4;

CJNE R4,#070H,LOOP0;这里的#10H是代表存的文字个数,两个文字的话就是#20H,实际上就是一个字移动16格。

MOV R4,#00H;

INC R1;

CJNE R1,#01H,LOOP5;

MOV DPTR,#MING;

LJMP LOOP0;

LOOP5:CJNE R1,#02H,LOOP6;

MOV DPTR,#Q;

LJMP LOOP0;

LOOP6:CJNE R1,#03H,LOOP0;

MOV DPTR,#Q2;

MOV R1,#00H;

  44. LOOP0:LCALL DELAY;

  45. LJMP DISPLAY;

  46. DELAY:MOV R6,#090H;调节R6的值也可以改变文字滚动速度

  47. DJNZ R6,$;

  48. RET;

MING:

;空格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

;欢   CBBB6

DB 028H,004H,024H,008H,022H,032H,021H,0C2H

DB 026H,0C2H,038H,034H,004H,004H,018H,008H

DB 0F0H,030H,017H,0C0H,010H,060H,010H,018H

DB 014H,00CH,018H,006H,010H,004H,000H,000H

;迎   CD3AD

DB 002H,002H,082H,004H,073H,0F8H,020H,004H

DB 000H,002H,03FH,0E2H,020H,042H,040H,082H

DB 040H,002H,03FH,0FAH,020H,002H,020H,042H

DB 020H,022H,03FH,0C2H,000H,002H,000H,000H

;乘   CB3CB

DB 010H,044H,014H,044H,054H,088H,054H,088H

DB 05FH,0D0H,050H,030H,050H,060H,07FH,0FEH

DB 050H,040H,090H,020H,09FH,0B0H,092H,098H

DB 094H,08CH,034H,088H,011H,080H,000H,000H

;坐   CD7F8

DB 000H,082H,001H,002H,006H,022H,038H,022H

DB 004H,022H,003H,022H,000H,022H,0FFH,0FEH

DB 000H,0A2H,001H,022H,002H,022H,03CH,022H

DB 002H,022H,001H,002H,000H,002H,000H,000H

;本   CB1BE

DB 010H,010H,010H,010H,010H,020H,010H,040H

DB 010H,0A0H,013H,020H,01CH,020H,0FFH,0FEH

DB 018H,020H,016H,020H,011H,020H,010H,0C0H

DB 010H,060H,010H,030H,010H,020H,000H,000H

;车   CB3B5

DB 000H,020H,020H,020H,021H,020H,023H,020H

DB 025H,020H,039H,020H,0E1H,020H,021H,020H

DB 02FH,0FFH,021H,020H,021H,020H,021H,020H

DB 021H,020H,021H,020H,000H,020H,000H,000H

;!

DB 000H,000H,000H,000H,01FH,000H,03FH,0ECH

DB 03FH,0ECH,01F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上面8个字

;下面8个字

Q:

;请   CC7EB

DB 002H,000H,042H,000H,032H,000H,023H,0FEH

DB 000H,004H,044H,008H,055H,0FFH,055H,050H

DB 055H,050H,0FDH,050H,055H,052H,055H,051H

DB 055H,0FEH,044H,000H,004H,000H,000H,000H

;携   CD0AF

DB 008H,020H,008H,022H,008H,041H,0FFH,0FFH

DB 009H,000H,008H,001H,03FH,0A2H,0EAH,0ACH

DB 02AH,0B0H,0AAH,0A0H,07FH,0A0H,02AH,0AAH

DB 02AH,0B9H,02AH,0A9H,020H,08EH,000H,000H

;带   CB4F8

DB 001H,000H,026H,000H,024H,000H,024H,0FCH

DB 0FCH,080H,024H,080H,024H,080H,0FFH,0FFH

DB 024H,080H,024H,088H,024H,084H,0FCH,0F8H

DB 025H,000H,026H,000H,024H,000H,000H,000H

;好   CBAC3

DB 008H,001H,008H,0C2H,00FH,044H,0F8H,028H

DB 008H,030H,00FH,0CEH,001H,004H,041H,000H

DB 041H,002H,041H,001H,04FH,0FEH,051H,000H

DB 061H,000H,041H,000H,001H,000H,000H,000H

;随   CCBE6

DB 07FH,0FFH,044H,020H,04AH,010H,071H,0E2H

DB 042H,004H,033H,0F8H,000H,004H,024H,004H

DB 02FH,0FAH,039H,042H,0E9H,052H,029H,04AH

DB 02FH,0F2H,020H,002H,020H,002H,000H,000H

;身   CC9ED

DB 000H,000H,000H,042H,000H,042H,000H,044H

DB 03FH,0C4H,06AH,048H,0AAH,048H,02AH,050H

DB 02AH,050H,02AH,062H,02AH,061H,03FH,0FEH

DB 000H,0C0H,007H,040H,002H,040H,000H,000H

;物   CCEEF

DB 002H,020H,03CH,020H,008H,040H,0FFH,0FEH

DB 008H,080H,00BH,022H,004H,044H,018H,088H

DB 0F3H,010H,01CH,020H,010H,0C2H,01FH,001H

DB 010H,002H,01FH,0FCH,000H,000H,000H,000H

;品   CC6B7

DB 000H,000H,000H,0FEH,000H,084H,000H,084H

DB 07EH,084H,044H,084H,044H,0FEH,044H,000H

DB 044H,0FEH,044H,084H,044H,084H,07EH,084H

DB 000H,084H,000H,0FEH,000H,000H,000H,000H

Q2:

;空格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欢   CBBB6

DB 028H,004H,024H,008H,022H,032H,021H,0C2H

DB 026H,0C2H,038H,034H,004H,004H,018H,008H

DB 0F0H,030H,017H,0C0H,010H,060H,010H,018H

DB 014H,00CH,018H,006H,010H,004H,000H,000H

;迎   CD3AD

DB 002H,002H,082H,004H,073H,0F8H,020H,004H

DB 000H,002H,03FH,0E2H,020H,042H,040H,082H

DB 040H,002H,03FH,0FAH,020H,002H,020H,042H

DB 020H,022H,03FH,0C2H,000H,002H,000H,000H

;下   CCFC2

DB 000H,000H,040H,000H,040H,000H,040H,000H

DB 040H,000H,040H,000H,040H,000H,07FH,0FEH

DB 044H,000H,046H,000H,043H,080H,041H,000H

DB 040H,000H,0C0H,000H,040H,000H,000H,000H

;次   CB4CE

DB 000H,040H,040H,07AH,038H,0C2H,003H,004H

DB 00CH,004H,032H,008H,00CH,010H,0F0H,020H

DB 010H,0C0H,01FH,080H,010H,060H,010H,010H

DB 014H,00CH,018H,006H,010H,004H,000H,000H

;乘   CB3CB

DB 010H,044H,014H,044H,054H,088H,054H,088H

DB 05FH,0D0H,050H,030H,050H,060H,07FH,0FEH

DB 050H,040H,090H,020H,09FH,0B0H,092H,098H

DB 094H,08CH,034H,088H,011H,080H,000H,000H

;坐   CD7F8

DB 000H,082H,001H,002H,006H,022H,038H,022H

DB 004H,022H,003H,022H,000H,022H,0FFH,0FEH

DB 000H,0A2H,001H,022H,002H,022H,03CH,022H

DB 002H,022H,001H,002H,000H,002H,000H,000H

;

;!

DB 000H,000H,000H,000H,01FH,000H,03FH,0ECH

DB 03FH,0ECH,01F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