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数值

楼主(2014-12-26):
          LCD_X  EQU   23H     ;LCD 地址变量(决定文字的在LCD上的显示位置)

;-----------------------------------------------------------
          LCD_RS    EQU   P4.0    ;LCD 数据/命令选择端
          LCD_RW    EQU   P4.1    ;LCD 读/写选择端
          LCD_EN    EQU   P4.2    ;LCD 使能信号
          LCD_BG    EQU   P4.3    ;LCD 背光控制端
          LCD_SJ    EQU   P0      ;LCD 数据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
MAIN:     MOV  SP,#60H
          CLR  LCD_BG          ;打开LCD背光
          CALL  SET_LCD        ;初始化 LCD
          CALL  MENU_1         ;显示菜单1
          MOV  73H,#1          ;加载百位数据
          MOV  72H,#2          ;加载十位数据
          MOV  71H,#3          ;加载个位数据
          MOV  70H,#4          ;加载小数位数据
          ACALL CONV01
          SJMP $

;=================================================
;对 LCD 做初始化设置
;=================================================
SET_LCD:  MOV A,#34H      ;34H--扩充指令操作
          CALL  WCOM         ;写入命令
   MOV A,#30H      ;30H--基本指令操作
          CALL  WCOM         ;写入命令
   MOV A,#01H      ;清除显示
          CALL  WCOM         ;写入命令
          MOV A,#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CALL  WCOM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CALL  WCOM         ;写入命令
          RET
;==========================================================
;73H-70H 分别存放百位、十位、个位、小数位的数据
;==========================================================
CONV01:   MOV  A,73H          ;加载百位数据
          MOV  LCD_X,#1       ;设置显示位置
          CJNE A,#00H,CONV2
CONV1:    MOV  A,#" "        ;百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2
          MOV  A,72H         ;十位
          CJNE A,#00H,CONV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        ;十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2
          JMP  CONV4

CONV2:    CALL  SHOW_DIG2    ;显示数据

CONV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72H         ;十位
          CALL  SHOW_DIG2

CONV4: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71H         ;个位
          CALL  SHOW_DIG2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MOV  B,LCD_X
          CALL  LCDP2
          MOV  A,70H         ;加载小数位
          INC  LCD_X         ;设置位置
          CALL  SHOW_DIG2    ;显示数据
          RET
;=============================================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数据字符
;A=ASCII 数据, B=位置变量
;==============================================
LCDP2:   PUSH  ACC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字符
         MOV  A,B            ;设置显示地址
         ADD  A,#9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POP  ACC            ;由堆栈取出A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RET
;-------------------------------------------------------
SHOW_DIG2:                   ;在 LCD 的第二行显示数字
          ADD  A,#30H        ;加30H,转换为ASCII码
          MOV  B,LCD_X       ;确定显示位置
          CALL  LCDP2        ;送显示
          RET

;===============================================
;命令写入子程序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以8位控制方式将命令写至LCD
;===============================================
WCOM:    LCALL CHK_BUSY       ;写入指令
  CLR LCD_RS
  CLR LCD_RW
  MOV LCD_SJ,A
  SETB LCD_EN
  NOP
  NOP
  CLR LCD_EN
  RET
;===============================================
;数据写入子程序
;RS=H,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以8位控制方式将数据写至LCD
;===============================================
WDATA:    MOV  LCD_SJ,A       ;写入数据
          SETB  LCD_RS
          CLR  LCD_RW
          SETB  LCD_EN
          CALL  DE
          CLR  LCD_EN
          CALL  DE
          RET
;===============================================
;测LCD忙碌子程序
;RS=0,RW=1,E=H,D0-D7=状态字
;===============================================
CHK_BUSY: MOV LCD_SJ,#0FFH   ;测忙碌子程序
   CLR LCD_RS
   SETB LCD_RW
   SETB LCD_EN
   JB LCD_SJ.7,$
   CLR LCD_EN
   RET

;==========================================================
;LCD 显示第一页菜单
;==========================================================
MENU_OK1: MOV  DPTR,#M_OK1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1          ;显示在第一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1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2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13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3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14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4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RET
M_OK11:   DB"一氧化氮浓度:  ",0
M_OK12:   DB"            PPM",0   ;超过120PPM报警
M_OK13:   DB"油量:         ",0
M_OK14:   DB"            升 ",0

;==================================================
;在LCD的显示字符串
;DPTR = 放字符串的地址
;==================================================
LCD_PRINT:CJNE  A,#1,LINE2  ;判断是否为第一行
LINE1:    MOV  A,#80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80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JMP  FILL

LINE2:    CJNE  A,#2,LINE3  ;判断是否为第二行
          MOV  A,#90H       ;设置 LCD 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90H       ;设置 LCD 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JMP  FILL

LINE3:    CJNE  A,#3,LINE4  ;判断是否为第三行
          MOV  A,#88H       ;设置 LCD 的第三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88H       ;设置 LCD 的第三行地址
          CALL  WCOM
          JMP  FILL

LINE4:    MOV  A,#98H       ;设置 LCD 的第四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98H       ;设置 LCD 的第四行地址
          CALL  WCOM

FILL: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信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C1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RET

LC1: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FILL         ;继续填入字符
;===============================================
;清除一行 LCD 的字符
;输入一行空格,来替代原显示字符
;===============================================
CLR_LINE: MOV  R0,#24       ;清除该行 LCD 的字符
CL1:      MOV  A,#' '
          CALL  WDATA
          DJNZ  R0,CL1
          RET

;====================================================
;实时温度值与设定报警温度值 TH、TL 比较子程序
;当实际温度大于 TH 的设定值时,显示“过高”并闪动显示
;当实际温度小于 TH 的设定值时,显示“正常”
;当实际温度小于 TL 的设定值时,显示“过低”
;====================================================
TEMP_COMP:JNB FLAG2,L101         ;读取水温传感器时用以下程序
          MOV TEMP_TH,#SWGWSD
          MOV TEMP_TL,#SWDWSD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SJMP L102
L101:     JNB FLAG3,L104         ;读取油温传感器时用以下程序
          MOV TEMP_TH,#YWGWSD
          MOV TEMP_TL,#YWDWSD

L102:     CLR C
          MOV  A,TEMP_ZH
          CJNE  A,TEMP_TH,T_COMP0;实时温度与设定报警温度比较,运行后当A<TEMP_TH则C=1
T_COMP0:  JNC   CHULI1          ;检查温度是否过高
          MOV  A,TEMP_ZH
          SUBB  A,TEMP_TL       ;检查温度是否过低,减数>被减数,则
          JC  CHULI2            ;借位标志位C=1,转

          MOV  DPTR,#BJ50       ;显示"正常"
          CALL  TEMP_BJ3
L106:     JNB FLAG2,L103        ;读取水温传感器时用以下程序
          CLR  FLAH1            ;清除水温报警标志
          SJMP L104
L103:     JNB FLAG3,L104        ;读取油温传感器时用以下程序
          CLR  FLAH2            ;清除油温报警标志
L104:     RET

CHULI1:   MOV  DPTR,#BJ60       ;显示形成闪烁效果
          CALL  TEMP_BJ3
          MOV  R5,#10           ;延时10MS
          LCALL DELAY1
          MOV  DPTR,#BJ30       ;显示"过高"
          CALL  TEMP_BJ3
          JNB FLAG2,L105
          SETB  FLAH1           ;设置水温报警标志
          SJMP L104
L105:     JNB FLAG3,L104
          SETB  FLAH2           ;设置油温报警标志
          SJMP L104

CHULI2:   MOV  DPTR,#BJ40       ;显示"过低"
          CALL TEMP_BJ3
          SJMP L106
;=========================================
;标记字符写入子程序
;=========================================
TEMP_BJ3: JNB FLAG2,L001       ;读取水温传感器时用以下程序
          MOV  A,#86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SJMP L002
L001:     JNB FLAG3,L004       ;读取油温传感器时用以下程序
          MOV  A,#8EH          ;设置 LCD 的第三行地址
L002:     CALL  WCOM           ;写入指令
L003: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信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005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L004:     RET

L005: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L003            ;继续填入字符

BJ30:     DB  "浓度超标请注意!",0 ;温度过高显示内容
BJ40:     DB  "               ",0 ;温度正常显示内容
BJ50:     DB  "低油位,请加油!",0 ;温度过低显示内容
BJ60:     DB  "               ",0 ;清除以上标记
;**********************************************************
;延时子程序
;**********************************************************
DE:      MOV  R7,#229        ;延时 500 微秒,此条2个机器周期
         DJNZ  R7,$
         RET    ;此条2个机器周期,总延时(229*2+2+2)*(12/11.0592)≈500u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