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检测仪程序(4路温度控制)

楼主(2014-12-26):
  1. ;*******************************************************************
  2. ;*温度控制程序,在LCD屏幕上显示4路温度(车内外温度、水温、油温)
  3. ;分两页显示,每页显示2路温度,温度传感器开路时语音报警和显示故障
  4. ;水温、油温超温报警
  5. ;*LCD12864显示,晶振11.0592M
  6. ;*******************************************************************
  7. ;-----------------------------------------------------------
  8. ;以下参数可以修改
  9. ;-----------------------------------------------------------
  10.           XSYSSJ    DATA   40     ;显示延时时间
  11.           XSGZSJ    DATA   40     ;故障显示延时时间
  12.           CNBJCS    DATA   2      ;车内温度传感器出故障报警次数
  13.           CWBJCS    DATA   2      ;车外温度传感器出故障报警次数
  14.           SWBJCS    DATA   2      ;水温传感器故出障报警次数
  15.           YWBJCS    DATA   2      ;油温度传感器出故障报警次数
  16.           SWGWSD    DATA   50     ;水温超高报警值(单位℃)
  17.           SWDWSD    DATA   23     ;水温超低报警值(单位℃)
  18.           YWGWSD    DATA   40     ;油温超高报警值(单位℃)
  19.           YWDWSD    DATA   25     ;油温超低报警值(单位℃)
  21. ;-----------------------------------------------------------
  22. ;以下参数不宜修改
  23. ;-----------------------------------------------------------
  24.           FLAG0     BIT   20H.0   ;车内温度传感器标志
  25.           FLAG1     BIT   20H.1   ;车外温度传感器标志
  26.           FLAG2     BIT   20H.2   ;水温传感器标志
  27.           FLAG3     BIT   20H.3   ;油温传感器标志

  28.           FLAG4     BIT   20H.4   ;车内温度传感器故障标志位,1为故障0为正常
  29.           FLAG5     BIT   20H.5   ;车外温度传感器故障标志位,1为故障0为正常
  30.           FLAG6     BIT   20H.6   ;水温传感器故障标志位,1为故障0为正常
  31.           FLAG7     BIT   20H.7   ;油温传感器故障标志位,1为故障0为正常

  32.           FLAH0     BIT   21H.0   ;温度正负标志,1为负0为正,正不显示
  33.           FLAH1     BIT   21H.1   ;水温过高标志,1为过高
  34.           FLAH2     BIT   21H.2   ;油温过高标志,1为过高

  35. ;-----------------------------------------------------------
  36.           XSYS      DATA  22H     ;显示延时时间存放单元
  37.           LCD_X     EQU   23H     ;LCD 地址变量

  38.           TEMP_ZH   DATA  24H     ;实时温度值存放单元
  39.           TEMPL     DATA  25H     ;温度低位值存放单元
  40.           TEMPH     DATA  26H     ;温度高位值存放单元
  41.           TEMP_TH   DATA  27H     ;高温报警值存放单元
  42.           TEMP_TL   DATA  28H     ;低温报警值存放单元
  43.           YY_DAT    DATA  29H     ;语音地址存放单元

  44.           CNBJ      DATA  2AH     ;车内温度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存放单元
  45.           CWBJ      DATA  2BH     ;车外温度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存放单元
  46.           SWBJ      DATA  2CH     ;水温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存放单元
  47.           YWBJ      DATA  2DH     ;油温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存放单元

  48.           YYDAT     DATA  2EH     ;语音发码值暂存地址
  49. ;-----------------------------------------------------------
  50.           CNCGBJ    DATA   30     ;“车内温度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语音地址
  51.           CWCGBJ    DATA   31     ;“车外温度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语音地址
  52.           SWCGBJ    DATA   32     ;“水温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语音地址
  53.           YWCGBJ    DATA   33     ;“油温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语音地址
  54. ;-----------------------------------------------------------
  55. ;以下参数是固定的,不要修改
  56. ;-----------------------------------------------------------
  57.           YYRST     EQU   P3.3    ;语音模块复位信号引脚
  58.           BUSY      EQU   P1.0    ;语音忙控制端,0为正在播放1为没有播放
  59.           YYSDA     EQU   P1.1    ;语音模块数据引脚

  60.           CG_CHENEI EQU   P1.4    ;车内温度传感器数据线
  61.           CG_CHEWAI EQU   P1.5    ;车外温度传感器数据线
  62.           CG_SHUIWE EQU   P1.6    ;水温传感器数据线
  63.           CG_YOUWEN EQU   P1.7    ;油温传感器数据线
  64. ;-----------------------------------------------------------
  65.           LCD_RS    EQU   P4.0    ;LCD 数据/命令选择端
  66.           LCD_RW    EQU   P4.1    ;LCD 读/写选择端
  67.           LCD_EN    EQU   P4.2    ;LCD 使能信号
  68.           LCD_BG    EQU   P4.3    ;LCD 背光控制端
  69.           LCD_SJ    EQU   P0      ;LCD 数据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
MAIN:     MOV  SP,#60H
          MOV  A,#00H
          MOV  R0,#20H         ;将 20H-2FH 单元清零
          MOV  R1,#10H
CLEAR:    MOV  @R0,A
          INC  R0
          DJNZ  R1,CLEAR
          CLR  LCD_BG          ;打开LCD背光

          CALL  SET_LCD        ;初始化 LCD

          MOV   CNBJ,#CNBJCS   ;设置车内温度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
          MOV   CWBJ,#CWBJCS   ;设置车外温度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
          MOV   SWBJ,#SWBJCS   ;设置水温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
          MOV   YWBJ,#YWBJCS   ;设置油温传感器故障报警次数

          ;LCALL TEMP

;<<<<<<<<<<<<<<<<<<<<<<<<<<<<<<<<<<<<<<<<<<<<<<<<<<<<<<<<<<
;##########################################################
;以下温度显示程序(车内外温度、水温、油温)
;-----------------------------------------------------------
;用到的资源:R0~R7,A、B、C,20H~2EH,P4,P3.3,P1.0,P1.4~P1.7
;-----------------------------------------------------------
;##########################################################
;>>>>>>>>>>>>>>>>>>>>>>>>>>>>>>>>>>>>>>>>>>>>>>>>>>>>>>>>>>
;**************显示第一页温度(车内外温度)

TEMP:     CALL  MENU_OK1       ;显示温度菜单1

          MOV TEMP_TH,#00H     ;温度低位值存放单元
          MOV TEMP_TL,#00H     ;温度低位值存放单元

          SETB  FLAG0          ;开始读取车内温度传感器,设标志为1
          CLR FLAG1
          CLR FLAG2
          CLR FLAG3
          MOV  XSYS,#XSYSSJ    ;每页显示时间

;读取和显示车内温度
L1:       CALL  RESET          ;18B20复位子程序
          JB   FLAG4,L2        ;检查车外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
          CALL  BJ1            ;调用报警程序
          MOV  XSYS,#XSGZSJ    ;重新设每页显示时间
          SJMP  L3             ;传感器出故障不再显示该温度
L2:       CALL  READ_TEMP      ;读出温度与报警数据
          CALL  CONVTEMP       ;转换处理温度为BCD码
          CALL  CONV01         ;显示车内温度

L3:       CLR FLAG0
          SETB FLAG1
          CLR FLAG2
          CLR FLAG3

;读取和显示车外温度
          CALL  RESET          ;18B20复位子程序
          JB   FLAG5,L4        ;检查车内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
          CALL  BJ2            ;调用报警程序
          SJMP  L5             ;传感器出故障不再显示该温度
L4:       CALL  READ_TEMP      ;读出温度与报警数据
          CALL  CONVTEMP       ;转换处理温度为BCD码
          CALL  CONV02         ;显示车外温度

L5:       SETB FLAG0
          CLR FLAG1
          CLR FLAG2
          CLR FLAG3

          JB FLAG4,L71
          JB FLAG5,L71

          MOV R0,#XSGZSJ
L70:      ACALL DELAY
          DJNZ R0,L70
          SJMP L6

L71:      ACALL DELAY          ;延时
          DEC XSYS             ;车内外温度显示页显示一段时间,以便观察
          MOV A,XSYS
          JZ L6
          SJMP L1

;**************显示第二页温度(水温和油温)

L6:       CALL  MENU_OK2       ;显示温度菜单2
          MOV  XSYS,#XSYSSJ    ;重新设每页显示时间
          CLR FLAG0
          CLR FLAG1
          SETB FLAG2
          CLR FLAG3

;读取和显示水温
L7:       CALL  RESET          ;传感器复位子程序
          JB   FLAG6,L8        ;检查水温传感器是否正常
          CALL  BJ3            ;调用报警程序
          SJMP  L9
L8:       CALL  READ_TEMP      ;读出温度与报警数据
          CALL  CONVTEMP       ;转换处理温度为BCD码
          CALL  TEMP_COMP      ;温度比较子程序
          CALL  CONV01         ;显示水温

L9:       CLR FLAG0
          CLR FLAG1
          CLR FLAG2
          SETB FLAG3

;读取和显示油温
          CALL  RESET          ;传感器复位子程序
          JB   FLAG7,L10       ;检查油温传感器是否正常
          CALL  BJ4            ;调用报警程序
          SJMP  L11
L10:      CALL  READ_TEMP      ;读出温度与报警数据
          CALL  CONVTEMP       ;转换处理温度为BCD码
          CALL  TEMP_COMP      ;温度比较子程序
          CALL  CONV02         ;显示油温

L11:      CLR FLAG0
          CLR FLAG1
          SETB FLAG2
          CLR FLAG3

          JB FLAG6,L81
          JB FLAG7,L81

          MOV R0,#XSGZSJ
L80:      ACALL DELAY
          DJNZ R0,L80
          SJMP L82

L81:      ACALL DELAY
          DEC XSYS              ;水温、油温显示页显示一段时间,以便观察
          MOV A,XSYS
          JZ L82
          AJMP L7
L82:      AJMP MAIN
          RET

;------------------------------------------------------
;报警程序,传感器故障声音报警和LCD显示
;------------------------------------------------------
BJ1:      MOV A,CNBJ        ;车内温度故障报警和显示
          JZ L13            ;声音报警N次后不再报警,只显示故障
          MOV YY_DAT,#CNCGBJ;报出“车内温度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
          JNB BUSY,L13      ;如果正在播放语音则跳过,只显示故障
          DEC CNBJ          ;车内温度传感器语音报警次数倒计数
          SJMP L12          ;故障语音报警

BJ2:      MOV A,CWBJ        ;车外温度故障报警和显示
          JZ L15            ;声音报警N次后不再报警,只显示故障
          MOV YY_DAT,#CWCGBJ;报出“车外温度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
          JNB BUSY,L15      ;如果正在播放语音则跳过,只显示故障
          DEC CWBJ          ;车外温度传感器语音报警次数倒计数
          SJMP L14          ;故障显示

BJ3:      MOV A,SWBJ        ;水温故障报警和显示
          JZ L13            ;声音报警N次后不再报警,只显示故障
          MOV YY_DAT,#SWCGBJ;报出“水温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
          JNB BUSY,L13      ;如果正在播放语音则跳过,只显示故障
          DEC SWBJ          ;水温传感器语音报警次数倒计数
L12:      ACALL YUYIN       ;语音播放
L13:      MOV  A,#90H        ;显示在第二行
          SJMP L16          ;故障显示

BJ4:      MOV A,YWBJ        ;油温故障报警和显示
          JZ L15            ;声音报警N次后不再报警,只显示故障
          MOV YY_DAT,#YWCGBJ;报出“油温传感器出故障,请检查”
          JNB BUSY,L15      ;如果正在播放语音则跳过,只显示故障
          DEC YWBJ          ;油温传感器语音报警次数倒计数
L14:      ACALL YUYIN       ;语音播放
L15:      MOV  A,#98H       ;显示在第四行

L16:      MOV  DPTR,#MUNE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CALL  WCOM
L203: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信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205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RET

L205: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L203         ;继续填入字符

MUNE1:    DB"探头故障请检查!",0 ;温度探头不正常报警程序

;--------------------------------------------------------------------
;传感器读温度子程序
; 将温度低位、高位、TH、TL从传感器中读出
; 分别存入 25H、26H、27H、28H 单元中
;--------------------------------------------------------------------
READ_TEMP: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CALL  WRITE
         CALL  RESET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CALL  WRITE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CALL  WRITE           ;先写入命令

         MOV R4,#4             ;存入4个单元中
         MOV R1,#TEMPL         ;存入单元的首地址送入 R1
RE00:    MOV R2,#8             ;8位数据长度
RE01:    CLR CY
;***********************
         JNB FLAG0,L01
         SETB CG_CHENEI
         NOP
         NOP
         CLR CG_CHENEI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CG_CHENEI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07           ;延时15微妙
         DJNZ R3,$
         MOV C,CG_CHENEI      ;从传感器总线读得一个BIT
         AJMP L5A

L01:     JNB FLAG1,L02
         SETB CG_CHEWAI
         NOP
         NOP
         CLR CG_CHEWAI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CG_CHEWAI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07           ;延时15微妙
         DJNZ R3,$
         MOV C,CG_CHEWAI      ;从传感器总线读得一个BIT
         AJMP L5A

L02:     JNB FLAG2,L03
         SETB CG_SHUIWE
         NOP
         NOP
         CLR CG_SHUIWE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CG_SHUIWE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07           ;延时15微妙
         DJNZ R3,$
         MOV C,CG_SHUIWE      ;从传感器总线读得一个BIT
L0:      AJMP L5A

L03:     JNB FLAG3,L0
         SETB CG_YOUWEN
         NOP
         NOP
         CLR CG_YOUWEN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NOP
         NOP
         NOP
         SETB CG_YOUWEN       ;开始读总线释放
         MOV R3,#07           ;延时15微妙
         DJNZ R3,$
         MOV C,CG_YOUWEN      ;从传感器总线读得一个BIT
;*****************************
L5A:     MOV R3,#3CH
         DJNZ R3,$            ;等待100微妙
         RRC A                ;把读得的位值环移给A
         DJNZ R2,RE01         ;读下一个BIT
         MOV @R1,A
         INC R1
         DJNZ R4,RE00         ;没有读完,继续
;+++++++++++++++++++++++++++++++++++++++++++++++++++++++++++++++++++++++++++++
;         JB FLAG0,L000
;         PUSH A
;         MOV A,#WENDSD
;         CLR C
;         SUBB  A,TEMPL      ;减数>被减数,则
;        JC L00
;         SETB FLAH3
;L00:     POP A
L000:    RET
;*****************************************************
;处理温度 BCD 码子程序
;整数部分:取出 TEMPL 高四位和 TEMPH 低四位进行重新组合
;小数部分:取出 TEMPL 低四位,查小数码表
;****************************************************
CONVTEMP:MOV  A,TEMPH       ;判温度是否零下
         ANL  A,#80H
         JZ  TEMPC1         ;温度零上转
         SETB FLAH0         ;温度为负值
         CLR  C
         MOV  A,TEMPL       ;二进制数求补(双字节)
         CPL  A             ;取反加1
         ADD  A,#01H
         MOV  TEMPL,A
         MOV  A,TEMPH
         CPL  A
         ADDC  A,#00H
         MOV  TEMPH,A
         JMP  TEMPC2

TEMPC1:  CLR  FLAH0               ;温度为正值
TEMPC2:  MOV  A,TEMPL
         ANL  A,#0FH              ;取出小数部分
         MOV  B,#10               ;将TEMP_L的低四位X10/16得小数后一位数.
         MUL  AB
  MOV  B,#16
  DIV  AB
         MOV  70H,A               ;小数部分 BCD

         MOV  A,TEMPL             ;整数部分
         ANL  A,#0F0H             ;取出高四位
         SWAP  A
         MOV  TEMPL,A
         MOV  A,TEMPH             ;取出低四位
         ANL  A,#0FH
         SWAP  A
         ORL  A,TEMPL             ;重新组合温度数据
         MOV  TEMP_ZH,A           ;重新组合的温度数据存入TEMP_ZH
         LCALL  HEX2BCD1

         MOV  TEMPL,A             ;(A)=十位数和个位数
         ANL  A,#0F0H
         SWAP  A
         MOV  72H,A               ;十位数 BCD
         MOV  A,TEMPL
         ANL  A,#0FH
         MOV  71H,A               ;个位数 BCD
         MOV  A,R4                ;(R4)= 百位数
         MOV  73H,A

TEMPC3:  RET
;====================================================
;单字节十六进制转BCD
;入口:(A)=单字节十六进制的温度值
;出口:(R4)= 百位数,(A)=十位数和个位数
;====================================================
HEX2BCD1:MOV  B,#64H
         DIV  AB
         MOV  R4,A             ;(R4)=百位数
         MOV  A,#0AH
         XCH  A,B
         DIV  AB
         SWAP  A
         ORL  A,B             ;(A)=十位数和个位数
         RET

;==========================================================
; LCD 温度值显示子程序
;73H-70H 分别存放百位、十位、个位、小数位的数据
;==========================================================
CONV01:   MOV  A,73H         ;加载百位数据
          MOV  LCD_X,#1      ;设置显示位置
          JNB  FLAH0,CONV0   ;
          MOV  A,#"-"        ;显示"-"
          MOV  B,LCD_X
          CALL  LCDP2

          MOV  A,72H         ;十位
          CJNE A,#00H,CONV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        ;十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2
          JMP  CONV4

CONV0:    CJNE A,#00H,CONV2

CONV1:    MOV  A,#" "        ;百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2
          MOV  A,72H         ;十位
          CJNE A,#00H,CONV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        ;十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2
          JMP  CONV4

CONV2:    CALL  SHOW_DIG2    ;显示数据

CONV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72H         ;十位
          CALL  SHOW_DIG2

CONV4: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71H         ;个位
          CALL  SHOW_DIG2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MOV  B,LCD_X
          CALL  LCDP2
          MOV  A,70H         ;加载小数位
          INC  LCD_X         ;设置位置
          CALL  SHOW_DIG2    ;显示数据
          RET
;=============================================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数据字符
;A=ASCII 数据, B=位置变量
;==============================================
LCDP2:   PUSH  ACC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字符
         MOV  A,B         ;设置显示地址
         ADD  A,#90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POP  ACC         ;由堆栈取出A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RET
;-------------------------------------------------------
SHOW_DIG2:                 ;在 LCD 的第二行显示数字
          ADD  A,#30H      ;加30H,转换为ASCII码
          MOV  B,LCD_X     ;确定显示位置
          CALL  LCDP2      ;送显示
          RET
;*************************************************************************
;==========================================================
; LCD 温度值显示子程序2,显示在第四行
;73H-70H 分别存放百位、十位、个位、小数位的数据
;==========================================================
CONV02:   MOV  A,73H         ;加载百位数据
          MOV  LCD_X,#1      ;设置显示位置
          JNB  FLAH0,CONV10   ;
          MOV  A,#"-"        ;显示"-"
          MOV  B,LCD_X
          CALL  LCDP4

          MOV  A,72H         ;十位
          CJNE A,#00H,CONV1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        ;十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4
          JMP  CONV14

CONV10:   CJNE A,#00H,CONV12

CONV11:   MOV  A,#" "        ;百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4
          MOV  A,72H         ;十位
          CJNE A,#00H,CONV1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        ;十位数等于0显示空格
          MOV  B,LCD_X
          CALL  LCDP4
          JMP  CONV14

CONV12:   CALL  SHOW_DIG4    ;显示数据

CONV13: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72H         ;十位
          CALL  SHOW_DIG4

CONV14: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71H         ;个位
          CALL  SHOW_DIG4
          INC  LCD_X         ;调整显示地址
          MOV  A,#'.'
          MOV  B,LCD_X
          CALL  LCDP4
          MOV  A,70H         ;加载小数位
          INC  LCD_X         ;设置位置
          CALL  SHOW_DIG4    ;显示数据
          RET
;=============================================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数据字符
;A=ASCII 数据, B=位置变量
;==============================================
LCDP4:   PUSH  ACC        ;在LCD的第二行显示字符
         MOV  A,B         ;设置显示地址
         ADD  A,#98H      ;设置LCD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POP  ACC         ;由堆栈取出A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RET
;-------------------------------------------------------
SHOW_DIG4:                 ;在 LCD 的第二行显示数字
          ADD  A,#30H      ;加30H,转换为ASCII码
          MOV  B,LCD_X     ;确定显示位置
          CALL  LCDP4      ;送显示
          RET
;*************************************************************************
;------------------------------------------------------------------
;传感器 写命令、数据子程序
;根据命令的内容,进行写操作
;------------------------------------------------------------------
WRITE:  MOV R2,#8            ;8位数据长度
        CLR  C
WR1:    JNB FLAG0,L21
        CLR CG_CHENEI        ;开始写入传感器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MOV R3,#08
        DJNZ R3,$            ;总线复位保持16微妙以上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 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CG_CHENEI,C      ;写入一个BIT
        MOV R3,#3CH
        DJNZ R3,$            ;等待120微妙
        SETB CG_CHENEI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CG_CHENEI
        RET

L21:    JNB FLAG1,L22
        CLR CG_CHEWAI        ;开始写入传感器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MOV R3,#08
        DJNZ R3,$            ;总线复位保持16微妙以上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 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CG_CHEWAI,C      ;写入一个BIT
        MOV R3,#3CH
        DJNZ R3,$            ;等待120微妙
        SETB CG_CHEWAI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CG_CHEWAI
        RET

L22:    JNB FLAG2,L23
        CLR CG_SHUIWE        ;开始写入传感器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MOV R3,#08
        DJNZ R3,$            ;总线复位保持16微妙以上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 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CG_SHUIWE,C      ;写入一个BIT
        MOV R3,#3CH
        DJNZ R3,$            ;等待120微妙
        SETB CG_SHUIWE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CG_SHUIWE
        RET

L23:    JNB FLAG3,L24
        CLR CG_YOUWEN        ;开始写入传感器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MOV R3,#08
        DJNZ R3,$            ;总线复位保持16微妙以上
        RRC A                ;把一个字节DATA 分成8个BIT环移给C
        MOV CG_YOUWEN,C      ;写入一个BIT
        MOV R3,#3CH
        DJNZ R3,$            ;等待120微妙
        SETB CG_YOUWEN       ;重新释放总线
        NOP
        DJNZ R2,WR1          ;写入下一个BIT
        SETB CG_YOUWEN
L24:    RET

;=================================================
MENU_OK1: MOV  DPTR,#M_OK1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1          ;显示在第一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1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2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13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3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14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4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RET
M_OK11:   DB"车内温度:      ",0
M_OK12:   DB"            ℃ ",0
M_OK13:   DB"车外温度:      ",0
M_OK14:   DB"            ℃ ",0
;=================================================
MENU_OK2: MOV  DPTR,#M_OK21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1          ;显示在第一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22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2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23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3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MOV  DPTR,#M_OK24  ;指针指到显示信息区
          MOV  A,#4          ;显示在第二行
          CALL  LCD_PRINT
          RET
M_OK21:   DB"水温:         ",0
M_OK22:   DB"            ℃ ",0
M_OK23:   DB"油温:         ",0
M_OK24:   DB"            ℃ ",0

;==================================================
;在LCD的第一行或第二行显示字符串
;DPTR = 放字符串的地址
;==================================================
LCD_PRINT:CJNE  A,#1,LINE2  ;判断是否为第一行
LINE1:    MOV  A,#80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80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JMP  FILL

LINE2:    CJNE  A,#2,LINE3  ;判断是否为第二行
          MOV  A,#90H       ;设置 LCD 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90H       ;设置 LCD 的第二行地址
          CALL  WCOM
          JMP  FILL

LINE3:    CJNE  A,#3,LINE4  ;判断是否为第三行
          MOV  A,#88H       ;设置 LCD 的第三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88H       ;设置 LCD 的第三行地址
          CALL  WCOM
          JMP  FILL

LINE4:    MOV  A,#98H      ;设置 LCD 的第四行地址
          CALL  WCOM        ;写入命令
          CALL  CLR_LINE    ;清除该行字符数据
          MOV  A,#98H      ;设置 LCD 的第四行地址
          CALL  WCOM

FILL: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信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C1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RET

LC1: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FILL         ;继续填入字符
;===============================================
;清除一行 LCD 的字符
;输入一行空格,来替代原显示字符
;===============================================
CLR_LINE: MOV  R0,#24       ;清除该行 LCD 的字符
CL1:      MOV  A,#' '
          CALL  WDATA
          DJNZ  R0,CL1
          RET
;====================================================
;传感器 复位与检测子程序
;传感器 正常 FLAG* 置 1,不正常 FLAG* 置 0。
;====================================================
RESET:  JNB FLAG0,L31
        SETB CG_CHENEI        ;
        NOP
        CLR CG_CHENEI
        MOV R0,#6BH           ;主机发出延时复位低脉冲
        MOV R1,#04H
TSR11:  DJNZ R0,$             ;延时
        MOV R0,#6BH
        DJNZ R1,TSR11
        SETB CG_CHENEI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32H
TSR21:  JNB CG_CHENEI,TSR31   ;等待传感器回应
        DJNZ R0,TSR21
        JMP TSR41             ; 延时
TSR31:  SETB FLAG4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SR51
TSR41:  CLR FLAG4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SR61
TSR51:  MOV R0,#06BH
        DJNZ R0,$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61:  SETB CG_CHENEI
        RET
;------------------------
L31:    JNB FLAG1,L32
        SETB CG_CHEWAI        ;
        NOP
        CLR CG_CHEWAI
        MOV R0,#6BH           ;主机发出延时复位低脉冲
        MOV R1,#04H
TSR12:  DJNZ R0,$             ;延时
        MOV R0,#6BH
        DJNZ R1,TSR12
        SETB CG_CHEWAI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32H
TSR22:  JNB CG_CHEWAI,TSR32   ;等待传感器回应
        DJNZ R0,TSR22
        JMP TSR42             ; 延时
TSR32:  SETB FLAG5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SR52
TSR42:  CLR FLAG5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SR62
TSR52:  MOV R0,#06BH
        DJNZ R0,$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62:  SETB CG_CHEWAI
        RET
;------------------------
L32:    JNB FLAG2,L33
        SETB CG_SHUIWE        ;
        NOP
        CLR CG_SHUIWE
        MOV R0,#6BH           ;主机发出延时复位低脉冲
        MOV R1,#04H
TSR13:  DJNZ R0,$             ;延时
        MOV R0,#6BH
        DJNZ R1,TSR13
        SETB CG_SHUIWE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32H
TSR23:  JNB CG_SHUIWE,TSR33   ;等待传感器回应
        DJNZ R0,TSR23
        JMP TSR43             ; 延时
TSR33:  SETB FLAG6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SR53
TSR43:  CLR FLAG6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SR63
TSR53:  MOV R0,#06BH
        DJNZ R0,$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63:  SETB CG_SHUIWE
        RET
;------------------------
L33:    JNB FLAG3,L34
        SETB CG_YOUWEN        ;
        NOP
        CLR CG_YOUWEN
        MOV R0,#6BH           ;主机发出延时复位低脉冲
        MOV R1,#04H
TSR14:  DJNZ R0,$             ;延时
        MOV R0,#6BH
        DJNZ R1,TSR14
        SETB CG_YOUWEN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32H
TSR24:  JNB CG_YOUWEN,TSR34   ;等待传感器回应
        DJNZ R0,TSR24
        JMP TSR44             ; 延时
TSR34:  SETB FLAG7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JMP TSR54
TSR44:  CLR FLAG7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JMP TSR64
TSR54:  MOV R0,#06BH
        DJNZ R0,$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64:  SETB CG_YOUWEN
L34:    RET
;------------------------

;==========================================================
;=================================================
;对 LCD 做初始化设置
;=================================================
SET_LCD:  MOV A,#34H      ;34H--扩充指令操作
          CALL  WCOM         ;写入命令
   MOV A,#30H      ;30H--基本指令操作
          CALL  WCOM         ;写入命令
   MOV A,#01H      ;清除显示
          CALL  WCOM         ;写入命令
          MOV A,#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CALL  WCOM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CALL  WCOM         ;写入命令

          RET

;==================================================
;===============================================
;命令写入子程序
;RS=L,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以8位控制方式将命令写至LCD
;===============================================
WCOM:    LCALL CHK_BUSY
  CLR LCD_RS
  CLR LCD_RW
  MOV LCD_SJ,A
  SETB LCD_EN
  NOP
  NOP
  CLR LCD_EN
  RET
;===============================================
;数据写入子程序
;RS=H,RW=L,D0-D7=指令码,E=高脉冲
;以8位控制方式将数据写至LCD
;===============================================
WDATA:    MOV  LCD_SJ,A       ;写入数据
          SETB  LCD_RS
          CLR  LCD_RW
          SETB  LCD_EN
          CALL  DE
          CLR  LCD_EN
          CALL  DE
          RET
;**********************************************************

;测忙碌子程序
;RS=0,RW=1,E=H,D0-D7=状态字

;**********************************************************
CHK_BUSY:  MOV LCD_SJ,#0FFH    ;测忙碌子程序
    CLR LCD_RS
    SETB LCD_RW
    SETB LCD_EN
    JB LCD_SJ.7,$
    CLR LCD_EN
    RET

;====================================================
;实时温度值与设定报警温度值 TH、TL 比较子程序
;当实际温度大于 TH 的设定值时,显示“过高”并闪动显示
;当实际温度小于 TH 的设定值时,显示“正常”
;当实际温度小于 TL 的设定值时,显示“过低”
;====================================================
TEMP_COMP:JNB FLAG2,L101
          MOV TEMP_TH,#SWGWSD
          MOV TEMP_TL,#SWDWSD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SJMP L102
L101:     JNB FLAG3,L103
          MOV TEMP_TH,#YWGWSD
          MOV TEMP_TL,#YWDWSD

L102:     MOV  A,TEMP_ZH
          CJNE  A,TEMP_TH,T_COMP0
T_COMP0:  JNC   CHULI1
          MOV  A,TEMP_ZH
          SUBB  A,TEMP_TL       ;减数>被减数,则
          JC  CHULI2            ;借位标志位C=1,转

          MOV  DPTR,#BJ50       ;显示"正常"
          CALL  TEMP_BJ3
          CLR   FLAG1           ;清除报警标志
L103:     RET

CHULI1:   MOV  DPTR,#BJ60       ;形成闪烁效果
          CALL  TEMP_BJ3
          MOV  R5,#10           ;延时10MS
          ACALL DELAY1
          MOV  DPTR,#BJ30       ;显示"过高"
          CALL  TEMP_BJ3
          SETB  FLAG1           ;设置报警标志
          RET

CHULI2:   MOV  DPTR,#BJ40       ;显示"过低"
          CALL  TEMP_BJ3
          CLR   FLAG1           ;清除报警标志
          RET
;=========================================
;标记字符写入子程序
;=========================================
TEMP_BJ3: JNB FLAG2,L001
          MOV  A,#86H       ;设置 LCD 的第一行地址
          SJMP L002
L001:     JNB FLAG3,L004
          MOV  A,#8EH       ;设置 LCD 的第三行地址
L002:     CALL  WCOM
L003:     CLR  A            ;填入字符
          MOVC  A,@A+DPTR   ;由信息区取出字符
          CJNE  A,#0,L005   ;判断是否为结束码
L004:     RET

L005:     CALL  WDATA       ;写入数据
          INC  DPTR         ;指针加1
          JMP  L003         ;继续填入字符

BJ30:     DB  "过高",0      ;过高标记
BJ40:     DB  "过低",0      ;正常标记
BJ50:     DB  "正常",0      ;过低标记
BJ60:     DB  "    ",0      ;过低标记
;**********************************************************
;语音驱动和播放程序
;**********************************************************
;50H为语音段地址暂存器,1到210段,实际用到40
;50H为E0H~E7H时分别代表自低往高的8级音量
;在语音播放过程中发送F2H至50H可循环播放当前地址语音
;发送FEH至50H停止播放语音
;****************************************************
YUYIN: RET        ;$$$$$$$$$$$$$
       MOV TMOD,#00000001B ;定时/计数器0工作于方式1
       MOV R6,#08H         ;发码8位循环数据
       LCALL ONE_LINE      ;调用一线发码子程序
       RET

ONE_LINE:                  ;////一线发码子程序
       SETB YYRST          ;复位
       MOV R7,#2           ;延时2MS
       LCALL DELAY1MS
       CLR YYRST           ;延时使系统稳定
       MOV R7,#6           ;延时6MS
       LCALL DELAY1MS
       CLR YYSDA           ;唤醒语音芯片
       MOV R7,#17          ;延时17MS
       LCALL DELAY1MS
       MOV A,YY_DAT

LP1:   SETB YYSDA
       RRC A               ;分辨50H内的数据各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JNC DIDIANPIN       ;高电平用高:低=2:1的脉宽表示
       LCALL DELAY200US
       LCALL DELAY200US
       LCALL DELAY200US
       CLR YYSDA
       LCALL DELAY200US
LP2:   DJNZ R6,LP1         ;查看数据是否发完,未发完继续发
       MOV R6,#08H
       SETB YYSDA
       RET

DIDIANPIN:                 ;低电平用高:低=1:2的脉宽表示
       LCALL DELAY200US
       CLR YYSDA
       LCALL DELAY200US
       LCALL DELAY200US
       LCALL DELAY200US
       SJMP LP2

;以下为延时子程序
DELAY200US:                ;延时200US子程序,晶振11.0592MHz,方式1
       MOV  TH0,#0FFH
       MOV  TL0,#47H
       SETB TR0
LOP1:  JBC  TF0,NEXT1
       SJMP LOP1
NEXT1: CLR TR0
       RET

DELAY1MS:                  ;延时1ms子程序
       MOV  TH0,#0FCH
       MOV  TL0,#66H
       SETB TR0
LOP2:  JBC  TF0,NEXT2
       SJMP LOP2
NEXT2: DJNZ R7,DELAY1MS
       CLR TR0
       RET
;**********************************************************
;延时子程序
;**********************************************************
DE:       MOV  R7,#250        ;延时 500 微秒
          DJNZ  R7,$
          RET
;===============================================
DELAY:   MOV  R5,#20      ;延时20MS
DELAY1:  MOV  R6,#48      ;50
DL1:     MOV  R7,#96      ;100
         DJNZ  R7,$
         DJNZ  R6,DL1
         DJNZ  R5,DELAY1
         RET              ;96*2*48*(12/11.0592)+2*(12/11.0592)≈10000uS=10mS

          END

网友A(2015-01-28):
我测试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