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车牌程序(16×16LED点阵显示)

楼主(2014-12-26):
********************************************************************
;16×16LED点阵显示,IC:74HC138×2、74HC595×8、74HC245×1、
;CPU:89C2051,晶振:3.579M
;********************************************************************

         SDATA_595  EQU  P1.0   ;串行数据输入,接74HC595的14脚
         SCLK_595   EQU  P1.1   ;移位时钟脉冲,接74HC595的11脚
         RCK_595    EQU  P1.2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接74HC595的10脚
         G_595      EQU  P1.7   ;显示允许控制信号端口,接74HC595的12脚
         G_74138    EQU  P1.3   ;行驱动片选控制端,接74HC138的4脚

         SRA        EQU  P1.6   ;接74HC138的A输入端,接74HC138的1脚
         SRB        EQU  P1.5   ;接74HC138的B输入端,接74HC138的2脚
         SRC        EQU  P1.4   ;接74HC138的C输入端,接74HC138的3脚

         SCKZ       EQU  P3.7   ;刹车控显示控制输入端
         ZZKZ       EQU  P3.5   ;左转弯显示控制输入端
         YZKZ       EQU  P3.4   ;右转弯显示控制输入端
         YLKZ       EQU  P3.3   ;预留显示控制输入端

         ;P3.2                  ;外部中断0
         ;P3.1                  ;编程口1
         ;P3.0                  ;编程口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外中断0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00             ;中断返回
         ORG  0100H

;--------------------------------------------------------------
;初始化程序
;--------------------------------------------------------------
MAIN:    MOV  SP,#50H
         MOV  A,#0FFH
         MOV  P1,A
         MOV  P3,A
         CLR  RCK_595        ;允许输入串行数据
         SETB EA             ;开总中断允许
         CLR IT0             ;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
         SETB EX0            ;允许外部中断0

GGAO: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N2:    CLR EX0              ;关外部中断
         SETB G_595
         MOV  DPTR,#TAB22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23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24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25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N2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SETB EX0             ;开外部中断
         AJMP GGAO
;--------------------------------------------------------------
;外部中断处理程序
;--------------------------------------------------------------
INT00:   CLR EA              ;关总中断
         SETB G_595
SHACHE:  JB SCKZ,ZUOZH       ;检查是否刹车
         LCALL DEL1MS
         JB SCKZ,LPT2
LPT1:    LCALL MAIN1
         JNB SCKZ,LPT1       ;检查是否松开刹车开关
         ;LCALL DEL1MS
         ;JNB SCKZ,LPT1
         AJMP LPT2

ZUOZH:   JB ZZKZ,YUOZH       ;检查是否左转弯
         LCALL DEL1MS
         JB ZZKZ,LPT2
LPT3:    LCALL ZZHX
         JNB ZZKZ,LPT3       ;检查是否松开左转弯开关
         ;LCALL DEL1MS
         ;JNB ZZKZ,LPT3
         AJMP LPT2

YUOZH:   JB YZKZ,LPT2        ;检查是否左转弯
         LCALL DEL1MS
         JB YZKZ,LPT2
LPT4:    LCALL YZHX
         JNB YZKZ,LPT4       ;检查是否松开左转弯开关
         ;LCALL DEL1MS
         ;JNB YZKZ,LPT4
         ;AJMP LPT2

LPT2:    SETB EA             ;开总中断
         RETI                ;返回

;--------------------------------------------------------------
;左转弯显示程序:箭头向左移动然后显示“左转弯”
;--------------------------------------------------------------
ZZHX:    MOV R1,#3           ;轮回显示次数
ZZHX1: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1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15:  SETB G_595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1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1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2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25:  SETB G_595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2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2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3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35:  SETB G_595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1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3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3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4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45:  SETB G_595
         MOV  DPTR,#TAB1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4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4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DJNZ R1,ZZHX2

         MOV R1,#2           ;轮回闪烁显示次数
ZZHX3:   MOV R2,#40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5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55:  SETB G_595
         MOV  DPTR,#TAB1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11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2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3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5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5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DJNZ R1,ZZHX3

         RET

ZZHX2:   AJMP ZZHX1

;--------------------------------------------------------------
;右转弯显示程序:箭头向右移动然后显示“右转弯”
;--------------------------------------------------------------
YZHX:    MOV R1,#3           ;轮回显示次数
YZHX1: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11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115: SETB G_595
         MOV  DPTR,#TAB15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11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11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12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125:  SETB G_595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15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12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12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13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135:  SETB G_595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5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13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13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MOV R2,#12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14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145:  SETB G_595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0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0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5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14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14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DJNZ R1,YZHX2

         MOV R1,#2           ;轮回闪烁显示次数
YZHX3:   MOV R2,#40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15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155:  SETB G_595
         MOV  DPTR,#TAB14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12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3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15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15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15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DJNZ R1,YZHX3

         RET

YZHX2:   AJMP YZHX1
;--------------------------------------------------------------
;刹车显示程序
;--------------------------------------------------------------
;显示第一组文字
MAIN1:   MOV R2,#70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2: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3:   SETB G_595
         MOV  DPTR,#TAB1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3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2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显示第二组文字
         MOV R2,#70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4: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5:   SETB G_595
         MOV  DPTR,#TAB2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3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4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5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5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4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显示第三组文字
         MOV R2,#70          ;每组文字显示时间
MAIN6:   MOV  R0,#0FFH       ;取码初始指针存入R0
         MOV  R3,#16         ;每字16组码
MAIN7:   SETB G_595
         MOV  DPTR,#TAB6     ;显示第一个字
         LCALL SHUJU2

         MOV  DPTR,#TAB7     ;显示第二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3     ;显示第三个字
         LCALL SHUJU1

         MOV  DPTR,#TAB9     ;显示第四个字
         LCALL SHUJU1

         LCALL SHAOM         ;开始显示,轮回扫描
         LCALL DEL1MS        ;延时
         DJNZ  R3,MAIN7      ;是否显示完4个字了
         DJNZ  R2,MAIN6
         SETB G_595          ;关显示
         LCALL DEL1S         ;每组文字延时时间

         RET

;--------------------------------------------------------------
;文字代码输入74HC595
;--------------------------------------------------------------
SHUJU1:  DEC R0
         DEC R0
SHUJU2:  INC R0
         MOV  A,R0           ;文字右半边取码
         MOVC  A,@A+DPTR
         LCALL  WR_595
         INC R0
         MOV  A,R0           ;文字右半边取码
         MOVC  A,@A+DPTR
         LCALL  WR_595
         RET
;--------------------------------------------------------------
;移位寄存器接收数据子程序
;--------------------------------------------------------------
WR_595:  MOV R4,#08H         ;每半边为8位数据
         CLR C
WR_LOOP: RLC A
         MOV SDATA_595,C     ;输入串行数据
         SETB SCLK_595       ;上升沿发生移位
         NOP
         NOP
         NOP
         NOP
         CLR SCLK_595
         DJNZ R4,WR_LOOP
         RET
;--------------------------------------------------------------
;延时子程序
;--------------------------------------------------------------
DEL1MS:  MOV  R6,#5
DEL1MS1: MOV  R7,#140        ;延时1ms
         DJNZ  R7,$
         DJNZ  R6,DEL1MS1
         RET

DEL1S:   MOV  R5,#10
DEL1S1:  MOV  R6,#255
DEL1S2:  MOV  R7,#255        ;延时1s
         DJNZ  R7,$
         DJNZ  R6,DEL1S2
         DJNZ  R5,DEL1S1
         RET
;--------------------------------------------------------------
;扫描显示
;--------------------------------------------------------------
SHAOM:   SETB  RCK_595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NOP
         NOP
         CLR  RCK_595        ;恢复低电平

;右半边,由上端扫描到下边
         CJNE R3,#16,L1
         CLR SRA
         CLR SRB
         CLR SRC
         AJMP L10

L1:      CJNE R3,#15,L2
         SETB SRA
         CLR SRB
         CLR SRC
         AJMP L10

L2:      CJNE R3,#14,L3
         CLR SRA
         SETB SRB
         CLR SRC
         AJMP L10

L3:      CJNE R3,#13,L4
         SETB SRA
         SETB SRB
         CLR SRC
         AJMP L10

L4:      CJNE R3,#12,L5
         CLR SRA
         CLR SRB
         SETB SRC
         AJMP L10

L5:      CJNE R3,#11,L6
         SETB SRA
         CLR SRB
         SETB SRC
         AJMP L10

L6:      CJNE R3,#10,L7
         CLR SRA
         SETB SRB
         SETB SRC
         AJMP L10

L7:      CJNE R3,#9,L9
         SETB SRA
         SETB SRB
         SETB SRC
         AJMP L10

;左半边,由上端扫描到下边
L9:      CJNE R3,#8,L11
         CLR SRA
         CLR SRB
         CLR SRC
         AJMP L8

L11:     CJNE R3,#7,L12
         SETB SRA
         CLR SRB
         CLR SRC
         AJMP L8

L12:     CJNE R3,#6,L13
         CLR SRA
         SETB SRB
         CLR SRC
         AJMP L8

L13:     CJNE R3,#5,L14
         SETB SRA
         SETB SRB
         CLR SRC
         AJMP L8

L14:     CJNE R3,#4,L15
         CLR SRA
         CLR SRB
         SETB SRC
         AJMP L8

L15:     CJNE R3,#3,L16
         SETB SRA
         CLR SRB
         SETB SRC
         AJMP L8

L16:     CJNE R3,#2,L17
         CLR SRA
         SETB SRB
         SETB SRC
         AJMP L8

L17:     CJNE R3,#1,L10
         SETB SRA
         SETB SRB
         SETB SRC

L8:      SETB G_74138           ;显示文字左半边
         SJMP L18
L10:     CLR G_74138            ;显示文字右半边
L18:     CLR G_595              ;打开整体显示开关
         RET

;--------------------------------------------------------------
;文字数据表
;--------------------------------------------------------------
TAB0:                      ;全灭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TAB1:                      ;全亮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DB 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00H

TAB2:                      ;刹
DB 0DFH,07BH,0EEH,07BH,0F5H,0DBH,0FBH,0DBH,0F5H,0DBH,0EEH,05BH,09BH,05BH,0FBH,0DBH
DB 00H,01BH,0FBH,0DBH,0EAH,0DBH,0EBH,07BH,0DBH,07BH,0BBH,0FBH,0EBH,0EBH,0F7H,0F7H

TAB3:                      ;车
DB 0FDH,0FFH,0FDH,0F7H,080H,03H,0FBH,0FFH,0F6H,0FFH,0EEH,0FFH,0DEH,0DFH,0C0H,0FH
DB 0FEH,0FFH,0FEH,0FBH,00H,01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TAB4:                      ;注
DB 0FFH,07FH,0BFH,0BFH,0CFH,0BBH,0E8H,01H,07FH,0BFH,09FH,0BFH,0DFH,0BFH,0F7H,0B7H
DB 0E8H,03H,0DFH,0BFH,01FH,0BFH,0DFH,0BFH,0DFH,0BFH,0DFH,0BBH,0D0H,01H,0DFH,0FFH

TAB5:                      ;意
DB 0FEH,0EFH,0C0H,07H,0F7H,0DFH,0FBH,0BBH,00H,01H,0FFH,0EFH,0E0H,07H,0EFH,0EFH
DB 0E0H,0FH,0EFH,0EFH,0E0H,0FH,0FDH,0FFH,0AEH,07BH,0AFH,06DH,06FH,0EDH,0F0H,0FH

TAB6:                      ;保
DB 0F7H,0F7H,0F4H,03H,0F5H,0F7H,0EDH,0F7H,0EDH,0F7H,0CCH,07H,0CDH,0BFH,0AFH,0BBH
DB 060H,01H,0EFH,0BFH,0EFH,01FH,0EEH,0AFH,0EDH,0B7H,0EBH,0B1H,0E7H,0BBH,0EFH,0BFH

TAB7:                      ;持
DB 0EFH,0BFH,0EFH,0BFH,0EFH,0AFH,0ECH,07H,03H,0BFH,0EFH,0B7H,0E8H,03H,0E7H,0EFH
DB 0CFH,0EBH,028H,01H,0EDH,0EFH,0EEH,0EFH,0EEH,0EFH,0EFH,0EFH,0AFH,0AFH,0DFH,0DFH

;TAB8:                      ;车
;DB 0FDH,0FFH,0FDH,0F7H,080H,03H,0FBH,0FFH,0F6H,0FFH,0EEH,0FFH,0DEH,0DFH,0C0H,0FH
;DB 0FEH,0FFH,0FEH,0FBH,00H,01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TAB9:                      ;距
DB 0FFH,0F7H,082H,03H,0BAH,0FFH,0BAH,0FFH,0BAH,0F7H,082H,03H,0EEH,0F7H,0EEH,0F7H
DB 0AEH,0F7H,0A2H,07H,0AEH,0F7H,0AEH,0FFH,0A2H,0FFH,0EH,0FBH,0BEH,01H,0FFH,0FFH

TAB10:                     ;←
DB 0FEH,7FH,0FCH,7FH,0F8H,7FH,0F0H,7FH,0E0H,00H,0C0H,00H,80H,00H,00H,00H,
DB 00H,00H,80H,00H,0C0H,00H,0E0H,00H,0F0H,7FH,0F8H,7FH,0FCH,7FH,0FEH,7FH,

TAB11:                     ;左
DB 0FDH,0FFH,0FDH,0FFH,0FDH,0F7H,00H,03H,0FBH,0FFH,0FBH,0FFH,0FBH,0FFH,0F7H,0EFH,
DB 0F0H,07H,0EFH,07FH,0EFH,07FH,0DFH,07FH,0BFH,07FH,07FH,07BH,080H,01H,0FFH,0FFH

TAB12:                     ;转
DB 0EFH,0BFH,0EFH,0BFH,0EFH,0B7H,02H,03H,0DFH,0BFH,0D7H,0BBH,0B4H,01H,083H,07FH,
DB 0F7H,07FH,0F6H,03H,0E3H,0F7H,017H,0EFH,0B7H,06FH,0F7H,09FH,0F7H,0DFH,0F7H,0EFH

TAB13:                     ;弯
DB 0FEH,0FBH,00H,01H,0FBH,0BFH,0EBH,0AFH,0CBH,0B3H,0BBH,0BBH,0C0H,0FH,0FFH,0EFH,
DB 0E0H,0FH,0EFH,0FFH,0E0H,07H,0FFH,0F7H,0FFH,0F7H,0FFH,077H,0FFH,0AFH,0FFH,0DFH

TAB14:                     ;右
DB 0FDH,0FFH,0FDH,0FFH,0FDH,0FBH,00H,01H,0FBH,0FFH,0FBH,0FFH,0F7H,0FFH,0F7H,0F7H,
DB 0E0H,03H,0D7H,0F7H,0B7H,0F7H,077H,0F7H,0F7H,0F7H,0F7H,0F7H,0F0H,07H,0F7H,0F7H

TAB15:                     ;→
DB 0FEH,7FH,0FEH,3FH,0FEH,1FH,0FEH,0FH,00H,07H,00H,03H,00H,01H,00H,00H,
DB 00H,00H,00H,01H,00H,03H,00H,07H,0FEH,0FH,0FEH,1FH,0FEH,3FH,0FEH,7FH,

TAB16:                     ;益
DB 0F7H,0DFH,0FBH,0BFH,0FFH,0F7H,080H,03H,0FFH,0FFH,0FBH,0BFH,0F7H,0CFH,0EFH,0EFH,
DB 0FFH,0FFH,0C0H,07H,0DBH,0B7H,0DBH,0B7H,0DBH,0B7H,0DBH,0B7H,00H,01H,0FFH,0FFH

TAB17:                     ;美
DB 0F7H,0DFH,0F9H,09FH,0FDH,077H,080H,03H,0FEH,0FFH,0C0H,07H,0FEH,0FFH,00H,01H,
DB 0FEH,0FFH,0FEH,0F7H,080H,03H,0FEH,0FFH,0FDH,07FH,0FBH,09FH,0E7H,0E1H,01FH,0FBH

TAB18:                     ;汽
DB 0FDH,0FFH,0BDH,0F7H,0CCH,03H,0EBH,0FFH,078H,07H,097H,0FFH,0D8H,0FH,0FFH,0EFH,
DB 0EFH,0EFH,0DFH,0EFH,01FH,0EFH,0DFH,0EFH,0DFH,0EFH,0DFH,0F5H,0DFH,0F5H,0DFH,0F9H

;TAB19:                     ;车
;DB 0FDH,0FFH,0FDH,0F7H,080H,03H,0FBH,0FFH,0F6H,0FFH,0EEH,0FFH,0DEH,0DFH,0C0H,0FH
;DB 0FEH,0FFH,0FEH,0FBH,00H,01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0FEH,0FFH

TAB20:                     ;音
DB 0FDH,0FFH,0FEH,0EFH,0C0H,07H,0F7H,0DFH,0FBH,0DFH,0FBH,0BBH,00H,01H,0FFH,0EFH,
DB 0E0H,07H,0EFH,0EFH,0EFH,0EFH,0E0H,0FH,0EFH,0EFH,0EFH,0EFH,0E0H,0FH,0EFH,0EFH

TAB21:                     ;响
DB 0FFH,0DFH,0F7H,0BFH,083H,07BH,0B4H,01H,0B5H,0FBH,0B5H,0FBH,0B5H,0BH,0B5H,06BH,
DB 0B5H,06BH,0B5H,06BH,0B5H,06BH,085H,0BH,0B5H,0FBH,0FDH,0FBH,0FDH,0EBH,0FDH,0F7H

TAB22:                     ;桂
DB 0EFH,0BFH,0EFH,0BFH,0EFH,0B7H,0ECH,03H,03H,0BFH,0EFH,0BBH,0C8H,01H,0C7H,0BFH,
DB 0ABH,0BFH,0AFH,0B7H,06CH,03H,0EFH,0BFH,0EFH,0BFH,0EFH,0BBH,0E0H,01H,0EFH,0FFH

TAB23:                     ;GK
DB 0FFH,0FFH,0C3H,0BFH,99H,0BDH,0BDH,0BBH,0BDH,0B7H,0BFH,0AFH,0BFH,9FH,0BFH,0BFH,
DB 0B1H,0BFH,0BDH,0BFH,0BDH,9FH,0BDH,0AFH,0BDH,0B7H,99H,0BBH,0C5H,0BDH,0FFH,0FFH,

TAB24:                     ;62
DB 0FFH,0FFH,0C3H,0C3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FH,0FDH,0BFH,0FDH,
DB 0A3H,0C3H,9DH,0BFH,0BDH,0BFH,0BDH,0BFH,0BDH,0BFH,0BDH,0BFH,0C3H,81H,0FFH,0FFH,
;DB 0FFH,0FFH,0C3H,0C3H,99H,99H,0BDH,0BDH,0BDH,0BDH,0BFH,0FDH,0BFH,0FDH,0A3H,0F9H,
;DB 9DH,0C3H,0BDH,0BFH,0BDH,0BFH,0BDH,0BFH,0BDH,0BFH,99H,0BDH,0C3H,81H,0FFH,0FFH,

TAB25:                     ;88
DB 0FFH,0FFH,0C3H,0C3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C3H,0C3H,
DB 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C3H,0C3H,0FFH,0FFH,
;DB 0FFH,0FFH,0C3H,0C3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C3H,0C3H,
;DB 0C3H,0C3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0C3H,0C3H,0FFH,0FFH,
;DB 0FFH,0FFH,0C3H,0C3H,99H,99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99H,99H,0C3H,0C3H,
;DB 0C3H,0C3H,99H,99H,0BDH,0BDH,0BDH,0BDH,0BDH,0BDH,99H,99H,0C3H,0C3H,0FFH,0F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