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单片机软件仿真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4-12-27):
刚刚学会了c程序keil模拟 但最终还是要下载到单片机里的 不知道怎么了 虽说我买的单片机可以擦写1000次 但它是用寿命的 我还是不想来回的擦写它 因为单片机对人比较忠诚 就跟宠物狗狗一样 只要你口令说的对 它是很听话的。刚刚又学会了protues软件模拟 木有想到这玩意比keil模拟好多了;

楼主:
有时软件模拟不如实际的好,平常先下到软件上模拟,然后必要时必须在单片机上模拟一下,因为有些环境下软件模拟是无法做到的,比如在软件上模拟的好,烧到单片机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有杂波,或者电路板的抗干扰等设计的缺陷都会造成实验失败的,所以不必为单片机省烧写的次数,你就算烧写了1000次,全烧满了,但是你的程序练了1000次了,你说这是多么的成就,你的语言会更加厉害的,我的单片机烧写的都不能在烧了,所以练出来了。

网友A:
软件模拟是开发板后的另一个必备技能,因为一项设计完成首先要 验证一下,当然,如果用实物来那最好,但是,做一块板是不容易的,焊接要花费很多时间,一个元件可能会找不到。这时,我们在软件模拟就可以很快验证了,诸如led调光,lcd显示等,至少程序运行大体上没有问题,再去做板,会更有把握。当然,最后成品还得在实物上调试,软件模拟会忽略一些细节。

网友B(2015-01-29):
我试过在protues软件上测试没问题,但下载到单片机上就出问题了。程序还是要实际上烧进单片机测试才好。

网友C(2019-05-11):
protues软件只能测试个大概,要定稿必须来一遍硬件心里才有底,才可以进行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