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台灯PWM控制汇编程序.ASM

楼主(2014-12-27):
;/*******************************************************************************
;* 标题: LED台灯程序*
;* 文件: LED台灯PWM控制.asm *
;* 日期: 2009-11-28 *
;* 版本: 1.0*
;* 作者: 部分程序参考网上修改而成,本人最终改编测试,特别对原作致敬!*
;* 邮箱: wqhanxing@163.com *
;********************************************************************************
; LED台灯程序*
; 利用定时器控制产生占空比可变的PWM 波*
; 按K1,PWM 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LED 灯渐暗。*
; 按K2,PWM 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LED 灯渐亮。*
; 我的5644遥控器上的0~9数字键对应10个亮度等级。*
; 当PWM 值增加到最大值或减小到最小值时,蜂鸣器将报警*
; 资源:p1 口,数码管。p3.4,p3.5 亮度控制按键P3.0 PWM端口,p3.1 蜂鸣器报警*
;********************************************************************************
        LEVEL0        EQU        2FH;        亮度等级9
        LEVEL1        EQU        4FH;        亮度等级8
        LEVEL2        EQU        6FH;        亮度等级7
        LEVEL3        EQU        8FH;        亮度等级6
        LEVEL4        EQU        0AFH;        亮度等级5
        LEVEL5        EQU        0BFH;        亮度等级4
        LEVEL6        EQU        0CFH;        亮度等级3
        LEVEL7        EQU        0DFH;        亮度等级2
        LEVEL8        EQU        0EFH;        亮度等级1
        LEVEL9        EQU        0FFH;        亮度等级0

        PWM         EQU 7FH         ;PWM 赋初始值

        LED_RAM        EQU        30H
        IRCOM         EQU 50H        ;50H-53H IR 使用
        IR_NEW        EQU 60H        ;新的遥控代码值用

        LED_PORT        EQU        P1         ;数码管接口,共阴极
        PWM_OUT         EQU P3.0 ;PWM控制输出接口
        INCKEY                 EQU P3.5 ;K1,PWM 值增加键。
        DECKEY                 EQU P3.4 ;K2,PWM 值减小键。
        BEEP                 EQU P3.1 ;蜂鸣器
        IRIN                EQU P3.2

;---------------------------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REMOT        ;IRF
        ORG 000BH
        SJMP INTT0
        ORG 001BH
        SJMP INTT1
        ORG 0030H
;---------------------------
;主程序
;定时器0 工作在模式1,定时器1 工作在模式2。
;---------------------------

START:
        MOV SP,#30H
        MOV TMOD,#21H
        MOV IP,#00001010B
        MOV TH1,PWM ;脉宽调节
        MOV TL1,#00H

        MOV TH0,#0FEH ;1ms 延时常数0FC
        MOV TL0,#0CH ;频率调节066

        SETB EA                ;开总中断
        SETB ET0         ;定时器0允许
        SETB ET1         ;定时器1允许
        SETB TR0         ;定时器0启动
        SETB EX0        ;外中断0打开
        SETB IT0                ;外中断0采用脉冲方式               ;
LOOP:
        LCALL DISPLAY
        MOV A,PWM ;
        JB INCKEY,LOOP1 ;增加键是否按下?
        CALL DELAY ;延时去抖动
        JB INCKEY,LOOP1
        CJNE A,#0FFH,PWMINC ;是否到最大值?
        CALL BEEP_BL ;是,蜂鸣器报警。
        SJMP LOOP

PWMINC: INC PWM ;调节脉宽(脉宽减小)
        SJMP LOOP

LOOP1:         JB DECKEY,LOOP2 ;减小键是否按下?
        CALL DELAY ;延时去抖动
        JB DECKEY,LOOP2
        CJNE A,#01H,PWMDEC ;是否到最小值?
        CALL BEEP_BL ;是,蜂鸣器报警。
        SJMP LOOP

PWMDEC: DEC PWM ;调节脉宽(脉宽增加)
LOOP2:         SJMP LOOP

;-----------------------------
;T0 中断服务子程序(频率)
;控制定时器1 中断
;-----------------------------
INTT0:
        CLR TR1
        MOV TH0,#0FEH ;1ms 延时常数
        MOV TL0,#0CH ;频率调节
        MOV TH1,PWM
        SETB TR1
        CLR PWM_OUT ;启动输出
        RETI

;-----------------------------
;T1 中断服务子程序(脉宽)
;控制PWM 脉冲宽度
;-----------------------------
INTT1:
        CLR TR1 ;脉宽调节结束
        SETB  PWM_OUT ;结束输出
        RETI

;-----------------------------
;************************有接收到遥控器信号*******
REMOT:
        CLR EA
        PUSH  ACC
        PUSH  PSW
        SETB PSW.3        ;选择工作寄存器组1(SETB PSW.3)
        CLR PSW.4        ;                 (CLR  PSW.4)
        MOV R0,#IRCOM
I1: JNB IRIN,I2 ;等待IR 信号出现
        JMP IR_SHOW1;I1;原值I1
I2: MOV R4,#20
I20: CALL DEL
        DJNZ R4,I20
        JB IRIN,IR_SHOW1;I1 ;确认IR 信号出现
I21: JB IRIN,I3 ;等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21
I3: MOV R3,#0 ;8 位数清为0
LL:        JNB IRIN,I4 ;等IR 变为低电平
        CALL DEL
        JMP LL
I4: JB IRIN,I5 ;等IR 变为高电平
        CALL DEL
        JMP I4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IR 变为高电平;IR=0,检查R2 中的计数值
        MOV A,#8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IF C=0 BIT=0
        MOV A,@R0
        RRC A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INC R3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 位
        MOV R3,#0
        INC R0
        CJNE R0,#54H,LL ;收集到4 字节了
        JMP IR_SHOW
N1: INC R2
        CJNE R2,#30,L1 ;30--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JMP IR_SHOW1
;------------------------------------------------
IR_SHOW:                ;使用我的5644遥控器。
        MOV  A,50H      ;
        XRL  A,#40H     ;判断遥控器低8位地址是否正确(40H)
        JNZ  IR_SHOW1       ;
        MOV  A,51H
        XRL  A,#3FH     ;再判断遥控器高8位地址是否正确(3FH)
        JNZ  IR_SHOW1
        MOV A,52H
        CPL A ;                                将52H 取反后和53H 比较
        CJNE A,53H,IR_SHOW1 ;如果不等表示接收数据发生错误,放弃。
        CALL D1;        解码成功则调用相应按键的处理程序+++++++++++++++++++++++++
;        MOV A,IR_NEW
;        CJNE A,#0FFH,IR_PWM;不是数字键则退出
;        JMP IR_SHOW1
IR_PWM:
        MOV DPTR,#IR_ASC
        MOV A,IR_NEW
        MOVC A,@A+DPTR
        MOV PWM,A
IR_SHOW1:
        POP  PSW
        POP  ACC
        SETB IRIN
        SETB EA
        RETI

D1:        MOV A,52H
        CJNE A,#01H,D2  ;是数字键1吗?
        MOV IR_NEW,#01H        ;是则送数据01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2:        CJNE A,#02H,D3  ;是数字键2吗?
        MOV IR_NEW,#02H        ;是则送数据02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3:        CJNE A,#03H,D4  ;是数字键3吗?
        MOV IR_NEW,#03H        ;是则送数据03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4:        CJNE A,#04H,D5  ;是数字键4吗?
        MOV IR_NEW,#04H        ;是则送数据04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5:        CJNE A,#05H,D6  ;是数字键5吗?
        MOV IR_NEW,#05H        ;是则送数据05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6:        CJNE A,#06H,D7  ;是数字键6吗?
        MOV IR_NEW,#06H        ;是则送数据06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7:        CJNE A,#07H,D8  ;是数字键7吗?
        MOV IR_NEW,#07H        ;是则送数据07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8:        CJNE A,#08H,D9  ;是数字键8吗?
        MOV IR_NEW,#08H        ;是则送数据08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9:        CJNE A,#09H,D0  ;是数字键9吗?
        MOV IR_NEW,#09H        ;是则送数据09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0:        CJNE A,#00H,D15        ;是数字键0吗?
        MOV IR_NEW,#00H        ;是则送数据00H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RET

D13:CJNE A,#11H,D14        ;是音量加键吗?实现速度加
        MOV IR_NEW,#0FFH;非数字键标示为0FFH
        INC PWM
        MOV A,PWM
        CJNE A,#00H,D13_OUT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MOV PWM,#0FFH
D13_OUT:
        RET

D14:CJNE A,#10H,D15        ;是音量减键吗?实现速度减
        MOV IR_NEW,#0FFH;非数字键标示为0FFH
        DEC PWM
        MOV A,PWM
        CJNE A,#0FFH,D14_OUT        ;9
        CALL BEEP_BL ;蜂鸣器报警。
        MOV PWM,#01H
D14_OUT:
        RET
D15:
;        MOV IR_NEW,#0FFH;非数字键标示为0FFH
        RET
;**********************************************
;判断显示程序
;-------------
DISPLAY:
DIS0:
        MOV A,PWM
        SUBB A,#LEVEL0
        JNC DIS1
        MOV LED_RAM,#9
        JMP LED_DISP
DIS1:
        MOV A,PWM
        SUBB A,#LEVEL1
        JNC DIS2
        MOV LED_RAM,#8
        JMP LED_DISP
DIS2:
        MOV A,PWM
        SUBB A,#LEVEL2
        JNC DIS3
        MOV LED_RAM,#7
        JMP LED_DISP
DIS3:
        MOV A,PWM
        SUBB A,#LEVEL3
        JNC DIS4
        MOV LED_RAM,#6
        JMP LED_DISP
DIS4:
        MOV A,PWM
        SUBB A,#LEVEL4
        JNC DIS5
        MOV LED_RAM,#5
        JMP LED_DISP
DIS5:
        MOV A,PWM
        SUBB A,#LEVEL5
        JNC DIS6
        MOV LED_RAM,#4
        JMP LED_DISP
DIS6:
        MOV A,PWM
        SUBB A,#LEVEL6
        JNC DIS7
        MOV LED_RAM,#3
        JMP LED_DISP
DIS7:
        MOV A,PWM
        SUBB A,#LEVEL7
        JNC DIS8
        MOV LED_RAM,#2
        JMP LED_DISP
DIS8:
        MOV A,PWM
        SUBB A,#LEVEL8
        JNC DIS9
        MOV LED_RAM,#1
        JMP LED_DISP

DIS9:
        MOV A,PWM
        SUBB A,#LEVEL9
        JNC LED_DISP
        MOV LED_RAM,#0

LED_DISP:
        MOV DPTR,#LED_ASC
        MOV A,LED_RAM
        MOVC A,@A+DPTR
        MOV LED_PORT,A
        RET

LED_ASC:;共阴极LED代码
        DB 3FH,06H,5BH,4FH,66H;0~F代码
        DB 6DH,7DH,07H,7FH,6FH
        DB 77H,7CH,39H,5EH,79H
        DB 71H
        DB 0BFH,086H,0DBH,0CFH,0E6H;0.~9.(带小数点)代码
        DB 0EDH,0FDH,087H,0FFH,0EFH
        DB 039H;字符“C”
;****************************************************
IR_ASC:
        DB 0FAH,0EAH,0DAH,0CAH,0BAH
        DB 0A0H, 80H, 60H, 40H, 02H

;------------------------------------------------
                ; DELAY R5*0.14MS
DEL:        MOV R5,#1 ;IR 解码使用
DEL0:         MOV R6,#2
DEL1:         MOV R7,#32
DEL2:         DJNZ R7,DEL2
                DJNZ R6,DEL1
                DJNZ R5,DEL0
                RET

;------------------------
;10ms 延时子程序,按键去抖动用
DELAY:
        MOV R5,#50
DELAY1:
        MOV R6,#100
        DJNZ R6,$
        DJNZ R5,DELAY1
        RET

;-----------------------------------------------
;蜂鸣器响一声子程序
BEEP_BL:MOV R6,#100
BL1:CALL BL2
        CPL BEEP
        DJNZ R6,BL1
        MOV R5,#25
        CALL DELAY2
        RET
BL2:MOV R7,#180
BL3:NOP
        DJNZ R7,BL3
        RET
DELAY2: MOV R6,#50        ;延时R5×10MS
BL4:         MOV R7,#100
BL5:         DJNZ R7,BL5
                DJNZ R6,BL4
                DJNZ R5,DELAY2
                RET
;---------------------------------------------------
        END

网友A(2015-11-17):
真的太感谢楼主了,资料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