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pwm调速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以下是直流电机调速的程序,芯片选用2051
              ;晶振用12M
              ;选用2051单片机
              ;2006.05.18
             ; _____________
             ;|RST      VDD |
       ;LED1  |P3.0     P1.7|G
      ;LED2;  |P3.1     P1.6|D
             ;|XTAL2    P1.5|H
             ;|XTAL1    P1.4|E
;             |P3.2     P1.3|C
  ;过零检测   |P3.3     P1.2|F
  ;设定按键盘 |P3.4     P1.1|A
  ;加一按键盘  |P3.5     P1.0|B
             ;|VSS      P3.7|电机输出
              ;-------------
LED1      BIT      P3.0
LED2      BIT      P3.1
KEY1      BIT      P3.4
KEY2      BIT      P3.5
OUT       BIT      P3.7
KG        BIT      P3.2
OFF       BIT       02H
ON        BIT       03H
NC        BIT       04H
NO        BIT       05H
POWER     DATA     7FH
YAS       DATA     7EH
DATA1     DATA     40H
;*********************************************
;*********************************************
;*********************************************                                                                                                    ;晶振为12M
               ORG 0000H
               AJMP MAIN                                     ;转入主程序
               ORG 0003H                                     ;外部中断DATA_IN脚INT0入口地址
               NOP
               NOP
               NOP                                       ;转入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解码程序)
               LJMP ERR    ;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ERR        ;软件陷阱
               ORG   000BH
               LJMP  ERR
               NOP
               NOP
               LJMP ERR          ;软件陷阱
               ORG 0013H
               LJMP TS
               NOP
               NOP
               LJMP ERR               ;软件陷阱
               ORG   001BH
               LJMP  YAS_1MS
               NOP
               NOP
               LJMP ERR           ;软件陷阱
               ORG 0023H
               LJMP ERR               ;软件陷阱
               NOP
               NOP
               LJMP ERR                 ;软件陷阱
               ;************************************************
               ;以下为主程序进行CPU中断方式设置
               ;******************************************************
               ;******************************************************************
               ;以下对单片机的所有引脚进行初始化,全部设置成高电平
               ;**********************************************************************
MAIN:          MOV PSW,#00H                ;设为0号寄存器
               MOV P1,#0FFH
               MOV P3,#0FFH
               MOV 20H,#00H                 ;清除所有标志位
               MOV 30H,#0BH
               MOV 31H,#03H
               MOV 32H,#00H
               MOV 33H,#00H
               MOV 34H,#00H
               MOV 35H,#00H
               MOV 36H,#00H
               MOV 37H,#00H
               SETB IT1                    ;设定INT1的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SETB EX1                    ;打开INT1中断请求
              ; MOV TH0,#0B1H
               ;MOV TL0,#0E0H
               MOV TH1,#0FCH
               MOV TL1,#18H
               ;SETB ET0
               SETB ET1
             ;  SETB TR0
             ;  SETB PT0
               SETB PT1                  ;启动T0计数
               MOV TMOD,#11H              ;设置T0为方式1工作状态
               SETB EA                    ;打开CPU总中断请求
               MOV SP,#60H                ;设置堆栈地址为60H开始
               NOP
     XS_1:     LCALL XS
               NOP
               NOP
               AJMP XS_1
              ;*************************************************
              ;************显示子程序***************************
              ;*************************************************

         XS:     MOV R0,#30H
                 MOV R1,#32H
                 MOV B,#0AH
                 MOV A,@R0
                 DIV AB
                 MOV @R1,B
                 INC R1
                 MOV @R1,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DEC R1
                 MOV P1,A
                 CLR LED1
                 LCALL YAS_300
                 SETB LED1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LED2
                 LCALL YAS_300
                 SETB LED2
                 MOV P1,#0FFH
       XS4:      RET

;*********************************************
;*************过零触发加键盘扫描************
;********************************************

TS:           INC 37H
               MOV A,37H
               SUBB A,#0EH
               JC   EE2
               MOV 37H,#00H
               JB KEY1,EE
               MOV A,30H
               SUBB A,#19H
               JNC EE
               INC 30H
               ;********************************************
       EE:     JB KEY2,EE1
               CLR C
               MOV A,30H
               SUBB A,#0CH
               JC EE1
               DEC 30H
       EE1:    JB KG,EE2
               NOP
               NOP
               CPL ON
               JNB ON,EE3
               MOV 38H,#03H
               MOV 39H,#255
               AJMP EE2
       EE3:    MOV 38H,#00H
               MOV 39H,#0
               CLR ON
               CLR OFF
               ;********************************************
       EE2:    JNB ON,EXIT2
               CLR EX1
               PUSH ACC
               PUSH PSW
               MOV PSW,#10H
               ;MOV A,34H
               ;JNZ EXIT
               MOV A,#1EH
               SUBB A,30H
               MOV 40H,A
               JNB OFF,TS1
               MOV 40H,#05H
       TS1:    LCALL XS
               NOP
               DJNZ 40H,TS1
               CLR OUT
               LCALL YS3
               SETB OUT
               MOV 40H,#09H
               SETB TR1
       TS3:    LCALL XS
               NOP
               NOP
               MOV A,40H
               JNZ TS3
               CLR OUT
               LCALL YS3
               SETB OUT
               NOP
               NOP

               ;**********************************************

        EXIT: DJNZ 39H,EXIT2
              SETB OFF
              DJNZ 38H,EXIT3
              CLR ON
              CLR OFF
              AJMP EXIT2
       EXIT3: MOV 39H,#256
       EXIT2: POP PSW
              POP ACC
              CLR TR1
              SETB EX1
              MOV 40H,#00H
              NOP
              NOP
              RETI

              ;*************************************************
     YAS_1MS:
               MOV TH1,#0FCH
               MOV TL1,#18H
               PUSH ACC
               PUSH PSW
               MOV A,40H
               JZ EXIT_1
               DEC 40H
     EXIT_1:   POP PSW
               POP ACC
               NOP
               NOP
               RETI

             ;*****************************************************
             ;精确延时1000微秒************************************
             ;***************************************************
YS3:          MOV R4,#02H                                        ;延时程序3,精确延时1000微秒
D3:           MOV R5,#0F7H
              DJNZ R5,$
              DJNZ R4,D3
              RET
             ;*****************************************************
             ;*************精确延时100微秒***********************
             ;***************************************************

YAS_300:      MOV R5,#31H
              DJNZ R5,$
              RET

;*************************************************
;***********显示码******************************
;*************************************************
TAB:       DB 0A0H,0F6H,2CH,34H
            DB 72H,31H,21H,0F4H
            DB 20H,30H,60H,23H
            DB 0A9H,26H,29H,69H
;*************************************************
;********软件复位***************
;************************************************
WTD: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1,#3CH
             MOV TL1,#0B0H
             POP PSW
             POP ACC
             RETI
ERR:         CLR EA
             MOV DPTR,#ERR1
             PUSH DPL
             PUSH DPH
             RETI
ERR1:        MOV POWER,#0AAH
             CLR A
             PUSH ACC
             PUSH ACC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