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ADC0804程序中发现的一个关于数码管动态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以前我写过一个电子时钟程序,动态扫描里面使用了这样的代码序列:
P2 = 0xff;     // 先关闭所有数码管
P2 = dis_digit;     // | LEDMASK;
P0 = dis_buf[dis_index];   // 从第0个数码管开始,即最左边开始

由于每个数码管都有数字要显示,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但是今天写ADC0804程序时应用这个动态扫描函数却发现了一点问题,
那就是我不想显示的数码管一直都显示着一个模糊的数字,并且跟它往前相邻的数字一样.
猜测和调试了很久,最后才发现问题出在代码的执行顺序上.
正确的代码执行序列应该是关灯后立刻把内容准备好,再开灯,这样才能没有副作用.
所以对P0的赋值要夹在对P2的两次赋值之间.

PS:
电子时钟.c
/*逻辑已经修改清晰,使用时分秒三个变量独立处理,并配有相应函数*/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PUSH(Key)  !Key   //XL600都是按下为低电平的,高电平时作为输入
#define LEDMASK   0x24   //00100100  ---  1的地方不亮
#define MIDDLINE  10
#define BALCK   11
#define ISKEY(pos)  (key & (1 << pos))      //检测是第几个按键,从0开始起
sbit KeyPP  = P3 ^ 2;       //Key Play and Pause
sbit KeyHourAdd = P3 ^ 3;       //Key Hour Add
sbit KeyMinAdd = P3 ^ 4;       //Key Min Add
//sbit KEYSET  = P3 ^ 5;
enum { KEYPP = 0, KEYHOURADD = 1, KEYMINADD = 2, KEYSET = 3};
unsigned char code Led7Tab[12] = { 0x28, 0x7E, 0xA2, 0x62, 0x74, //0 1 2 3 4
        0x61, 0x21, 0x7A, 0x20, 0x60,       //5 6 7 8 9
        0xF7,    //中间短横线    MIDDLINE
        0xFF};    //不显示,全黑   BALCK
unsigned char dis_buf[8], hour, min, sec, start;
void clr_time();
void timetick();
void    UpdateTime();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
void PART2LED(unsigned char part, unsigned char pos);
void ToThenCarry(unsigned char *src, unsigned char top, unsigned char *dest);
unsigned char scan_key();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P2 = 0xff;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7;
IE = 0x82;
TR0 = 1;
clr_time();
while(1)
{
  unsigned char key;
  if(scan_key() != 0)
  {
   delayms(10);
   if((key = scan_key()) != 0)
   {
    while(scan_key() != 0)
        ;
    proc_key(key);
   }
  }
  else if(start)
  {
      timetick();
  }
}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unsigned char key = 0, keyPos;         //由于按键类型是sbit,不可以成为<<运算符的左值,
                                               //故将其装换为新的unsigned char变量,然后移位
key |= (keyPos= ~KeyPP) << 0;
key |= (keyPos= ~KeyHourAdd) << 1;
key |= (keyPos= ~KeyMinAdd) << 2;
//这里就可以扩展以后的按键了
return (key);
}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
{
if(ISKEY(KEYPP))
{
     start = !start;
}
else if(ISKEY(KEYHOURADD))
{
     ++hour;
     if(hour == 24)
  hour = 0;
     UpdateTime();
}
        else if(ISKEY(KEYMINADD))
{
     ++min;
     if(min == 60)
  min = 0;
     UpdateTime();
}
}
void clr_time()         //全部清零
{
    hour = min = sec = 0;
    dis_buf[2] = dis_buf[5] = Led7Tab[MIDDLINE];
    UpdateTime();
}
void UpdateTime()
{
    PART2LED(hour, 1);
    PART2LED(min,  4);
    PART2LED(sec,  7);
}
void PART2LED(unsigned char part, unsigned char pos)
{
    dis_buf[pos] = Led7Tab[part % 10];
    dis_buf[pos - 1] = Led7Tab[(part / 10)];
}
void ToThenCarry(unsigned char *src, unsigned char top, unsigned char *dest)
{
    if(*src >= top)
    {
*src = 0;
++(*dest);
    }
}
void timetick()
{

    delayms(255);
    ++sec;
    ToThenCarry(&sec, 60, &min);
    ToThenCarry(&min, 60, &hour);
    if(hour == 24)
    {
clr_time();
    }
    UpdateTime();
    dis_buf[2] = dis_buf[5] ^= 0x08;      //技巧:F7 -- FF 互变,用 00001000 异或即可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动态扫描显示数码管,放在中断里就是最好的方案,搞得我想了半天其它方法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dis_digit = 0xFE;     // P2的二进制掩码选通第几个数码管,从0位即最左边扫描起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_index     = 0;  //   逻辑第几个数码管
TH0 = 0xFC;
TL0 = 0x17;

P2 = 0xff;     // 先关闭所有数码管
P0 = dis_buf[dis_index];   // 从第0个数码管开始,即最左边开始
       //  P0的赋值要夹在这中间,也就是紧跟在灯全灭之后,
       //  否则,它会模糊地显示上一个数字,即它之前的那个数字,
       //  这个bug直到今天写ADC0804程序才发现.
       //   Apr. 4, 2009

P2 = dis_digit;
dis_digit = _crol_(dis_digit, 1);  // 循环左移
dis_index++;
dis_index &= 0x07;    // 技巧:    掩码:0111,当1000时变成0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while(--ms)
    {
for ( i = 0; i < 320; i++)
     ;
    }
}

ADC0804.c
#include "..\mcu.h"
#define ADCDATA P1
sbit ADC0804_WR = P3 ^ 6;
sbit ADC0804_RD = P3 ^ 7;
unsigned char dis_buf[8];
void Number2Led(unsigned char number);
void Clear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

    TMOD = 0x02;
    TH0 = 0xF0;
    TL0 = 0xF0;
    IE = 0x82;
    TR0 = 1;
    ADCDATA = 0xFF;
    ClearDisplay();
    while(1)
    {
ADC0804_WR = 0;
ADC0804_WR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0804_RD = 1;
ADC0804_RD = 0;
value = ADCDATA;
value = ~value;
Number2Led(value);
    }
}
void Number2Led(unsigned char number)
{
    unsigned char i, j;
    i = 7;
    while(1)
    {
dis_buf = LED7TAB[number % 10];
if(number > 10)
{
     number /= 10;
}
else
{
     break;
}
    }
    for(j = 1; j <= i; j++)
    {
dis_buf[j] = 0xFF;
    }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动态扫描显示数码管,放在中断里就是最好的方案,搞得我想了半天其它方法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_digit     = 0xFE;     // P2的二进制掩码选通第几个数码管,从0位即最左边扫描起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_index     = 0;  //   逻辑第几个数码管
P2 = 0xff;     // 先关闭所有数码管
P0 = dis_buf[dis_index];   // 从第0个数码管开始,即最左边开始
P2 = dis_digit;     // | LEDMASK;

dis_digit = _crol_(dis_digit, 1);  // 循环左移
dis_index++;
dis_index &= 0x07;    // 技巧:    掩码:0111,当1000时变成0
}
void Clear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ndex;
    for(index = 0; index < 8; index++)
    {
dis_buf[index] = 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