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方块程序

楼主(2014-12-27):
        前天把 8*8俄罗斯方块程序搞定,今天把俄罗斯方块硬件电路部分搞定。从刚开始没一点思路,到项目全部完成。这几天花费了不少睡觉时间,学了不少东西,两个字:值得。
        前天也不知道怎么的,调程序的效率真高,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不到一个小时解决了左右冲突、背景合成、积木旋转、加速下移这些问题。而且在背景合成、积木旋转着两个算法上有自己独有的方法。都比较精简。
         搞完了俄罗斯方块,学的东西还真不少啊。
         接下来就要准备16*16的俄罗斯方块了,还要制作一个小制作下个星期三要交,还要准备讲课比赛,后天还要考单片机,星期六考英语四级。接下来的几天还真忙啊,也不知道又要加班加到凌晨2点了,昨晚搞到3点现在还没回过神来。累是累了点,不过充实的很啊。
       项目阶段,又要抓紧了,做几个得意的东西来,留着做纪念。

;功能:俄罗斯方块游戏
;P3口实现对LED点阵的动态片选功能
;===============================================================
;=======================开始初始化==============================
        HANG1    EQU    40H    ;第一行数据地址
  HANG2    EQU    41H    ;第二行数据地址
  HANG3    EQU    42H    ;第三行数据地址
  HANG4    EQU    43H    ;第四行数据地址
  HANG5    EQU    44H    ;第五行数据地址
  HANG6    EQU    45H    ;第六行数据地址
  HANG7    EQU    46H    ;第七行数据地址
  HANG8    EQU    47H    ;第八行数据地址
  BEIJING1 EQU    48H    ;背景第一行数据地址
  BEIJING2 EQU    49H    ;背景第二行数据地址
  BEIJING3 EQU    4AH    ;背景第三行数据地址
  BEIJING4 EQU    4BH    ;背景第四行数据地址
  BEIJING5 EQU    4CH    ;背景第五行数据地址
  BEIJING6 EQU    4DH    ;背景第六行数据地址
  BEIJING7 EQU    4EH    ;背景第七行数据地址
  BEIJING8 EQU    4FH    ;背景第八行数据地址
  SHU1     EQU    50H    ;保存第一行显示初值地址
  SHU2     EQU    51H    ;保存第二行显示初值地址
  SHU3     EQU    52H    ;保存第三行显示初值地址
  XIASHU   EQU    53H    ;下移数据中转地址
  Y_Y      EQU    54H             ;异地旋转下移Y轴数据地址
  X_X   EQU    55H             ;异地旋转左、右移X轴数据地址
  CHENG1   EQU    56H    ;第一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2   EQU    57H    ;第二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3   EQU    58H    ;第三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4   EQU    59H    ;第四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5   EQU    5AH    ;第五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6   EQU    5BH    ;第六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7   EQU    5CH    ;第七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CHENG8   EQU    5DH    ;第八行显示数据保存地址
  XUAN1    EQU    20H    ;第一行寻址旋转
  XUAN2    EQU    21H    ;第二行寻址旋转
  XUAN3    EQU    22H    ;第三行寻址旋转
  OXUAN    EQU    23H    ;用来存取旋转溢出数据
        SHUCHU   EQU    P2             ;定义P0口为输出口
  PIANXUAN EQU    P3    ;定义P2口为片选口
  BT      BIT    24H.0   ;节拍法标志位
  ANJIAN1  BIT    24H.1   ;异地旋转按键标志位
  ANJIAN2  BIT    24H.2   ;左移按键标志位
  ANJIAN3  BIT    24H.3   ;右移按键标志位
  CHONG    BIT    24H.4   ;背景冲突按键标志位
;=========================系统程序==============================
     ORG    00H      ;程序开始
        LJMP START   ;跳到START
     ORG    0BH       ;中断定时器0入口地址
     LJMP   T0_1   ;跳到定时器0服务程序
                 ORG    30H          ;入口地址
           START:MOV    SP,#70H   ;移开指针
           LCALL  INIT   ;开定时器、开定时器中断
        SETB   BT         ;中断标志位置一
     CLR    ANJIAN1   ;异地旋转按键标志位清0
     CLR    ANJIAN2   ;左移按键标志位清0
     CLR    ANJIAN3   ;右移按键标志位清0
     CLR    CHONG   ;冲突标志位清0
     LCALL  CHUZHI   ;设置移动区初值
     LCALL  CHUZHI1   ;设置背景区初值
     CALL   SHUJU1   ;保存显示数据
     MOV    Y_Y,#00   ;Y轴清0
     MOV    X_X,#00   ;X轴清0
             MOV    R2,#0
     MOV    R3,#0
;========================主程序=================================
   MAIN:JNB    BT,[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中断
                 CLR    BT    ;中断标志位清0
     LCALL  DISPLAY   ;移动区显示
     LCALL  DISPLAY1  ;背景区显示
     CALL   PANANJIAN  ;按键判断(异地旋转、左移、右移、加速下移)
     INC    R3    ;等待1S时间到来
           CJNE   R3,#50,MAIN
     MOV    R3,#0
     CALL  SHUJU5   ;保存下移前数据到CHENG1-CHENG8中。
     LCALL  XIABIANJIE  ;判断下移边界,是否下移
     CALL   CHONGTU   ;判断是否有冲突
     JNB    CHONG,MAIN   ;没有冲突返回,
     CALL   SHUJU6   ;有冲突则取回下移前数据
     CALL  HEBEIJING  ;调用背景合成(背景合成、消行判断及消行、产生随机数)
     JMP   MAIN
;=====================按键判断子程序============================
;输入:P1.0、P1.1、P1.2、P1.3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判断左移、右移、异地旋转、加速下移按键是否按下,影响标志位ANJIAN1、ANJIAN2、ANJIAN3.
;===============================================================
    PANANJIAN:JB     P1.0,TAIQI1  ;没有按键按下继续判断,有按键按下则往下执行
     JB     ANJIAN1,TAIQI1 ;ANJIAN1=1,继续判断,消抖作用
     SETB   ANJIAN1   ;异地旋转标志位置一

                 CALL   SHUJU5
     CLR    C
     CALL   YIDIXUANZHUAN ;有键按下则旋转。
     CALL   CHONGTU
     JNB    CHONG,JIXU3
     CALL   SHUJU6
     JMP    TAIQI1
     JIXU3:JNC    TAIQI1
     CALL   SHUJU6
    TAIQI1:JNB    P1.0,PANZUO  ;没键按下判断下一个按键是否按下
     CLR    ANJIAN1   ;异地旋转标志位1清0
     PANZUO:JB     P1.1,TAIQI2
     JB     ANJIAN2,TAIQI2
                 SETB   ANJIAN2
     CALL   SHUJU5
     CALL   PANZUOYI   ;调用判断左移字程序(左移是否碰壁、是否到达边界、是否与背景冲突)
    TAIQI2:JNB    P1.1,PANYOU
      OUT2:CLR    ANJIAN2
    PANYOU:JB     P1.2,TAIQI3
     JB     ANJIAN3,TAIQI3
     SETB   ANJIAN3
     CALL   PANYOUYI    ;调用判断右移字程序(右移是否碰壁、是否到达边界、是否与背景冲突)
    TAIQI3:JNB    P1.2,PANSU
   OUT1:CLR    ANJIAN3
     PANSU:JB     P1.3, OUT   ;判断加速按键是否按下
           CALL   JIASU    ;加速按键按下则图形加速下移(下移是否触底、是否与背景冲突)
    OUT:RET
;=====================加速下移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图形加速下移
;===============================================================
      JIASU:CALL   SHUJU5
           MOV    R6,#10
     DJNZ   R6,$
           CALL   XIABIANJIE
     CALL   CHONGTU
     JNB    CHONG,OUT
     CALL   SHUJU6
     CALL   HEBEIJING
     RET
;==================背景合成及随机数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背景合成、消行、产生随机数
;===============================================================
    HEBEIJING:CALL   HECHENG
     CALL   XIAOHANG
     CALL   QINGLING
     CALL   SUIJI
     LCALL SHUJU4
     LCALL SHUJU2
     MOV   Y_Y,#00
        MOV   X_X,#00
        RET
;==================左移边界判断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判断左移进位是否为1
;===============================================================
  PANZUOYI:MOV   R0,#HANG1   ;判断左移边界
     CC:MOV   A,@R0
           RLC   A
     JC    OUT2
     INC   R0
     CJNE  R0,#BEIJING1,CC
     CALL  SHUJU5
     CALL  ZUOYI
     INC   X_X
     CALL  CHONGTU
     JB    CHONG,TT
     RET
     TT:CALL  SHUJU6
        RET
;==================右移边界判断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判断右移进位是否为1
;===============================================================
  PANYOUYI:MOV   R0,#HANG1   ;判断右移边界
    CCC:MOV   A,@R0
     RRC   A
     JC    OUT1
     INC   R0
     CJNE  R0,#BEIJING1,CCC
     CALL  SHUJU5
     CALL  YOUYI
     DEC   X_X
     CALL  CHONGTU
     JB   CHONG,EE
     RET
     EE:CALL  SHUJU6
     RET
;==================判断下移边界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判断43H-47H内容是否为0
;===============================================================
   XIABIANJIE:MOV   R0,#HANG8
        CJNE  @R0,#00,HE
     CALL  XIAYI
     INC   Y_Y     ;下移Y轴加一
        RET
     HE:CALL  HEBEIJING
     JMP   MAIN
     RET
;=======================下移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定图形下移功能
;===============================================================
     XIAYI:MOV   XIASHU,HANG8
     MOV   HANG8,HANG7
     MOV   HANG7,HANG6
     MOV   HANG6,HANG5
     MOV   HANG5,HANG4
     MOV   HANG4,HANG3
     MOV   HANG3,HANG2
     MOV   HANG2,HANG1
     MOV   HANG1,XIASHU
     RET
;======================消行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合成后背景区中全亮的行消除掉。
;===============================================================
        XIAOHANG:MOV    R5,#00
     MOV    R0,#BEIJING8
      LAN6:MOV    A,@R0
     CPL    A
     JZ     XIAOCHU
     DEC    R0
     INC    R5
     CJNE   R0,#47H,LAN6
           RET
   XIAOCHU:MOV    @R0,#00       ;消除该行
       X_H:MOV    A,R0
        MOV    R1,A
     DEC    R1
     MOV    A,@R1
     MOV    @R0,A    ;把上一行的数据放到下一行
     DEC    R0
     CJNE   R0,#48H,X_H   ;继续下移
     CJNE   R5,#07,XIAOHANG  ;看是否还有行没有消除掉,有的话继续判断,达到全部消除。
     RET
;=====================背景合成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背景区和移动区合成背景区
;===============================================================
         HECHENG:MOV    R0,#HANG8
              MOV    R1,#BEIJING8
   LAN4:CJNE   R0,#3FH,LAN5
        JMP    YY
   LAN5:MOV    A,@R1
     ORL    A,@R0
     MOV    @R1,A
     DEC    R0
     DEC    R1
     JMP    LAN4
           YY:RET
;======================判断冲突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判断背景区与移动区是否重叠,影响标志位CHONG。
;===============================================================
         CHONGTU:MOV    R0,#HANG1
     MOV    R1,#BEIJING1
    LAN:MOV    A,@R0
        ANL    A,@R1
     JZ     LAN1
     SETB   CHONG
     RET
   LAN1:INC    R0
        INC    R1
     CJNE   R0,#BEIJING1,LAN
     MOV    A, BEIJING1
     ANL    A,HANG1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2
     ANL    A,HANG2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3
     ANL    A,HANG3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4
     ANL    A,HANG4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5
     ANL    A,HANG5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6
     ANL    A,HANG6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7
     ANL    A,HANG7
     CJNE   A,#00,LAN
     MOV    A, BEIJING8
     ANL    A,HANG8
     CJNE   A,#00,LAN
     CLR    CHONG
           RET
;=======================左移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定图形左移功能
;===============================================================
     ZUOYI:MOV   A,HANG1
           RL    A
     MOV   HANG1,A
     MOV   A,HANG2
           RL    A
     MOV   HANG2,A
     MOV   A,HANG3
           RL    A
     MOV   HANG3,A
     MOV   A,HANG4
           RL    A
     MOV   HANG4,A
     MOV   A,HANG5
           RL    A
     MOV   HANG5,A
     MOV   A,HANG6
           RL    A
     MOV   HANG6,A
     MOV   A,HANG7
           RL    A
     MOV   HANG7,A
     MOV   A,HANG8
           RL    A
     MOV   HANG8,A
     RET
;========================右移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图形右移功能
;===============================================================
     YOUYI:MOV   A,HANG1
           RR    A
     MOV   HANG1,A
     MOV   A,HANG2
           RR    A
     MOV   HANG2,A
     MOV   A,HANG3
           RR    A
     MOV   HANG3,A
     MOV   A,HANG4
           RR    A
     MOV   HANG4,A
     MOV   A,HANG5
           RR    A
     MOV   HANG5,A
     MOV   A,HANG6
           RR    A
     MOV   HANG6,A
     MOV   A,HANG7
           RR    A
     MOV   HANG7,A
     MOV   A,HANG8
           RR    A
     MOV   HANG8,A
     RET
;===================异地旋转子程序==============================
;输入:
;输出:
;实现的功能:如果SHIJIAN=1就旋转,等于0不旋转。讲HANG1-HANG8的内容,
;送到旋转区进行旋转,同时将HANG线的数据进行保存。
;===============================================================
   YIDIXUANZHUAN:CALL   QINGLING
     CALL   SHUJU3
     LCALL  JISUAN
     CALL   SHUJU2
     CALL   TIHUAN
              RET
;=====================数据替换子程序============================
;输入: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图形当前数据替换成旋转后的数据。
;===============================================================
    TIHUAN:MOV   R1,X_X
     JIXU1:CJNE  R1,#00,BIANHUA1
     JMP   BIANHUA2
     BIANHUA1:MOV   A,XUAN1
     RL    A
     MOV   XUAN1,A
     MOV   A,XUAN2
     RL    A
     MOV   XUAN2,A
     MOV   A,XUAN3
     RL    A
     MOV   XUAN3,A
     DEC   R1
     JMP   JIXU1
  BIANHUA2:MOV    A,#HANG1
           ADD    A,Y_Y
     MOV    R1,A
     MOV    @R1,XUAN1
     MOV    A,#HANG2
           ADD    A,Y_Y
     MOV    R1,A
     MOV    @R1,XUAN2
     MOV    A,#HANG3
           ADD    A,Y_Y
     MOV    R1,A
     MOV    @R1,XUAN3
           RET
;========================计算子程序=============================
;输入:
;输出:
;实现的功能:实现数据进行旋转,实现图形旋转功能。
;===============================================================
    JISUAN:MOV C,XUAN3.0      ;将3存起来、外旋转
           MOV    OXUAN.0,C
        MOV    C,XUAN1.0
     MOV    XUAN3.0,C
     MOV    C,XUAN1.2
     MOV    XUAN1.0,C
     MOV    C,XUAN3.2
     MOV    XUAN1.2,C
     MOV    C,OXUAN.0
     MOV    XUAN3.2,C
     MOV    C,XUAN2.0   ;将2存起来、内旋转
     MOV    OXUAN.1,C
     MOV    C,XUAN1.1
     MOV    XUAN2.0,C
     MOV    C,XUAN2.2
     MOV    XUAN1.1,C
     MOV    C,XUAN3.1
     MOV    XUAN2.2,C
     MOV    C,OXUAN.1
     MOV    XUAN3.1,C
     RET
;====================产生随机数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DPH中的数据转化为积木图形数据。
;===============================================================
     SUIJI:MOV    A,TH0
           ANL    A,#07H
     RL     A
     MOV    DPTR,#TAB
     JMP    @A+DPTR
    TAB:AJMP   SUB0
     AJMP   SUB1
     AJMP   SUB2
     AJMP   SUB3
     AJMP   SUB4
     AJMP   SUB5
     AJMP   SUB6
     AJMP   SUB7
     AJMP   SUB8
         SUB0:MOV    XUAN1,#07H
     MOV    XUAN2,#01H
     MOV    XUAN3,#00H
     RET
   SUB1:MOV    XUAN1,#02H
     MOV    XUAN2,#03H
     MOV    XUAN3,#01H
     RET
    SUB2:
        MOV    XUAN1,#02H
     MOV    XUAN2,#03H
     MOV    XUAN3,#02H
     RET
   SUB3:MOV    XUAN1,#00H
     MOV    XUAN2,#07H
     MOV    XUAN3,#00H
     RET
   SUB4:MOV    XUAN1,#01H
     MOV    XUAN2,#03H
     MOV    XUAN3,#02H
     RET
   SUB5:MOV    XUAN1,#01H
     MOV    XUAN2,#07H
     MOV    XUAN3,#00H
     RET
   SUB6:MOV    XUAN1,#00H
     MOV    XUAN2,#01H
     MOV    XUAN3,#07H
     RET
   SUB7:MOV    XUAN1,#02H
     MOV    XUAN2,#07H
     MOV    XUAN3,#00H
   SUB8:MOV    XUAN1,#03H
     MOV    XUAN2,#03H
     MOV    XUAN3,#00H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40H-47H"
;输出:P2口
;实现的功能:显示40H-48H的内容。
;===============================================================
         DISPLAY:MOV    SHUCHU,HANG1
           MOV    PIANXUAN,#0FE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2
           MOV    PIANXUAN,#0FD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3
           MOV    PIANXUAN,#0FB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4
           MOV    PIANXUAN,#0F7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5
           MOV    PIANXUAN,#0E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6
           MOV    PIANXUAN,#0D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7
           MOV    PIANXUAN,#0B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HANG8
           MOV    PIANXUAN,#7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48H-4FH"
;输出:P2口
;实现的功能:显示48H-4FHH的内容。
;===============================================================
        DISPLAY1:MOV    SHUCHU,BEIJING1
           MOV    PIANXUAN,#0FE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2
           MOV    PIANXUAN,#0FD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3
           MOV    PIANXUAN,#0FB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4
           MOV    PIANXUAN,#0F7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5
           MOV    PIANXUAN,#0E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6
           MOV    PIANXUAN,#0D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7
           MOV    PIANXUAN,#0B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MOV    SHUCHU,BEIJING8
           MOV    PIANXUAN,#7FH
     LCALL  DELAY
     MOV    PIANXUAN,#0FFH
                 RET
;================移动区图形初值子程序===========================
;输入:"40H,41H,42H,43H,44H,45H,46H,47H"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设置移动区数据初值
;===============================================================
    CHUZHI:MOV   HANG1,#02H   ;开始显示的图形第一行发的数据
           MOV   HANG2,#07H   ;开始显示的图形第二行发的数据
     MOV   HANG3,#00H   ;开始显示的图形第三行发的数据
     MOV   HANG4,#00H
     MOV   HANG5,#00H
     MOV   HANG6,#00H
     MOV   HANG7,#00H
     MOV   HANG8,#00H
           RET
;====================背景区初值子程序===========================
;输入:"48H,49H,4AH,4BH,4CH,4DH,4EH,4FH,"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设置背景区数据初值
;===============================================================
   CHUZHI1:MOV   BEIJING1,#00H
           MOV   BEIJING2,#00H
     MOV   BEIJING3,#00H
     MOV   BEIJING4,#00H
     MOV   BEIJING5,#00H
     MOV   BEIJING6,#00H
     MOV   BEIJING7,#00H
     MOV   BEIJING8,#00H
           RET
;=======================复位子程序==============================
;输入:40H-47H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CHULI1-CHULI8的数据清零。
;===============================================================
  QINGLING:MOV   HANG1,#00H   ;数据清零
           MOV   HANG2,#00H
     MOV   HANG3,#00H
           MOV   HANG4,#00H
     MOV   HANG5,#00H
           MOV   HANG6,#00H
     MOV   HANG7,#00H
           MOV   HANG8,#00H
           RET
;====================数据保存1子程序============================
;输入:50H-52H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40H-42H的数据保存到50H-52H中。
;===============================================================
    SHUJU1:MOV    SHU1,HANG1      ;保存第一行数据
           MOV    SHU2,HANG2   ;保存第一行数据
           MOV    SHU3,HANG3   ;保存第一行数据
     RET
;====================数据保存2子程序============================
;输入:50H-52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旋转后的数据保存到50H-52H中。
;===============================================================
    SHUJU2:MOV    SHU1,XUAN1   ;保存旋转后第一行的数据
           MOV    SHU2,XUAN2   ;保存旋转后第二行的数据
     MOV    SHU3,XUAN3   ;保存旋转后第三行的数据
     RET
;====================数据保存3子程序============================
;输入:20H-22H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50H-52H中的数据放到20H-22H中,放到寻址区。
;===============================================================
    SHUJU3:MOV    XUAN1,SHU1  ;把保存好的第一行数据转移到寻址区
           MOV    XUAN2,SHU2  ;把保存好的第二行数据转移到寻址区
     MOV    XUAN3,SHU3  ;把保存好的第三行数据转移到寻址区
     RET
;====================数据保存4子程序============================
;输入:40H-42H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旋转后的数据保存到50H-52H中。
;===============================================================
    SHUJU4:MOV    HANG1,XUAN1   ;把寻址区的第一行数据取回
           MOV    HANG2,XUAN2   ;把寻址区的第二行数据取回
     MOV    HANG3,XUAN3   ;把寻址区的第三行数据取回
     RET
;====================数据保存5子程序============================
;输入:56-5DH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40H-47H中的数据保存到56H-5DH中。
;===============================================================
    SHUJU5:MOV    CHENG1,HANG1  ;把数据保存起来
     MOV    CHENG2,HANG2
     MOV    CHENG3,HANG3
     MOV    CHENG4,HANG4
     MOV    CHENG5,HANG5
     MOV    CHENG6,HANG6
     MOV    CHENG7,HANG7
     MOV    CHENG8,HANG8
     RET
;====================数据保存6子程序============================
;输入:
;输出:
;实现的功能:把56H-5DH的数据保存到40H-47H中。
;===============================================================
          SHUJU6:MOV    HANG1,CHENG1  ;把原来保存的数据取回
           MOV    HANG2,CHENG2
     MOV    HANG3,CHENG3
           MOV    HANG4,CHENG4
     MOV    HANG5,CHENG5
           MOV    HANG6,CHENG6
     MOV    HANG7,CHENG7
           MOV    HANG8,CHENG8
     RET
;====================定时中断0服务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定时20MS,影响标中断志位BIT
;===============================================================
   T0_1:MOV    TL0,#0E0H        ;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0B1H
        SETB   BT            ;定时标志位清0
     RETI
;========================中断设置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初始化设置定时器,设置初值
;===============================================================
            INIT:MOV    TMOD,#0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MOV    TL0,#0E0H    ;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0B1H
     MOV    IE,#82H       ;开定时器中断0
     SETB   TR0        ;开定时器0
     RET
;==========================延时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DELAY:
       L6:MOV  R6,#30
              L7:MOV  R7,#20
     L8:DJNZ R7,L8
              DJNZ R6,L7
      RET
;=========================程序结束=============================
     END

网友A(2015-05-10):
汇编!吊!看不懂!厉害!

网友B(2016-05-14):
不会汇编怎么破

网友C(2016-10-03):
看不懂汇编,是C语言就好了

网友D(2020-02-14):
请问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