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8B20温度检测程序精确0.25度

楼主(2014-12-27):
;=================================================================================
;Filename:DS18B20.asm                                           ;
;Program function: temperature testing                           ;
;           version: v1.0                           ;
;     date: 2009-9-03 11;49                            ;
;           Author: 兰建文                                       ;
;           Company: YUANDIAN                                    ;
;=================================================================================
;MCU type:AT89S52                                           ;
;FOSC: ERC,HF,XT,LF,TMR0 Mode                              ;
;WDTEN: DISABLE                                             ;
;PROTECT:YES                                                ;
;LVDTEN:ENABLE   LVD=1.8V                                   ;
;OSCD:  12 oscillator periods                               ;
;PMCD:  No_Power saving                                     ;
;SET freq:12MHz                                             ;
;Fosc=XT 1MHz(2T)=0.50us                                    ;
;Time:T=(65536-M)*Pre*Tm/Osc               ;
;Tm:Oscillater periods=12,Pre(TCC=1:x)                      ;
;PAPH: Disable                                             ;
;PBPH: Enable                                              ;
;VDD:  extv=5V                                             ;
;CHECKSUM:   CONFIG:   ,CONFIG1:                            ;
;ROM size:       RAM size:        ;
;=================================================================================
;     Register Definitions
;-----------Define system register---------------------------
;=================================================================================
;单片机内存分配申明!
;=================================================================================
TEMPER_L  EQU     29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8位
TEMPER_H EQU     28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8位
FLAG1    EQU     22H.0H;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a_bit    EQU     20H;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c_bit  EQU 23H;数码管小数点个分位
d_bit  EQU 24H;数码管小数点十分位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30H
MAIN:
       LCALL   GET_TEMPER;调用读温度子程序
;=================================================================================
;进行温度显示
;显示范围00到99度,显示精度为1度
;因为12位转化时每一位的精度为0.0625度,我们不要求显示小数所以可以抛弃29H的低4位
;将28H中的低4位移入29H中的高4位,这样获得一个新字节,这个字节就是实际测量获得的温度
;=================================================================================
MOV 27H,29H
MOV     A,29H
        MOV     C,28H.0;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28H.1
        RRC     A
        MOV     C,28H.2
        RRC     A
        MOV     C,28H.3
        RRC     A
        MOV     29H,A
MOV A,27H
RR A
RR      A
ANL A,#03H
CJNE A,#3,LAN1
MOV 27H,#75
AJMP XIANSHI
LAN1: CJNE A,#2,LAN2
MOV 27H,#50
AJMP XIANSHI
LAN2: CJNE A,#1,LAN3
MOV 27H,#25
AJMP XIANSHI
LAN3: CJNE A,#0,MAIN
MOV 27H,#00
XIANSHI:LCALL   DISPLAY;调用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AJMP    MAIN
;=================================================================================
; 这是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
INIT_1820:
        SETB    P3.5
        NOP
        CLR     P3.5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TSR1: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TSR1
        SETB    P3.5;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
        JNB     P3.5,TSR3;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117
TSR6:
        DJNZ    R0,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P3.5
RET
;=================================================================================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
GET_TEMPER:
        SETB  P3.5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JNB      FLAG1,OU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这里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DISPLAY
  LCALL  INIT_1820;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35H/36H
OUT:
RET
;=================================================================================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
WRITE_1820:
        MOV  R2,#8;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P3.5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5,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5
NOP
DJNZ  R2,WR1
SETB  P3.5
RET
;=================================================================================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
READ_18200: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29H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
RE00:
MOV  R2,#8;数据一共有8位
RE01:
CLR  C
SETB  P3.5
NOP
NOP
  CLR  P3.5
NOP
NOP
NOP
SETB  P3.5
MOV  R3,#9
RE10:
DJNZ  R3,RE10
MOV  C,P3.5
MOV  R3,#23
RE20:
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
;显示子程序
;=================================================================================
DISPLAY:
MOV     A,29H;将29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a_bit,B ;个位在b
MOV A,27H
MOV B,#10
DIV AB
MOV c_bit,A
MOV d_bit,B
MOV     R0,#4
Dpl1:
        MOV     R1,#250 ;显示1000次
DPLOP:
        MOV     DPTR,#TAB1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0,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CLR     P2.2 ;开个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P2.2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0,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CLR     P2.3 ;开十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SETB    P2.3
MOV DPTR,#TAB
MOV A,c_bit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1
ACALL D1MS
SETB P2.1
MOV A,d_bit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P2.0
ACALL D1MS
SETB P2.0
DJNZ    R1,DPLOP ;250次没完循环
DJNZ    R0,Dpl1 ;4个250次没完循环
RET
;=================================================================================
;1MS延时(按12MHZ算)
;=================================================================================
D1MS:
      MOV  R7,#80
     DJNZ  R7,$
RET
;=================================================================================
;实验板上的7段数码管0~9数字的共阳显示代码
;=================================================================================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TAB1:
DB 080H,079H,024H,030H,19H,12H,02H,078H,00H,1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