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控制程序

楼主(2014-12-27):
;======================================================================
;编写者:兰建文 时间:2009-7-24  地点:源点IC嵌入式培训机构
;多功能小车 (小车能寻迹、壁障、无线遥控、电机调速)
;使用ATMEL89C2051单片机
;P1.7控制后轮前进方向  P1.3----循迹左
;P1.6控制后轮后退方向  P1.2----循迹右
;P1.5控制前轮左转方向  P3.1----蜂鸣器
;P1.4控制前轮右转方向  P3.5----左转指示灯
;P3.2壁障红外检测   P3.4----右转指示灯
;P3.0无线遥控检测   P3.3控制555产生38KHZ红外线
;定时器中断0用于调节电机速度,调节PWM
;===========================系统程序===================================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0BH
  JMP  IN_T1
  ORG  0030H
;===========================程序开始===================================
START:
  MOV  P1,#0FFH  ;端口初始化
  MOV  P3,#0FFH

  MOV    TMOD,#01H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MOV    TL0,#0D4H  ;定时0.9ms 设定时初值
  MOV    TH0,#0FEH
  MOV    IE,#82H   ;开总中断与定时器中断
  SETB   TR0    ;开定时器
  MOV  R1,#3   ;设置占空比
  SETB F0     ;节拍标志位
MAIN:
  JNB  P1.2,NEXT1  ;判断是否左转,光电对管出轨迹,就继续判断。
  JNB  P1.3,NEXT2  ;判断是否右转,光电对管出轨迹,就右转。
;=========================== 小车直走===================================
NEXT4:
  SETB P1.6   ;二个光电对管都在轨迹内,小车就向前直走。
  SETB P1.5
  SETB P1.4
  SETB P3.5
  SETB P3.4
  JMP  MAIN1

NEXT1:
  JB  P1.3,NEXT3
;=========================== 小车后退===================================
  SETB P1.7   ;两个光电对管都出了轨迹就后退。
  CLR  P1.6
  SETB P1.5
  SETB P1.4
  CLR  P3.5     ;亮后退指示灯
  CLR  P3.4
;=========================== 小车左转 ==================================
NEXT3:
  SETB P1.6
  CLR  P1.4
  SETB P1.5

  SETB P3.5
  CLR  P3.4   ;亮左转指示灯
  JMP  MAIN1
;=========================== 小车右转 ==================================
NEXT2:
  SETB P1.6
  SETB P1.4
  CLR  P1.5

  CLR  P3.5   ;亮右转指示灯
  SETB P3.4
  JMP  MAIN1
;=============================调节PWM==================================
MAIN1:
  JNB  F0,MAIN
  CLR  F0
  DJNZ R1,LL
  MOV  R1,#3
  SETB P1.7
  SETB P1.6
  JMP  MAIN
LL:
  CLR  P1.7
  SETB P1.6
  JMP  MAIN
;==========================定时器中断0服务子程序=======================
;输入: TL0、TH0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影响标志位F0
;======================================================================
IN_T1:
  MOV    TL0,#0D4H    ;定时0.9MS
  MOV    TH0,#0FEH
  SETB F0
  RETI
;==========================延时子程序==================================
;输入: 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DELAY:
  MOV  R7,#200
L:
  MOV  R6,#200
  DJNZ R6,$
  DJNZ R7,L
  RET
;===========================程序结束===================================
  END

网友A: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