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图

楼主(2014-12-27):
H桥电路图

网友A(2024-06-08):
同时使能,就天地通短路了哦

网友B:
P1A4和P1A5的控制需要保留死区时间,换句话说,P1A4和P1A5的控制是互斥关系,P1A4为低电平,P1A5为高电平,可以同时改变电平的状态,但需要一定延时,即所谓的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