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数字钟 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张培
;本程序实现外控控数字钟
;功能:1.计时
;      2.3种显示模式
;        时间显示模式
;   月日显示模式
;   温度显示模式
;******************************************************
;字节单元定义
TEMPER_L     EQU       29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8位
TEMPER_H     EQU       28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8位
FLAG1        EQU       38H;是否检测到DS18B20标志位
a_bit        EQU       20H;数码管个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数码管十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PIANXUAN     EQU       P3 ;P3为片选口
SHUCHU       EQU       P2 ;P2为输出
MIAO         EQU       30H;秒存储单元
FEN          EQU       31H;分存储单元
SHI          EQU       32H;时存储单元
SHUZI        EQU       33H;中转存储单元
YUE          EQU       34H;月存储单元
CRI          EQU       35H;日存储单元
DAIMAZHI     EQU       36H;代码存储单元
LINGSHI      EQU       37H;闹铃时存储单元
LINGFEN      EQU       50H;闹铃分存储单元
KONGSHI   EQU       39H;外部控制时存储单元
KONGFEN      EQU       61H;外部控制时存储单元
QIEHUAN      BIT       22H.0;切换标志位
ANJIAN       BIT       22H.1;按键1标志位
ANJIAN1      BIT       22H.2;按键2标志位
ANJIAN2      BIT       22H.3;按键3标志位
ANJIAN3      BIT       22H.4;按键4标志位
ANJIAN4      BIT       22H.5
ANJIAN5      BIT       23H.2
WENDU        BIT       22H.6;温度标志位
GONG         BIT       22H.7
C_0          BIT       23H.0;20MS的标志位
SHANSHUO     BIT       23H.1
;**********************************************************
;**************************主程序**************************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0BH
          JMP       TT0
             ORG       0030H
START:  CALL      CHUSHIHUA

MAIN:    JNB       C_0,MAIN       ;节拍等待
          CLR       C_0
       CALL      JIACHULI    ;计算时间
    CALL      SHJIAN_GN   ;判断时间闹铃及控制功能

    CALL      PANWENDU    ;温度按键判断
    JNB       WENDU,NEXT0   ;
    CALL      XIANSHIWENDU   ;温度标志位为1就显示温度
    JMP       MAIN

    NEXT0:CALL      PANGONGNENG   ;判断功能键
          JNB      GONG,NEXT1   ;没有功能键按下显示时间
     CALL     CANSHU    ;代码加一
    CALL     XIANSHIMA    ;有功能键按下,则显示功能代码
    CALL     SHEZHI    ;根据代码设置相应的功能
    JMP      MAIN     ;返回

    NEXT1:CALL     PANANJIAN    ;切换月日、时间显示
    JNB      QIEHUAN,NEXT   ;没有按键按下,则显示时间
    CALL     XIANSHI2    ;显示月日
    JMP      MAIN     ;返回
     NEXT:CALL     XIANSHI1    ;显示时间
    DEC      66H
    MOV      A,66H
    CJNE     A,#00,NEXT5
    MOV      66,#50
          CPL      P2.7
    NEXT5:JMP      MAIN     ;返回
;========================设置子程序========================
        SHEZHI:MOV   A,DAIMAZHI
         MOV   DPTR,#TAB1
      JMP   @A+DPTR
    TAB1:AJMP  SUB0
         AJMP  SUB1
      AJMP  SUB2
         AJMP  SUB3
      AJMP  SUB4
         AJMP  SUB5
      AJMP  SUB6
         AJMP  SUB7
;========================设置月份===========================
    SUB0:MOV   SHUZI,YUE
         CALL  XIANSHI3
         JB    P1.3,PAN
         JB    ANJIAN2,PAN
      SETB  ANJIAN2
      INC   YUE
      MOV   R1,YUE
      CJNE  R1,#13,PAN
      MOV   YUE,#01
           PAN:JNB   P1.3,PANJIAN1
         CLR   ANJIAN2
   PANJIAN1:JB    P1.4,TAIQI3
         JB    ANJIAN3,TAIQI3
      SETB  ANJIAN3
      DEC   YUE
      MOV   R1,YUE
      CJNE  R1,#00,TAIQI3
      MOV   YUE,#12
  TAIQI3:JNB   P1.4,OUT7
        CLR   ANJIAN3
    OUT7:RET
;=========================设置日=============================
    SUB1:MOV   SHUZI,CRI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4
         JB    ANJIAN2,TAIQI4
      SETB  ANJIAN2
      INC   CRI
      MOV   R1,CRI
      CJNE  R1,#32,TAIQI4
      MOV   CRI,#01
  TAIQI4:JNB   P1.3,PANJIAN2
        CLR   ANJIAN2
   PANJIAN2:JB    P1.4,TAIQI5
         JB    ANJIAN3,TAIQI5
      SETB  ANJIAN3
      DEC   CRI
      MOV   R1,CRI
      CJNE  R1,#00,TAIQI5
      MOV   CRI,#32
  TAIQI5:JNB   P1.4,OUT8
        CLR   ANJIAN3
    OUT8:RET
;==========================设置分=============================
    SUB2:MOV   SHUZI,FEN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8
         JB    ANJIAN2,TAIQI8
      SETB  ANJIAN2
      INC   FEN
      MOV   R1,FEN
      CJNE  R1,#60,TAIQI8
      MOV   FEN,#01
  TAIQI8:JNB   P1.3,PANJIAN4
        CLR   ANJIAN2
   PANJIAN4:
            JB    P1.4,TAIQI9
         JB    ANJIAN3,TAIQI9
      SETB  ANJIAN3
      DEC   FEN
      MOV   R1,FEN
      CJNE  R1,#00,TAIQI9
      MOV   FEN,#59
  TAIQI9:JNB   P1.4,OUT10
        CLR   ANJIAN3
   OUT10:RET
;==========================设置时===========================
    SUB3:MOV   SHUZI,SHI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6
         JB    ANJIAN2,TAIQI6
      SETB  ANJIAN2
      INC   SHI
      MOV   R1,SHI
      CJNE  R1,#24,TAIQI6
      MOV   SHI,#00
  TAIQI6:JNB   P1.3,PANJIAN3
        CLR   ANJIAN2
   PANJIAN3:JB    P1.4,TAIQI7
         JB    ANJIAN3,TAIQI7
      SETB  ANJIAN3
      DEC   SHI
      MOV   R1,SHI
      CJNE  R1,#00,TAIQI7
      MOV   SHI,#23
  TAIQI7:JNB   P1.4,OUT9
        CLR   ANJIAN3
    OUT9:RET
;==========================设置闹铃时===========================
    SUB4:MOV   SHUZI,LINGSHI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10
         JB    ANJIAN2,TAIQI10
      SETB  ANJIAN2
      INC   LINGSHI
      MOV   R1,LINGSHI
      CJNE  R1,#24,TAIQI10
      MOV   LINGSHI,#00
    TAIQI10:JNB   P1.3,PANJIAN5
        CLR   ANJIAN2
   PANJIAN5:JB    P1.4,TAIQI11
         JB    ANJIAN3,TAIQI11
      SETB  ANJIAN3
      DEC   LINGSHI
      MOV   R1,LINGSHI
      CJNE  R1,#00,TAIQI11
      MOV   LINGSHI,#23
    TAIQI11:JNB   P1.4,OUT11
        CLR   ANJIAN3
   OUT11:RET
;==========================设置闹铃分===========================
    SUB5:MOV   SHUZI,LINGFEN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12
         JB    ANJIAN2,TAIQI12
      SETB  ANJIAN2
      INC   LINGFEN
      MOV   R1,LINGFEN
      CJNE  R1,#60,TAIQI12
      MOV   LINGFEN,#01
    TAIQI12:JNB   P1.3,PANJIAN6
        CLR   ANJIAN2
   PANJIAN6:JB    P1.4,TAIQI13
         JB    ANJIAN3,TAIQI13
      SETB  ANJIAN3
      DEC   LINGFEN
      MOV   R1,LINGFEN
      CJNE  R1,#00,TAIQI13
      MOV   LINGFEN,#59
    TAIQI13:JNB   P1.4,OUT12
        CLR   ANJIAN3
   OUT12:RET
;==========================设置控制时===========================
    SUB6:MOV      SHUZI,KONGSHI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14
         JB    ANJIAN2,TAIQI14
      SETB  ANJIAN2
      INC   KONGSHI
      MOV   R1,KONGSHI
      CJNE  R1,#24,TAIQI14
      MOV   KONGSHI,#00
    TAIQI14:JNB   P1.3,PANJIAN7
        CLR   ANJIAN2
   PANJIAN7:JB    P1.4,TAIQI15
         JB    ANJIAN3,TAIQI15
      SETB  ANJIAN3
      DEC   KONGSHI
      MOV   R1,KONGSHI
      CJNE  R1,#00,TAIQI15
      MOV   KONGSHI,#23
    TAIQI15:JNB   P1.4,OUT13
        CLR   ANJIAN3
   OUT13:RET
;==========================设置控制分===========================
    SUB7:MOV   SHUZI,KONGFEN
         CALL  XIANSHI3
         JB    P1.3,TAIQI16
         JB    ANJIAN2,TAIQI16
      SETB  ANJIAN2
      INC   KONGFEN
      MOV   R1,KONGFEN
      CJNE  R1,#60,TAIQI16
      MOV   KONGFEN,#01
    TAIQI16:JNB   P1.3,PANJIAN8
        CLR   ANJIAN2
   PANJIAN8:JB    P1.4,TAIQI17
         JB    ANJIAN3,TAIQI17
      SETB  ANJIAN3
      DEC   KONGFEN
      MOV   R1,KONGFEN
      CJNE  R1,#00,TAIQI17
      MOV   KONGFEN,#59
    TAIQI17:JNB   P1.4,OUT14
        CLR   ANJIAN3
   OUT14:RET
;=======================闹铃与外部控制子程序====================
  SHJIAN_GN:MOV      A,SHI
            CJNE     A,LINGSHI,NEXT2
   MOV      A,FEN
   CJNE     A,LINGFEN,NEXT4
   SETB     P1.6
   JMP      NEXT2
   NEXT4:CLR      P1.6
   NEXT2:MOV      A,KONGSHI
         CJNE     A,KONGSHI,NEXT3
   MOV      A,FEN
   CJNE     A,KONGFEN,NEXT3
      NEXT3:RET
;===============温度时间显示切换判断子程序=================
   PANWENDU:JB       P1.5,TAIQI0
            JB       ANJIAN4,TAIQI0
   SETB     ANJIAN4
   CPL      WENDU
  TAIQI0:JNB      P1.5,KK
         CLR      ANJIAN4
      KK:RET
;==========================显示3子程序==========================
   XIANSHI3:CALL     JISUAN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4H;显示十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8H;显示个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SHUCHU,#0BFH
      MOV      PIANXUAN,#02H;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RET
;=======================参数键判断子程序========================
        CANSHU:JB     P1.2,TAIQI2
            JB     ANJIAN5,TAIQI2
      SETB   ANJIAN5
      CALL   DAIMA    ;设置代码
  TAIQI2:JNB    P1.2,OUT5
         CLR    ANJIAN5
       OUT5:RET
;========================代码子程序=============================
         DAIMA:INC    DAIMAZHI
         MOV    R7,DAIMAZHI
      CJNE   R7,#08,PP
      MOV    DAIMAZHI,#00
      PP:RET
;========================显示代码===============================
     XIANSHIMA:MOV    A,DAIMAZHI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1H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
            RET
;=======================功能键判断子程序========================
   PANGONGNENG:JB     P1.1,TAIQI1
            JB     ANJIAN1,TAIQI1
      SETB   ANJIAN1
      CPL    GONG
  TAIQI1:JNB    P1.1,OUT4
         CLR    ANJIAN1
       OUT4:RET
;=========================按键判断子程序========================
    PANANJIAN:JB     P1.0,TAIQI
            JB     ANJIAN,TAIQI
      SETB   ANJIAN
      CPL    QIEHUAN
   TAIQI:JNB    P1.0,OUT1
         CLR    ANJIAN
       OUT1:RET
;***********************温度显示子程序*********************************
;    输入:
;    输出:
;实现功能:实现温度的显示
  XIANSHIWENDU:
       LCALL     GET_TEMPER;调用读温度子程序
;进行温度显示
;显示范围00到99度,显示精度为1度
;因为12位转化时每一位的精度为0.0625度,我们不要求显示小数所以可以抛弃29H的低4位
;将28H中的低4位移入29H中的高4位,这样获得一个新字节,这个字节就是实际测量获得的温度
          MOV     A,29H
          MOV     C,40H;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41H
          RRC     A
          MOV     C,42H
          RRC     A
          MOV     C,43H
          RRC     A
          MOV     29H,A
    LCALL    DISPLAY;调用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RET
; 这是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820:
        SETB     P3.5
        NOP
        CLR     P3.5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TSR1:
        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TSR1
        SETB     P3.5;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
        JNB     P3.5,TSR3;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117
TSR6:
       DJNZ     R0,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P3.5
    RET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P3.5
       LCALL     INIT_1820 ;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2
        RE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这里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DISPLAY
    LCALL  INIT_1820 ;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35H/36H
  RET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WRITE_1820:
        MOV  R2,#8;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P3.5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P3.5,C
  MOV  R3,#23
  DJNZ  R3,$
  SETB  P3.5
  NOP
  DJNZ  R2,WR1
  SETB  P3.5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0,#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29H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
RE00:
  MOV  R2,#8;数据一共有8位
RE01:
  CLR  C
  SETB  P3.5
  NOP
  NOP
   CLR  P3.5
  NOP
  NOP
  NOP
  SETB  P3.5
  MOV  R3,#9
RE10:
  DJNZ  R3,RE10
  MOV  C,P3.5
  MOV  R3,#23
RE20:
  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0,RE00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lay:
  mov     a,29H ;将29H中的十六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
  mov     b,#10 ;10进制/10=10进制
  div     ab
  mov     b_bit,a ;十位在a
  mov     a_bit,b ;个位在b
  mov     dptr,#numtab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     r0,#8
dpl1:
        mov     r1,#255 ;显示1000次
dplo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2,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SETB     p3.3 ;开个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CLR     p3.3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2,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SETB     p3.2 ;开十位显示
     acall     d1ms ;显示1ms
     CLR     p3.2
    djnz     r1,dplop ;250次没完循环
    djnz     r0,dpl1 ;4个250次没完循环
    ret
;*************************延时子程序***************************
;    输入:
;  输出:
;实现功能:1MS延时(按12MHZ算)
;**************************************************************
D1MS:
     MOV R7,#80
     DJNZ R7,$
RET
;************************查表代码*******************************
num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显示时分子程序*************************
;    输入:FEN,YUE
;    输出:A
;实现功能:实现时分的显示

XIANSHI1:
          MOV      SHUZI,FEN
          CALL     JISUAN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4H;显示分的十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8H;显示分的个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SHUZI,SHI
          CALL     JISUAN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1H;显示时的十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2H;显示时的个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RET
;************************显示月日子程序*************************
;    输入:CRI,YUE
;    输出:A
;实现功能:实现月日的显示
XIANSHI2:
             MOV      SHUZI,CRI
    CALL     JISUAN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4H;显示日的十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8H;显示日的个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SHUZI,YUE
          CALL     JISUAN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1H;显示月的十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MOV      PIANXUAN,#02H;显示月的个位
    CALL     DELAY
    MOV      PIANXUAN,#00H;关片选
    RET
JIACHULI:
    DJNZ     R4,OUT3;判断是否到一秒
    MOV      R4,#50
    INC      MIAO ;到一秒后秒位加1
    MOV      R7,MIAO
       CJNE     R7,#60,OUT3;判断是否到60秒
    MOV      MIAO,#00
    INC      FEN
    MOV      R7,FEN
    CJNE     R7,#60,OUT3;判断是否到60分
    MOV      FEN,#00
    INC      SHI
    MOV      R7,SHI
       CJNE     R7,#24,OUT3;判断是否都24小时
    MOV      SHI,#00
    INC      CRI;到24小时后把日加一
    MOV      R7,CRI
    MOV      R4,YUE
    CJNE     R4,#01,JIXU1
    CJNE     R7,#32,OUT3
    INC      YUE
    MOV      CRI,#00
     OUT3:JMP      OUT2
    JIXU1:CJNE     R4,#02,JIXU2
    CJNE     R7,#29,OUT3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2:CJNE     R4,#03,JIXU3
    CJNE     R7,#32,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3:CJNE     R4,#04,JIXU4
    CJNE     R7,#31,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4:CJNE     R4,#05,JIXU5
    CJNE     R7,#32,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5:CJNE     R4,#06,JIXU6
    CJNE     R7,#31,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6:CJNE     R4,#07,JIXU7
    CJNE     R7,#32,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7:CJNE     R4,#08,JIXU8
    CJNE     R7,#32,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8:CJNE     R4,#09,JIXU9
    CJNE     R7,#31,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9:CJNE     R4,#10,JIXU10
    CJNE     R7,#32,OUT2
    INC      YUE
    JMP      OUT2
   JIXU10:CJNE     R4,#11,JIXU11
    CJNE     R7,#31,OUT2
    INC      YUE
    MOV      CRI,#00
    JMP      OUT2
   JIXU11:CJNE     R4,#12,OUT2
    CJNE     R7,#32,OUT2
    MOV      YUE,#01
    MOV      CRI,#00
   OUT2:RET
;**********************初始化子程序*************************
   CHUSHIHUA:MOV       SP,#7FH
    MOV       TMOD,#01H;T0工作方式1
          MOV    TH0,#0B1H;20MS的初值
          MOV       TL0,#0E0H
          SETB      ET0;开启中断TO
          SETB      EA ;开启中断总开关
          SETB      TR0;定时器溢出标志位
    CLR       QIEHUAN
             CLR       ANJIAN
    CLR       ANJIAN1
    CLR       ANJIAN2
    CLR       ANJIAN3
    CLR       ANJIAN4
    CLR       ANJIAN5
    CLR       WENDU   ;显示温度标志位清0
    CLR       SHANSHUO
    CLR       GONG
    CLR       P1.6
          SETB      C_0
    MOV       MIAO,#55
    MOV       FEN,#59
    MOV       SHI,#21
    MOV       YUE,#06
    MOV       CRI,#23
    MOV       DAIMAZHI,#00
    MOV       LINGSHI,#00
    MOV       LINGFEN,#00
    MOV       KONGSHI,#00
    MOV       KONGFEN,#00
    MOV       DPTR,#TAB
    MOV       R4,#50
    MOV       66H,#50
    RET
;///////计算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A,B"
;实现的功能:查A在TAB位置的数
  JISUAN:
      MOV     A,SHUZI
    MOV     B,#10
     DIV     AB
    RET
;/////////////////中断到来重置初值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中断到来重置初值
     TT0:
          MOV     TH0,#0B1H
       MOV       TL0,#0E0H
       SETB      C_0
       RETI
;//////////////////////////延时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DELAY:
      MOV     R5,#20H
L8:  MOV     R6,#20H
   DJNZ    R6,$
   DJNZ    R5,L8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