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
;程序编写人:兰建文
;编写地点:51hei培训机构
;时间:5月23日下午  星期六
;功能:本程序实现P0口的对2个数码管显示0到99,一个按键实现加1,
;    到99回到0;一个按键实现减1,减到0回到99,低电平亮
;P2口实现对数码管的片选功能
;============================================================
;=======================开始初始化===========================
       SHUCHU   EQU   P2           ;定义P0口为输出口
    SHUZI    EQU   30H          ;设置处理数据存放地址
;========================程序开始===========================
                ORG    00H          ;程序开始
                LJMP   START        ;跳到MAIN
    ORG    03H
    JMP    INIT_0
    ORG    13H
    JMP    INIT_1
                ORG    0030H        ;入口地址
          START:
          CALL   INIT
          MOV    SP,#60H
          MOV    SHUZI,#00
          MOV    DPTR,#TAB   ;查表初始化
;==========================主程序=============================
        MAIN:CALL   CHULI       ;计算处理
             CALL   XIANSHI     ;显示
    JMP    MAIN
;=============开启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开启中断0和外部中断1
;============================================================
            INIT:MOV   IE,#85H
        MOV   TCON,#05H
     SETB  PX1
     RET
;========================处理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A和B"
;实现的功能:把30H的数据的十位和个位分离出来,分别放A和B中
;============================================================
          CHULI:MOV   A,SHUZI      ;数据放在A中
       MOV   B,#10        ;除数放在B中
         DIV   AB           ;商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A"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十位和个位分开显示
;============================================================
        XIANSHI: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十位
    MOV   P1,#01H
       CALL  DELAY
    MOV   SHUCHU,#0FF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个位
    MOV   P1,#02H
    CALL  DELAY
    MOV   SHUCHU,#0FFH
                RET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输入:无
;输出:外部中断0
;实现的功能:响应一次外部中断0,30H内容实现加1
;============================================================
        INIT_0:MOV    A,SHUZI
    INC    A
    CJNE   A,#100,NEXT0
    MOV    SHUZI,#00
    JMP    LL0
    NEXT0:MOV    SHUZI,A
   LL0:RETI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输入:无
;输出:外部中断1
;实现的功能:响应一次外部中断0,30H内容实现减2
;============================================================
        INIT_1:
          MOV    A,SHUZI
    CJNE   A,#1,NEXT1
    MOV    SHUZI,#99
    JMP    LL1
    NEXT1:CJNE   A,#0,NEXT2
          MOV    SHUZI,#98
    JMP    LL1
    NEXT2:SUBB   A,#2
          MOV    SHUZI,A
         LL1:RETI
;========================延时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DELAY:
          MOV  R6,#80
       L7:MOV  R5,#80
          DJNZ R5,$
          DJNZ R6,L7
    RET
;=====================共阳查表数据============================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程序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