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消抖动和防干扰的例子-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
;程序编写人:兰建文
;编写地点:51hei培训机构
;时间:2009年6月9日上午  星期二
;功能:本程序实现P0口的对2个数码管显示0到99,一个按键实现一次
;按键只递加1次,到99回到0,按着不动不影响数码管动态显示;任何时
;刻,任何一个按键,若按键时间超过3秒,循环显示0到9回到0,时间
;间隔1秒。若时间小于1秒,显示加1,低电平亮
;P2口实现对数码管的片选功能
;===============================================================
;=========================开始初始化============================
           SHUCHU   EQU   P0           ;定义P0口为输出口
     PIANXUAN EQU   P2           ;定义P2口为片选口
        SHUZI    EQU   30H          ;设置处理数据存放地址
     ANJIAN1  BIT   20H.0     ;设置按键标志位
     ANJIAN2  BIT   20H.1     ;设置按键标志位
     BIT0     BIT   20H.2     ;设置中断定时器0标志位
     CHANGAN BIT   20H.3     ;设置长按标志位
     LIANAN   BIT   20H.4     ;设置连按标志位
     XIAN1 BIT   20H.5
     XIAN2    BIT   20H.6
     BIT4     BIT   20H.7
     MODE     EQU   01H
;========================程序开始==============================
                    ORG   00H          ;程序开始
                    LJMP  START        ;跳到START
     ORG   0BH     ;中断定时器0入口地址
     JMP   T0_1     ;跳到定时器0服务程序
                    ORG   0030H        ;入口地址
;=========================主程序===============================
              START:MOV   SP,#70H  ;移开指针
        MOV   SHUZI,#00  ;数据初始化
        MOV   DPTR,#TAB     ;查表初始化
     CALL  INIT   ;开中断
     CLR   ANJIAN1  ;按键标志位清0
     CLR   ANJIAN2  ;按键标志位清0
     CLR   CHANGAN  ;长按标志位清0
     CLR   LIANAN
     CLR   XIAN1
     CLR   XIAN2
     CLR   BIT4
     SETB  BIT0   ;中断标志位置1
     MOV   R0,#0
     MOV   R1,#0
     MOV   R2,#0
     MOV   R3,#0

      MAIN:JNB   BIT0,MAIN    ;等待中断
           CLR   BIT0     ;中断标志位清0

     JB    BIT4,VV
     INC   R3
     CJNE  R3,#50,XX
     MOV   R3,#00
     MOV   R2,#0
        JMP   DD
     XX:CJNE  R2,#3,VV
     SETB  LIANAN
     MOV   R2,#00

     DD:CLR   BIT4
     VV:JB   LIANAN,ZIJIAN
        JB  CHANGAN,ZIJIA   ;长按标志位=1,循环显示0-9;若不为0显示键值加一

        CALL  JISUAN
                    CALL  DISPLAY
     JB    ANJIAN2,JJ

        JNB   ANJIAN1,PANDUAN1
           JNB   P1.2,XIANSHI1
     MOV   R0,#00
        CLR   ANJIAN1
     CLR   XIAN1
     CLR   ANJIAN2
     CLR   XIAN2
     JMP   MAIN
     JJ:JNB   ANJIAN2,PANDUAN2
     JNB   P1.3,XIANSHI2
    ; SETB  BIT4
     INC   R2
    ;  MOV   R3,#0
     CLR   ANJIAN1
     CLR   XIAN1
     CLR   ANJIAN2
     CLR   XIAN2
     JMP   MAIN
     PANDUAN1:JB    P1.3,YY
              SETB  BIT4
    ; INC   R2
     MOV   R3,#0
              SETB  ANJIAN2
     ;JMP   MAIN
        YY:JB    P1.2,MAIN     ;若按键抬起则返回MAIN,若没有抬起按键标志位清0
           SETB  ANJIAN1
           JMP   MAIN
     PANDUAN2:JB    P1.2,ZZ
              SETB  ANJIAN1
     JMP   MAIN
        ZZ:JB    P1.3,MAIN     ;若按键抬起则返回MAIN,若没有抬起按键标志位清0
           SETB  ANJIAN2
           JMP   MAIN
     XIANSHI1:
        INC   R0
        CJNE  R0,#150,L6    ;若R0=150,长按到达1秒,循环显示0-9;不相等,则显示键值加1
     MOV   R0,#00
     SETB  CHANGAN
           L6:JB    XIAN1,MAIN
              SETB  XIAN1   ;显示标志位清0
     CALL  JIACHULI  ;加处理
     JMP   MAIN
     XIANSHI2:
     JB    XIAN2,OUT
              SETB  XIAN2   ;显示标志位清0
     CALL  JIANCHULI  ;加处理
    OUT:JMP   MAIN

     ZIJIA:MOV   A,SHUZI
           CALL  JIACHULI
           CALL  JISUAN
     CALL  DISPLAY
     JMP   MAIN
       ZIJIAN:MOV   A,SHUZI
     CALL  JIANCHULI
     CALL  JISUAN
     CALL  DISPLAY
     JMP   MAIN
;====================定时中断0服务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实现定时20MS,影响标志位T_BIT.
;===============================================================
      T0_1:MOV    TL0,#0E0H     ;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0B1H
     SETB   BIT0       ;定时标志位清0
     RETI
;========================中断设置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初始化设置定时器,设置初值
;===============================================================
               INIT:MOV    TMOD,#MODE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MOV    TL0,#0E0H
     MOV    TH0,#0B1H
     MOV    IE,#82H   ;开定时器中断0
     SETB   TR0    ;开定时器0
     RET
;========================计算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A和B"
;实现的功能:把30H的数据的十位和个位分离出来
;===============================================================
             JISUAN:MOV   A,SHUZI
           MOV   B,#10        ;除数放在B中
        DIV   AB           ;商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A"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十位和个位分开显示
;===============================================================
         DISPLAY:MOVC  A,@A+DPTR    ;查表
       MOV   SHUCHU,A         ;显示十位
       MOV   PIANXUAN,#04H    ;片选
       CALL  DELAY
       MOV   SHUCHU,#0FFH
              MOV   A,B
       MOVC  A,@A+DPTR    ;查表
         MOV   SHUCHU,A         ;显示个位
       MOV   PIANXUAN,#05H    ;片选
       CALL  DELAY
       MOV   SHUCHU,#0FFH
                 RET
;======================加处理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30H地址加1
;===============================================================
         JIACHULI:
             MOV   A,SHUZI
             CJNE  A,#99,L7
       MOV   SHUZI,#00
       CLR   CHANGAN
       JMP   L8
    L7:INC   SHUZI
    L8:RET
;======================减处理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30H地址加1
;===============================================================
        JIANCHULI:MOV    A,SHUZI
             CJNE   A,#00,L9
             MOV    SHUZI,#99
       CLR    LIANAN
       JMP    LL
        L9:DEC    SHUZI
       LL:RET
;========================延时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DELAY:
          MOV  R6,#3
      LL1:MOV  R7,#250
          DJNZ R7,$
          DJNZ R6,LL1
    RET
;=====================共阳查表数据==============================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程序结束================================
    END

网友A(2015-01-28):
放干扰。很不错

网友B(2018-10-29):
很不错,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