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全屏移动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
;程序编写人:兰建文
;编写地点:51hei培训机构
;时间:6月2日下午星期二
;功能:本程序实现液晶的信息功能
;=======================开始初始化================================
             EN     BIT    P2.5      ;时钟信号
       RS     BIT    P3.4      ;决定要传送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RW     BIT    P3.5   ;决定要读还是写,一般写的时候多
    SJ     EQU    P0   ;数据线
    SHUZI  EQU    30H
;========================系统程序==================================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30H
         START:MOV    R0,#32
           CALL   CHUSHIHUA ;LCD初始化
           MAIN:
           CALL   XIANSHI  ;显示
        JMP    MAIN
;======================初始化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初始化LCD
;=================================================================
          CHUSHIHUA:MOV    SJ,#38H
              ACALL   ENABLE  ;写指令08H,设定LCD为16*2显示,5*6点阵,8位数据接口
     MOV    SJ,#08H
     ACALL   ENABLE  ;写指令08H
     MOV    SJ,#01H
     ACALL   ENABLE  ;写指令01H,显示清屏
     MOV    SJ,#06H
     ACALL   ENABLE  ;写指令06H,显示光标自动右移,整屏不移动
     MOV    SJ,#0CH
     ACALL   ENABLE  ;写指令0CH,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把数输出到P0口显示
;=================================================================
            XIANSHI:
           MOV    SJ,#18H
     CALL   ENABLE
     MOV    SJ,#80H  ;第一行显示第一个字符的位置
           CALL   ENABLE  ;调用写指令
     MOV    DPTR,#TAB0;第一行表头位置
     CALL   WRITE1  ;调用第一行写子程序
     CALL   DELAY1
        MOV    SJ,#0C0H  ;第二行位置
     CALL   ENABLE  ;调用写指令
     MOV    DPTR,#TAB1;第二行表头位置
     CALL   WRITE1  ;调用第二行写子程序
     CALL   DELAY1
     DJNZ   R0,L
     MOV    R0,#32
     MOV    R1,#10
        LL:CALL   DELAY
     DJNZ   R1,LL
      L:RET
;======================写命令时序程序=============================
;输入: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写时序
;=================================================================
   ENABLE:CLR     RS
          CLR     RW
       SETB    EN
       CALL    DELAY
       CLR     EN
       RET
;==========================写入子程序=============================
;输入: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写时序
;=================================================================
    WRITE1:MOV     SHUZI,#00H  ;将30H清0
       L1:MOV     A,SHUZI    ;把30H的值送到ACC
       MOVC    A,@A+DPTR   ;查表取将显示的数据并把要显示的数送入ACC
       CALL    WRITE2    ;调用写程序写入单个字节
       INC     SHUZI    ;将工作寄存器指针加一
       MOV     A,SHUZI    ;把30H的内容送到ACC
       CJNE    A,#10H,L1   ;ACC的值加到16后就返回到L1处
       RET
;=======================写数据时序子程序==========================
;输入:
;输出:
;实现的功能:写数据
;=================================================================
           WRITE2:MOV     SJ,A    ;写单个字符
            SETB    RS    ;写数据到显示端口
      CLR     RW    ;写数据时序
      SETB    EN
      CALL    DELAY
      CLR     EN
      RET
;============================延时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5MS
;==================================================================
            DELAY:
            MOV  R6,#4
               L7:MOV  R5,#100
            DJNZ R5,$
                  DJNZ R6,L7
      RET
     DELAY1:MOV  R7,#10
         L9:MOV  R3,#25
               L8:MOV  R4,#100
            DJNZ R4,$
                  DJNZ R3,L8
      DJNZ R7,L9
      RET
;==============================表的制作============================
            TAB0:DB "WWW#SsONEEDU#COMWWW#STsNEEDU#COM"
   TAB1:DB "MCU-20-L-JIANWENMCU-20-L-JIANWEN"
;=========================程序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