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按键显示数字1-30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
;程序编写人:兰建
;编写地点:51hei培训机构
;时间:6月4日上午星期四
;功能:矩阵键盘在P1口,利用反转法读取键值,16个独立按键中的1-15号
;按键均有两个功能,定义16号按键为功能键,按下不显示任何数字,当按
;住这个案件不松,再按下1-15号按键时,数码显示16-30.
;=======================开始初始化================================
    SHUCHU      EQU   P0             ;定义P0口为输出口
PIANXUAN EQU   P2    ;设置P2.0为片选
JIANPAN     EQU   P1    ;键盘接口
;========================程序开始================================
                ORG   00H            ;程序开始
                JMP   START          ;跳到START
                ORG   0030H          ;入口地址
    START:
          MOV   PIANXUAN,#05  ;片选
          MOV   SHUCHU,#0FFH  ;上电默认不显示
    MOV   R0,#00H   ;顺序码清零
    MOV   30H,#00H   ;键值存储单元清零
     LOOP:
          MOV   JIANPAN,#0F0H  ;把P1口高四位设为输入,同时把低四位设为0
          MOV   A,JIANPAN   ;读P1口高四位列线
    ANL   A,#0F0H   ;屏蔽低四位
    MOV   B,A    ;保存高四位列线
    MOV   JIANPAN,#0FH  ;把P1口低四位设为输入,同时把高四位设为0
    MOV   A,JIANPAN   ;读取P1口低四位行线
    ANL   A,#0FH   ;屏蔽高四位
    ORL   A,B    ;列线和行线合并
    CJNE  A,#0FFH,KEY  ;判断是否右键按下,右则跳到按键处理
    JMP   LOOP    ;没有返回继续查询
   KEY:
       MOV   30H,A    ;保存键值
       MOV   DPTR,#TAB1  ;指向键值表
    MOV   R0,#0FFH   ;FF+1=0所以R0里面放FF,既可以显示0
    L1:
       INC   R0    ;顺序码加1
       MOV   A,R0    ;
    MOVC  A,@A+DPTR   ;查键值表
    CJNE  A,#77H,L2    ;判断是否键值为表格最后一个
          JMP   LOOP    ;相等表示没按键按下或者查到最后了,返回重新查询
    L2:
       CJNE   A,30H,L1
    CALL   JISUAN   ;计算处理分离十位和个位
    CALL   DISPLAY   ;动态显示十位和个位
       JMP    LOOP    ;返回、重新查询
;========================计算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A和B"
;实现的功能:把30H的数据的十位和个位分离出来
;============================================================
             JISUAN:INC   R0
           MOV   A,R0         ;数据放在A中
        MOV   B,#10        ;除数放在B中
        DIV   AB           ;商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A"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十位和个位分开显示
;============================================================
         DISPLAY: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十位
       MOV   PIANXUAN,#02H    ;片选
                 CALL  DELAY
       MOV   SHUCHU,#0FFH
       MOV   A,B
       MOVC   A,@A+DPTR
         MOV   SHUCHU,A         ;显示个位
       MOV   PIANXUAN,#03H    ;片选
       CALL  DELAY            ;延时
       MOV   SHUCHU,#0FFH
                 RET
;========================延时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DELAY:
          MOV  R6,#80
       L7:MOV  R5,#80
          DJNZ R5,$
          DJNZ R6,L7
    RET
;=======================共阳查表数据==============================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 82H,0F8H,80H,90H  ;0-9共阳极数据
;=======================共阳查表数据==============================
           TAB1:DB 0EEH,0DEH,0BEH,07EH,0EDH,0DDH,0BDH,07DH
          DB 0EBH,0DBH,0BBH,07BH,0E7H,0D7H,0B7H             ;反转描码表
                DB 66H,56H,36H,76H,65H,55H,35H,75H,63H
    DB 53H,33H,73H,67H,57H,37H,77H
;=========================程序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