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静态显示0到9汇编程序

楼主(2014-12-27):
;============================================================
;程序编写人:兰建
;编写地点:51hei培训机构
;时间:5月23日下午 星期六
;功能:本程序实现P0口的对数码管静态显示0到9;
;      分时显示0到5;动态显示0到9,低电平亮
;      P2口实现对数码管的片选功能
;==========================开始初始化============================
         SHUCHU   EQU   P0               ;定义P0口为输出口
         PIANXUAN EQU   P2       ;定义P2口为片选口
         CISHU    EQU   10       ;0-9,共10个数字
         CISHU1   EQU   6                ;定义片选个数
         SHUZI    EQU   30H          ;定义处理数据存放地址
                  ORG   00H              ;程序开始
                  LJMP  MAIN             ;跳到MAIN
                  ORG   30H              ;入口地址
;=========================主程序================================
             MAIN:CLR   A                ;数码管显示初始化
                  CALL  JINGTAI          ;静态显示0-9
                  CLR   A                ;数码管显示初始化
                  CALL  DONGTAI1         ;分时显示123456
                  CLR   A                ;数码管显示初始化
                  CALL  DONGTAI2         ;动态显示0-9
                  CLR   A                ;数码管显示初始化
                  JMP   MAIN             ;返回MAIN
;=====================静态显示0-9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P0"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
;================================================================
          JINGTAI:MOV   SHUZI,#00    ;输出数据初始化
                  MOV   PIANXUAN,#00H    ;设置片选
                  MOV   R0,#CISHU    ;把查表次数放R0
                  MOV   DPTR,#TAB        ;查表初始化
               L1:CALL  CHABIAO ;查表
                  CALL  DISPLAY          ;显示
                  MOV   R1,#200
             L1_0:CALL  DELAY            ;延时
                  DJNZ  R1,L1_0
                  CALL  CHULI            ;处理
                  DJNZ  R0,L1            ;若R0减一不为0,进行下一个数字显示
          RET
;=====================分时显示123456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P0"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
;===============================================================
         DONGTAI1:MOV   SHUZI,#00        ;输出数据初始化
                  MOV   R1,0             ;设置片选
                  MOV   PIANXUAN,R1
                  MOV   R0,#CISHU1   ;把查表次数放R0
                  MOV   DPTR,#TAB        ;查表初始化
               L2:CALL  CHABIAO ;查表
                  CALL  DISPLAY          ;显示
                  MOV   R2,#100
             L2_0:CALL  DELAY            ;延时
                  DJNZ  R2,L2_0
                  CALL  CHULI            ;处理
                  CALL  PIANXUANCHULI    ;片选处理
                  DJNZ  R0,L2            ;若R0减一不为0,进行下一个数字显示
                  RET
;======================动态显示0-9子程序=========================
;输入:"30H"
;输出:"P0"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
;================================================================
         DONGTAI2:MOV   SHUZI,#00    ;输出数据初始化
                  MOV   DPTR,#TAB        ;查表初始化
                  MOV   R3,#CISHU        ;把现实数字的次数放在R3
             L3_1:MOV   R1,#00H          ;设置片选
                  MOV   PIANXUAN,R1      ;片选
                  CALL  CHABIAO          ;查表
                  MOV   R2,#50
               DD:MOV   R0,#CISHU1   ;把查表次数放R0
               L3:CALL  DISPLAY          ;显示
                  CALL  PIANXUANCHULI    ;片选处理
                  CALL  DELAY            ;延时
                  DJNZ  R0,L3            ;若R0减一不为0,跳转到L1
                  DJNZ  R2,DD            ;各数子之间显示设置一定的时间间隔
                  CALL  CHULI            ;处理
                  DJNZ  R3,L3_1          ;若R3不为0,显示下一个数字
                  RET
;========================处理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30H地址加1
;================================================================
            CHULI:MOV   A,SHUZI
                  INC   A
                  MOV   SHUZI,A
                  RET
;=======================查表子程序===============================
;输入:"DPTR"
;输出:"A"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
;================================================================
          CHABIAO:MOVC  A,@A+DPTR
                  RET
;====================片选处理子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实现的功能:把片选数据加1
;================================================================
    PIANXUANCHULI:INC   R1
                  MOV   PIANXUAN,R1
                  RET
;======================显示子程序================================
;输入:"A"
;输出:"P0口"
;实现的功能:把A的数输出到P0口显示
;================================================================
          DISPLAY:MOV   SHUCHU,A
                  RET
;======================延时程序==================================
;输入;无
;输出: 无
;实现的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DELAY:MOV  R7,#02H
               L6:MOV  R6,#002H
               L7:MOV  R5,#0F8H
               L8:DJNZ R5,L8
                  DJNZ R6,L7
                  DJNZ R7,L6
                  RET
;======================共阳查表数据==============================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