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温湿度计制作

楼主(2014-12-27):
    这个制作其实也是家庭传感器网络的一部分,开工的起因是看到了许久以前买的两个诺基亚5110显示屏,然后又看到了一个塑料壳,接着把他们在一起做成个东西的主意就诞生了,从决定到完工大约花了3个晚上,于10月21日晚基本完成。
      硬件组成是这样的:一个MEGA8做主控,一个24L01做无线数据发送,一个SHT10做温湿度采集,还有一个DS1302做数字钟,为什么要一个时钟啊?只是因为手头的的这个芯片还有好多,想借机用掉几个而已,虽然它只值几毛钱,还有一个2032做后备电池,电源接口用mini-USB,LM1117转换成3.3V做主电源,初步确定用4个键做输入,后来因为空间限制,改成了3键控制,最后诺基亚5110LCD做显示器,电路板还是用单面板,这样就不用去工厂打板了,自己在家就能搞定。
       软件上基本是拼凑了几个程序模块,时钟模块用的是5年前做的那个数字钟的51程序,SHT10用的是去年做的那个迷你温湿度气压计的部分程序,其实也是网上找的,24L01也是网上找的,之前用24L01,都是用的Arduino的库做的,详细技术细节不甚了了,这次用到的是源代码,必须要搞清楚细节才能用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看手册,最后还是成功了,为以后脱离Arduino用24l01打下基础了,LCD显示程序用的是比较简单的驱动程序,没有画图函数,只有简单的英文中文字符显示。最耗时间的还是做程序的界面,要克服程序的BUG,又要根据需要设计菜单系统,按键操作方案,还不能太耗代码。最后完成的结果是用3个键来控制内容切换,系统设置,1个键是设置进入键,兼显示内容切换和显示项移动另外2个键是+-键,兼确认键,具体操作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按设置键,可以在温湿度时钟显示界面和其他显示内容间切换,如果长按2秒则进入设置菜单,有两个菜单项,一个是时钟设置,另一个是系统设置项,还有一个EXIT退出菜单,这时再按设置键,可以在这3个内容上来回移动,按+-键则进入相应的设置界面,在EXIT上面按+-则退出设置菜单,进入时钟设置界面,按设置键可以在年月日时分秒及OK上门移动,按+-增加时间值,修改值即时存入到DS1302,设置结束,移动到OK上退出时钟设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有3个设置项,一个是ID,根据ID,可以产生不同的数据头,发送到接收端后可以区分不同的温湿度终端,第二个是选择是否通过转发,因为这个装置是放在楼下的,而接收主机在楼上,如果不用转接是无法正常通讯的,如果装置是安装在楼上的,则可以选择直接发送到主机上,第三个是发送时间间隔,可以设定30,60,90,120秒,设定接收OK退出。
      花了3个晚上终于完工,期间修改了按键的PCB布局,因为按键位置靠近24L01模块,按原来的一字排列,会顶住24L01,导致盒子无法盖上盖子,所以改成了三角形排列,盒子盖子的塑料扣不甚牢固,撬个几次,一边的扣全掉了,只好在那一边装了一个塑料片和螺丝,用于扣紧盒子。LCD上其实是带背光的,只是因为当初认为搞个背光也无必要,本来就打算让它在无人看管的状态下运行,用个LCD上去也只是因为LCD闲置着可惜,到做好后发现有时想关注一下,却发现没有个背光还真看不清楚,于是在打算写这个文字的前一晚,加上了背光程序,按一下任意按钮背光即亮,10秒内无按键操作则自动关闭。
     终结一下:这次制作总共耗掉1个M8,1个DS1302,1个SHT10,一个LCD,一个24L01+,一个MINI-USB接口,一个1117,一个2032电池座及电池,两个2.54插座,若干插针,若干电容, 3个轻触按键,一个外壳,若干螺丝螺柱,代码耗掉90%的空间,成本大约60元。

工作的样子

LCD及按键板

主板

主板,可以看到SHT10,电池,DS1302及24L01

主板背面

网友A(2016-12-25):
无线 是用来做什么的?朋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无线 是用来做什么的?朋友吗?

后来怎么养的  朋友  我最近在搞这个  交流一下可spfcoming@163.com我邮箱

网友B(2017-12-18):
大佬能否将文件分享一下喽15814990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