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表头设计调试记

楼主(2014-12-27):
                                                                                                    从去年年底起,开始规划无线气象站的DIY项目,苦于项目过于庞大,调试很繁琐(涉及无线主从通讯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数据显示界面等)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去年10月份,搭建起一个微型的太阳能供电系统,由20W太阳能电池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20AH/12V电瓶及一个电压转换盒组成,提供若干12V、9V、5V电压用于手机/充电电池/山寨平板/移动电源充电、耳放/电脑音箱/应急灯供电,但是春天以来,阴雨过多,电池电压偏低,而充电控制器无电压显示功能,只能频频用万用表测量放电、充电电压,很是麻烦,当然不去管它也是可以的,因为充电控制器有防欠压过压保护功能,无需太多关注于电池电压,但是本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干点什么的精神,决定DIY一个微型的电压表头,初步设想是由被测电压提供3.3V或5V电压,采用ATTINY13和8段数字显示器组成测量系统,无其他控制、设定、报警功能,一个纯表头。ATTINY13在AVR中算是最便宜的一种了,在本次设计中也是最合适的,只有8只管脚,4个ADC通道/10位精度,5个可用输入输出引脚,1只引脚作为ADC测量通道,2只引脚作为显示接口,还能富裕2只作为扩展。
    这个表头初步设计成最高15V的测量值(电池充电截至电压是14V多点),由于采用1117低压差稳压芯片,所以最低测量值是3.3+0.2v或者5+0.2v,取决于采用哪个电压值的1117了。由于引脚不多,这次打算采用内部的1.1V基准电压,因此先设计计算了电压分压系统,根据最高电压测量值和基准电压选择了合适的电阻,采用单圈电位器作为微调(没打算采用多圈的精密电位器,因为对系统精度要求不是很高,跟普通万用表差不多就行)。
    月初先搭建了硬件电路,电源由检修电源模拟。前天晚上开始了软件设计,由CAVR自动生成了代码,但是没仔细去研究这些代码,只想早点出个结果,以证实硬件电路的可靠性,结果操之过急,唯一的一片ATTINY13被锁,宣告项目暂时终止。昨天上原来买的那家淘宝店,一口气买了10颗芯片,今天中午就到货了。为了不再因为无知导致时间金钱损失,晚上静下心来研究了手册,大致搞清楚了若干相关寄存器的用法,然后开始修改程序,先不启动ADC,而是手动赋予了一个固定值来模拟转换结果,结果证实了转换参数及显示程序的正确性,然后调整电源电压,结果电压到6V以下时,显示器显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数字,但是电压再高,显示的数字马上变得混乱起来,直至系统死机,但是写入模拟值,则不会出现此问题,初步判断是电路问题,而不是系统寄存器、转换参数的问题导致的溢出。最后在参考书中找到一条,是书中特别申明的,就是必须要在电源间加一个退耦电容。找到一起买来的104独石电容焊接到ATTINY13的电源引脚间,再打开电源,慢慢升高电压,当电压超过6V时,数字不在无规律跳动,故障原因找到!!
     最重要的毛病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电路板,优化程序了,这些都是今后几天的事情了。
     结语:其实早在13年前,我已经设计了比现在精密的多的电压电流综合采集系统,时过境迁,当初的工作变成了业余爱好,有很多经验丢失了,对模拟系统不再感冒,只是跟一些高级外围器件打交道,慢慢的对系统内部资源不再感兴趣,今天算是找回了当年调试的感觉了~~

直接上照片!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和显示器组装一起的样子

装入机壳(机壳是装工字钉的塑料盒,不阻燃)

工作时的样子

     跟当初设想时还是有了一点区别。
     ATTINY13使用了贴片封装,这是首次在自制的玩意儿上用贴片。
     稳压芯片由1117改成HT7550-1,原因就是1117效率太低,耗电太厉害,使整机的电流达到了10毫安,这对于长时间连续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是不合适的,修改后,整机电流降到了2.5毫安。
     显示器用了4位的二线制液晶显示器,体积稍大了点,还好正合适。
     ISP接口由常用的2×5排针,改为6针的SIP6。
     机壳由原来准备好的工程塑料材质改成用完的工字钉包装盒,因为原来的机壳厚度不够,又不能把铜柱和排母排针打磨得太厉害。
     为了调整方便,将可调电阻安装在反面。
     软件方面没有改动。

     刚开始测试时发现显示数值跟万用表有非线性的误差,怀疑问题有二,一是表头本身问题,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出现较大的温漂,二是万用表有问题,又用另外一块表测量,误差则不算太过分,同时发现这两块表显示数字不同,究竟哪块表有问题已是说不清楚,为此特买回一块UT61E四位半万用表用于校正,经这块表多日校正,误差已在可接受范围内,也就是20毫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