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双系统启动菜单没有了,直接跳到了WIN7的启动画面

楼主(2014-12-27):
                                                                                                    最近,家里的台式机多次出现启动出错,仔细查看,发现原来的双系统启动菜单没有了,直接跳到了WIN7的启动画面,只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入WIN7系统,但是即使启动成功了,运行也有点卡,昨晚预感要出事,赶紧见几年的照片、程序、资料全部复制到了另外一块320G的IDE硬盘上,复制完成后,重启,却再也启动不了了。用WINPE光盘启动后,能看到所有的2个硬盘和所有的分区,使用带的启动修复和磁盘修复都不顶事。
     应该是系统启动管理的问题了,按说明可以用WIN7安装盘修复的,但是我用刻的盘怎么也启动不了,又没法进入XP查看光盘,而且家里的其他电脑也没有光驱,晕死。中午到办公室用办公室的电脑一看,原来的WIN7光盘变成了VS2010的光盘了!于是向同事借了个WIN7光盘回家,准备再试试。
    晚上在家用WIN7光盘修复,但是失败了,得到的提示仍然是启动管理错误,无法修复。实在不行了,干脆再重装一次吧,这次也不搞什么双系统了,直接上WIN7!但是用WIN7启动安装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安装进行到选择硬盘的时候,硬盘列表只显示了320G的那个,原来的系统盘不翼而飞了,可是安装程序明明提示说这个盘还存在着一个WINDOWS系统的,莫非我的眼又花了,试探性的按了下一步按钮,认为下面估计还有其他选项的,没想到立即开始复制文件了,想起去年曾发生的格错硬盘的教训,赶紧按了取消键。安装退出后,放入WINPE光盘启动,在PE里,原来的系统盘真的不见了,天哪,我系统的数据眼看就全没了,昨天备份的数据说不定也会没掉的,赶紧把昨天的数据又备份到了移动硬盘上了,数据安全了,问题还是要查清楚的。在BIOS里,这个消失的系统盘是切实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硬盘很可能出现硬件错误了,系统已经不能识别了,这回没辙了,只能开机箱检查了。拔掉大把的线缆,开掉机箱,连接了电源和显示器,硬盘错误要一个一个的查,先拔掉了320G的电源和数据线,启动,妙事发生了,又出现了熟悉的多系统启动菜单!难道真的就是跟系统无关的硬盘引起了启动错误吗?先启动几次再说,所幸这几次全启动成功了,再把320硬盘放回去,我的电脑出现了新的硬盘,但是点击却出现要求格式化的提示,重新连接线缆:没用,装入硬盘盒:还是不能识别,难道这个硬盘真就这么坏了么,我辛苦收集的无损音乐可是全在上面呀。再次请出WINPE,进入PE后,再打开磁盘修复软件,提示是这个盘有错误,需要重新格式化,当然了,这么多的资料在上面,不能就这么就放弃了,无论如何也得挣扎一下。找到这个硬盘的盘符,右键先选择了寻找分区,提示找到了一个分区,问要不要立即保存分区表,保存了吧,退出,回到资源管理器,硬盘名称变成了本地磁盘:有门了。点击:所有的东西又回来了。应该成功了!回到WIN7,这个磁盘也正常了。
    就此,几乎没做什么费神的事情,只是耗费了1天时间,修复完全成功了。只是对这些硬盘不放心起来,3年了,是该换换硬盘了。

网友A(2020-05-23):
有时电脑出现的问题会让你头晕三日,所以一定要细心

网友B(2020-08-06):
要用两个分区装不同系统,而不是一个分区,否则会覆盖掉。

网友C(2020-12-26):
你可以在家两个盘里各装一个系统,然后装好以后,通过pe修复一下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