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指针向右移动会超出屏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7):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1、你桌面的边界超出了屏幕的显示区域(看一看是不是你的开始栏有一些部分没入了屏幕下方,或者是桌面壁纸的边缘总有一些不在屏幕以内),这样的话你需要调整桌面大小。一般来说显示器屏幕下方都会有一些调节屏幕亮度、对比色、形状、大小的按钮,你自己按照说明书调节一下。有的显示器还有AUTOSELECT功能,只要按一个按钮,就能自动帮你把显示边界调整到最佳大小和位置。

     2、如果你是xp系统,并且你的鼠标总会跑到屏幕右边框然后会没入很多,试着桌面空白处右键点击鼠标,选择属性-〉设置,看看显示的两个屏幕(或者说监视器)“1”、“2”都是活动状态(不活动的会有虚线阴影效果)。如果是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屏幕,将下方的“将windows桌面扩展到该监视器上”复选框取消掉,然后点击确定,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