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特殊的文件夹

楼主(2014-12-27):
  如果需要既要显示但又不愿被人轻易查看的特殊文件夹,可以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定位到要创建特殊文件夹的文件夹,输入 md 文件夹名..\ 命令,回车执行,即创建完成他人在一般情况下无法打开、无法删除、无法搜索的超级文件夹。此特殊文件夹可以作为重要文件的保险箱,存放特定的文件或文件夹,当然,文件夹层数越多,越保险。要进入该特殊文件夹,可点击“运行”,或 Win+R 运行,输入该特殊文件夹的完整路径(不要忘了..\),即可进入该特殊文件夹,此时的操作与平常无异,只要未进入该特殊文件夹,就无法对里面的文件进行操作。若是要删除该特殊文件夹,同上进入该特殊文件夹,删除其中所有的文件及文件夹,然后返回上一层文件夹,在“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 rd 文件夹名..\ 命令执行即可以把它删除。也可以在“命令提示符窗口”,直接执行 rmdir 文件夹名..\/s 命令,选择"y”确认删除此特殊文件夹及其里面的文件或文件夹。
  还可以在某文件夹的最里层创建 a..\ 这样的特殊文件夹,可以不用来存放任何文件,则含有该特殊文件夹的各层文件夹及其里面的文件或文件夹也会受到相应的保护,即在常规操作中,该特殊文件夹的外层文件夹(所有)不能被删除,在外面也删除不了里面的文件或文件夹。但可以进到文件夹里面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各种常规操作。
  Windows下适用。

===========真正有用的是下面部分============
说明:以下操作在XP SP3系统下完全实现,但我在windows 2008 Ent SP2中验证时无法进入文件夹……
利用命令行工具(cmd)可以创建一些特殊的文件夹,在资源管理器里无法打开也无法删除,而且不管里面有多少个文件,大小和占用空间永远显示为0!
创建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运行中输入cmd,回车,打开命令行窗口;
第二步:在命令行中切换到想要建立特殊文件夹的目录,如D盘根目录;
第三步:输入 md love..\ 回车,注意文件夹名后有2个小数点和一个反斜杠\(要创建这类特殊文件夹,小数点的数目大于2即可);

好了,看看你的D盘下面是不是多了一个名为love.的文件夹了(在windows 2008 Ent中会完整显示正确的文件夹名称love..)?一般的双击操作与删除操作对它无效,既不能进入又不能删除!
如果想删除,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 rd love..\回车,即可删除。如果里面有文件,会提示为非空目录,可以加上参数/s强行删除。
如果想进入,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start d:\love..\注意一定要是文件夹的绝对路径)即可打开此文件夹(此操作在windows 2008 Ent中无效),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把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资料放进去啦!
参考资料:rd命令的两个参数

/s:除目录本身外,还将删除指定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用于删除目录树。
/q:安静模式,带/s删除目录时不要求确认。

一些现象:
1、如果在资源管理器中强行把文件拖到(移动或复制到)特殊文件夹上面,则会创建一个“同名”但没有小点的普通文件夹,并且文件会保存在普通文件夹里。此时这两个同名文件夹都可以打开,但实际上打开的都是名字没有小点的那个普通文件夹。如果删除掉名字有小点的特殊文件夹,则实际上删除的是名字没有小点的普通文件夹。刷新一下,则名字没有小点的普通文件夹又变成了名字有小点的特殊文件夹。
2、使用命令“start 绝对路径”打开特殊文件夹后,往里面存放文件时,会在外面新建一个同名但没有小点的空文件夹。此时存放的文件都保存在特殊文件夹里。
以上得出结论:必须打开特殊文件夹的窗口,才能往里面存放文件,否则都会存放在同名的普通文件夹中。
09-08-25更新:以上操作在win7旗舰版下完全实现,但仍然跟XP下的情况略有不同:
1、win7系统下可以直接打开love..文件夹,也可以直接往里面复制和删除文件,不用再在命令行中输入start命令来打开文件夹窗口。当然,这样的文件夹仍然不能直接删除,必须使用rd命令。所以win7系统下,这种特殊文件夹已经没有原来的作用了;
2、往love..文件夹里面复制文件,则会创建love文件夹,此时打开任一文件夹都只能看到love文件夹里的内容。要想看到love..文件夹里的内容,只能删除掉love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