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自己一个用AVR的理由

楼主(2014-12-28):
  其实像我这种业余爱好者,用用51也就可以了,入门容易,芯片资源对付一般的程序也还过得去,再说我已经储备了不少51处理器,本来可以这么一直用下去的,但是自从认识了AVR以后,心里就有点痒痒了:速度是51的10倍,内存1K,有E2ROM,10位AD,PWM,可以零外围器件工作...真的很诱惑人。已经打算好用51做个SD卡的接口程序的,上网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大部分程序都是AVR的,或者更高级的处理器,对这点也不是很在意,但总隐隐约约有感觉有点不对劲,为什么没有51的程序呢?下午上网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一篇89S52做SD卡接口的文章,里面提到SD写数据的时候必须以512字节为一个块写入,而89S52内存最多才256字节,需要外接RAM,呜呼!原来如此,这下可以死心塌地的学AVR了!51还是留着做其他小玩意儿吧...

楼主:
   其实准备工作上周周末就开始了,先是从广东买了一个USBASP套件,然后从山东买了minM16开发板,接着从杭州买回杜邦线,买开发板和杜邦线主要是最近比较犯懒,不想什么都还不会就焊板子,要知道万用板做工虽然烂,但也不是能随便浪费的。前天下午开始,这三样陆续到货了,先是USPASP,按说明书焊好后通电,电脑能够识别出来,这就成功了一半了。昨天又到了开发板,可以做烧录测试了,因此昨晚上网仔细研究了一下熔丝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困扰了很多的初学者,特别是缺钱的各位,还好,接上USBASP后能正常连接,并能读出熔丝位,写入熔丝位和编程么暂时还不敢下手,又安装了ICCAVR,编译有点问题,老是弹出某文件错误的提示,上网GOOGLE了一下,找了解决方案,原来是卡巴斯基7.0的缘故,有两种方法,一是先卸载咔吧,然后重装ICCAVR,还有就是修改咔吧的设置,如下图
我选择了后者,结果成功了!现在就等杜邦线到了,其实焊个简单的板子也可以,只是有点懒...
     今天下午,杜邦线到了,该做编程测试了,先是焊了个发光管,用杜邦线连到开发板,用AVR_fighter写入M16,运行成功,发光管开始闪光,修改了一下延时程序,发光管也如愿改变了闪光周期。晚上又壮着胆子修改熔丝位为使用外部晶振,结果也成功了,之所以没写错熔丝位,是因为昨晚发现了一个小窍门,就是可以利用avrstudio4的编程功能选项表,这个表有各种熔丝的组合及意义,跟AVR_fighter的熔丝图对比一下就不会烧错了,那些用不到的熔丝,俺是坚决不去修改它。

网友A:
看来我也要学AVR了

网友B:
学海无涯,avr也是沧海一粟

网友C(2015-04-04):
avr性能好而且稳定,看来确实多人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海无涯,avr也是沧海一粟

这位朋友说得太好了!

网友E(2015-07-20):
楼主说的很好。我现在也是正学习那

网友F(2016-02-22):
有用GCC AVR的吗,我现在用GCC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