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 yeah···单片机智能小何程序完成了

楼主(2014-12-29):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
#include<intrins.h>    //
sbit left1=P1^0;    //左边1电机转
sbit right1=P1^1;   //右边1电机转
sbit left2=P1^6;    //左边2电机转
sbit right2=P1^7;   //右边2电机转
sbit cleft0=P1^2;   //左边第一号红外检测
sbit cleft1=P1^3;   //左边第二号红外检测
sbit cright0=P1^4;   //右边第一号红外检测
sbit cright1=P1^5;   //右边第二号红外检测
sbit key=P3^2;    //外部按键
sbit rs=P0^5;    //数据/命令控制位
sbit rw=P0^6;    //读写控制位
sbit enable=P0^7;   //使能控制位
sbit xl=P3^0;    //寻线左红外
sbit xr=P3^1;    //寻线右红外
sbit TX =P3^6;    //超声波信号发送端
sbit RX =P3^7;    //超声波信号接收端
#define date P2    //用于LCD数据输出
char data test1[]="                  ";   //第一行显示table
char data test2[]="                  ";   //第二行显示table
unsigned char wflag;  //工作位标志,包括避障,寻线,超声波探测
unsigned long S;   //超声波测试距离
unsigned int time;   //超声波高电平时间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千百十个位

void delay(int i)   //不精确延时
{
while(i--);
}
unsigned char test()   //小车正向避障监测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k;
if((cleft0&&cleft1&&cright0&&cright1)==1)
{
  k=1;     //小车前面完全没有障碍物标志为1
}
if((cleft0&&cleft1)==0)
{
  k=2;     //左边有障碍物时标志为2
}
if((cright0&&cright1)==1)
{
  k=3;     //右边有障碍物时标志为3
}
return k;
}
unsigned char test3()   //寻线红外检测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p;
if((xl&&xr)==1)
{
  p=1;     //此标志显示小车可向前移动
}
if((xl=1)&&(xr=0))
{
  p=2;     //小车右边碰到黑线,小车需纠正位置
}
if((xl=0)&&(xr=1))
{
  p=3;     //小车左边碰到黑线,小车需要纠正位置
}
if((xl=0)&&(xr=0))
{
  p=4;     //小车全部碰到黑线,倒车
}
return p;
}
void zhengxiang()    //正向
{
delay(500);
right1=1;
right2=0;
left1=1;
left2=0;
delay(500);     //全部置零 停止小车,减速
right1=0;
right2=0;
left1=0;
left2=0;
delay(2000);
}
void youxiang()     //右向
{
delay(500);
right1=0;
right2=0;
left1=1;
left2=0;
delay(500);     //全部置零 停止小车,减速
right1=0;
right2=0;
left1=0;
left2=0;
delay(2000);
}
void zuoxiang()     //左向
{
delay(500);
right1=1;
right2=0;
left1=0;
left2=0;
delay(500);     //全部置零 停止小车,减速
right1=0;
right2=0;
left1=0;
left2=0;
delay(2000);
}
void daoche()     //倒车
{
delay(500);
right1=0;
right2=1;
left1=0;
left2=1;
delay(500);     //全部置零 停止小车,减速
right1=0;
right2=0;
left1=0;
left2=0;
delay(2000);
}

void bizhang()     //避障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flag;  //障碍标志位
  test();     //运行监测
  flag=test();
  if(flag==1)    //判断处理
  {
   zhengxiang();
  }
  if(flag==2)
  {
   zuoxiang();
  }
  if(flag==3)
  {
   youxiang();
  }
}
void xunxian()
{
unsigned char flag;
test3();
flag=test3();
if(flag==1)
{
  zhengxiang();
}
if(flag==2)
{
  zuoxiang();
}
if(flag==3)
{
  youxiang();
}
if(flag==4)
{
  daoche();
}
}
void delayms(int x)     //粗略的MS延时
{
while(x--)
{
  delay(500);     //调用US延时
  delay(500);
  delay(500);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  //LCD液晶写命令
{
delayms(5);      //这一部分请参考1602C型号的LCD使用手册
enable=0;
rs=0;
rw=0;
_nop_();
_nop_();
enable=1;
_nop_();
date=c;
_nop_();
enable=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s) //LCD写数据命令
{
  delayms(5);     //这一部分请参考1602C型号的LCD使用手册
enable=0;
rs=1;
rw=0;
_nop_();
enable=1;
_nop_();
date=s;
_nop_();
enable=0;
}
void init()       //LCD初始指令
{
delayms(15);
write_com(0x38);    //0XXX为命令指令,请参考1602C型号LCD的使用手册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write_com(0x80);     //数据起始书写地址
}

void showjie(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c)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p;
if(pos>=0x10)
  p=pos+0xb0;
else
  p=pos+0x80;
write_com(p);
write_date(c);
}
void showchuan(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  //写入一个字符串的数据并包含行数
{
unsigned char l,o;
l=line<<4;
for (o=0;o<16;o++)
  showjie(l++,*(ptr+o));
}
void sent()      //定义一个发送
{
TX=1;       //发送端发送信号
delay(25);      //给一个大于10US的信号
TX=0;       //关闭发送端信号
}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计算时间
TH0=0;       //复位
TL0=0;       //复位
S=(time*1.7)/10;    //计算距离,单位MM
if(S<5000)
{
  qian=S/1000;    //定义第四位
  bai=S/100%10;    //定义第三位
  shi=S/10%10;    //定义第二位
  ge=S%10;     //定义第一位
  test2[5]=(qian+48);
  test2[6]=(bai+48);
  test2[7]=(shi+48);
  test2[8]=(ge+48);
  showchuan(1,test2);
}
}
void receive()     //定义一个接收
{
TR0=1;      //定时器0开
while(RX);     //持续延时RX为高电平的时间
TR0=0;      //定时器0关
Count();     //调用Count
}
void welcome()        //起始LCD欢迎词
{
delayms(20);
init();         //初始化LCD
delayms(20);
sprintf(test1,"welcome to robot");  //调用sprintf
showchuan(0,test1);      //using showchuan
sprintf(test2,"     by jack    ");  //using sprintf
showchuan(1,test2);      //using showchuan
while(1);
}
void chaoshengbo()       //超声波子程序
{
int lv;
delayms(20);
init();
delayms(20);
sprintf(test1,"the distance is ");
showchuan(0,test1);
for(lv=1000;lv>0;lv--)
{
  RX=1;      //给RX一个高电平
  sent();      //给发送端一个>10us的信号
  if(RX==1)
  {
   receive();   //调用RECEIVE
  }
}
}
void main()
{
EA=1;       //中断打开
EX0=1;       //外部中断打开
IT0=0;       //外部中断低电平有效
ET0=1;       //定时器中断0开
ET1=1;       //定时器中断1开
TMOD=0X11;      //定义TO,T1由TCON控制,工作方式为方式1
TH0=0;
TL0=0;
TH1=0;
TL1=0;
while(wflag==0)     //LCD欢迎界面
{
  welcom();
}
while(wflag==1)     //避障模式
{
  bizhang();
}
while(wflag==2)     //寻线模式
{
  xunxian();
}
while(wflag==3)
{
  chaoshengbo();
}

}
void ISR_KEY(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外部中断函数  控制工作标志位的改变 切换工作状态
{
delay(500);
if(!key)
{
  wflag++;
  if(wflag==4)
   wflag=0;
}
}

//到这里就写完啦···整体的硬件还没做出来,但是分开的我都做过一次了,程序都没问题···哈哈,整体作出来后再测试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