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红外--人体感应--制作体会

楼主(2014-12-29):
        前些天对着一个电路不停的检查和测试,真是郁闷,电路肯定死翘翘了,无论怎样都没有反应。
        明明传感器已探测到人的活动信号,怎么偏偏不能放大呢。想来想去,很可能是核心芯片BISS0001已经损坏了,偏偏电路又不是我焊接的,检查起来不方便。
        难不成探测到的不是传感器的真实感应信号,而是人体分布电感和电容感应的电磁干扰?传感器的信号实在太微弱,干扰可能盖过了信号,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现有实验条件下,实在很难通过测试确定是芯片损坏还是传感器出现问题,也许两者都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总得继续往下,才能完成设计呀。终于,我作出决定,次日到市中心把两样元件都买回来,重新连接电路。
        次日,我一小时的自行车过去,再一小时的自行车把元件带了回来,全身散了架似的,呼呼睡了一觉,便匆匆跑到实验室来,焊接电路。
        晚上,吃过晚饭,稍作整顿便又跑来实验室,开始检查电路和测试。检查了两次电路,自已都觉得好笑,天啊,竟然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电源线居然短接了!一旦通电,那麻烦就大了!
        我一边笑骂自已粗心,一边焊好电路,重新检查。然而还是发现了错误,一个光线检测器的线路错连到旁边的引脚去了。我暗自心惊,怎么我还是这样粗心,唉,真是江山易改的后面一句啊!
        现在可以测试了。通上电路,没有报警,很好很好。我把手轻轻伸入传感器范围,报警灯忽然亮了。呀,成功了!我满心的欢喜,第一时间激动起来,想想之前不工作的电路种种,痛快的嘀咕了一下,叫你不工作!
        咦,不对劲!很快我就发现我方才高兴得太早了。
       只见那报警灯不停的亮,一点也没有熄灭的意思,我足足等了五分钟,它就是不灭。这算什么呀,一报警就没完没了的报,停不下来。想着想着,刚才那高兴劲顿时没了踪影。
        检查电路,没有问题。经过反复分析,认定是供电电源的问题,于是临时搭焊了个稳压电路,使用9V叠层电池供电。接通电路之后,我把实验室所有的灯打下,报警灯亮了!约10秒后灯灭了,我稍稍移动了一下,果然我的活动信号被探测到,报警灯立时点亮!
        这是作品成功的标志,我成功了!欣喜的跑到119实验室叫啊明过来,一起示范检测。阿明与我是合作伙伴,他也高兴的跑出来看。我忽然想检验刚才是否由于机械运动或者人体电磁干扰导致误报,心下一急,便大声叫住阿明:“别动,我们偷偷地走过去,看看它能不能探测到”。于是我们蹑手蹑脚地摸黑从传感器后面靠近,轻缓地将手放到探头前方2米左右。这时,灯亮了,报警了!我们定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结束报警,大气也不敢出。约10秒后,灯灭了,警报触除!
        这才真正确定电路可以探测到人体活动信号而实现报警了!心里油然生起一阵快意。
        这时,想想方才我们如临大敌,又像小偷行窃的动作——居然用这样的资态检测电路——不禁会意的笑了,之前几天的闷气,一扫而光……

网友A(2016-06-02):
哥们,就这样分享完了?

网友B(2018-07-17):
能不能帮我解惑,我的输入电压4.2Ⅴ接红卟探头D,G端,并在SG端并入47K电阻和104的电容,到接放大器输入端串了个104的电容,测试没反应,用手触碰SG两端,电压输出10s左右为O,但红外探头没起作用,还是没反应,急死了

网友C(2019-01-02):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帮我解惑,我的输入电压4.2Ⅴ接红卟探头D,G端,并在SG端并入47K电阻和104的电容,到接放大器输入端串 ...

有没有电路图,帮你看一下,刚做过一个,还算正常

网友D:
事出反常必有妖,仔细检查电路,一个焊点都不要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