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用一个数码管显示8个独立按键

楼主(2014-12-29):
#include"reg51.h"
#define smg P0
#define key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sz[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k);

   void main(void)
   {

     while(1)
         {

         switch(key)
          {
             case 0x01:
                            smg=~sz[1];break;
              case 0x02:
                            smg=~sz[2];break;
                 case 0x04:
                            smg=~sz[3];break;
                 case 0x08:
                            smg=~sz[4];break;
                 case 0x10:
                            smg=~sz[5];break;
              case 0x20:
                            smg=~sz[6];break;
                 case 0x40:
                            smg=~sz[7];break;
                 case 0x80:
                            smg=~sz[8];break;
           }
          }
        }
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好像不运行

网友A:
P1口没按下键应该是高电平吧,按下键为低电平,所以KEY的值需反向,比如0x01改为0xFE

网友B:
输入1才能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