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背景光?

楼主:
前辈们:这种液晶屏有背景光?如果有用多少伏电压驱动?哪些接口需要连接电源?

网友A(2015-01-05):
肯定是有背光的  一般都是3.3v 或者5v,不过段式液晶一般都是 弄个led在 屏幕的背面 很简单 ,一般都有亮度不均匀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