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DS1302时钟芯片通过数码管显示时间,时间可调

楼主(2014-12-29):
/****************************************************************/
/******名字:DS1302**********************************************/
/******功能:驱动DS1302时钟芯片通过数码管显示时间,时间可调******/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这是本人在外编写的第一个程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以后直接调用,
我要彻底改变我以往编写程序的风格,为自己这份新工作做准备*/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302_SCL2=P1^3;  //DS1302_SCL2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DS1302SCL和ADC0831SCL脚
sbit DS1302_SDA2=P1^4;  //DS1302_SDA2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DS1302SCL和ADC0831SDA脚
sbit DS1302_RST = P1^5;   // DS1302片选脚
sbit DS1302_SPK=P3^4; //定义蜂鸣器的引脚

uchar DS1302_tmpdate[8]={0x00,0x06,0x03,0x18,0x0c,0x07,0x06,0};//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uchar DS1302_tmpdisplay[8]={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  //显示“-”
code u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写秒分时日月星期年的地址
code uchar DS1302_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读取秒分时日月星期年的地址
code uchar DS1302_table[]=    //共阴数码管 0-9  '-' '熄灭‘表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uchar code DS1302_key_tab[]=
{0xed,0x7e,0x7d,0x7b,
0xbe,0xbd,0xbb,0xde,
0xdd,0xdb,0x77,0xb7,
0xee,0xd7,0xeb,0xe7};
//========================此数组为键盘编码,
//本人采用类式类似电话按键的编码方式,方便以后设计
// 1 2 3 a   0x01 0x02 0x03 0x0a
// 4 5 6 b 对应16进制码: 0x04 0x05 0x06 0x0b
// 7 8 9 e   0x07 0x08 0x09 0x0e
// * 0 # f   0x0c 0x00 0x0e 0x0f
//打个比方,如果你按下0键,P0口读到数据为0xed
//如果你按下2键,P0口读到数据为0x7d,按下9键为0xdb,
//我们将读到的P0口数据经过查表法就能得到相应的16进制码
//键盘的读取,我们采用分时扫描

void DS1302_delay();//延时子函数,5个空指令
void DS1302_display(uchar *lp,uchar lc);//数字的显示函数;lp为指向数组的地址,lc为显示的个数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
void Write_Ds1302( uchar address,uchar dat );
uchar Read_Ds1302 ( uchar address );

void DS1302_Read_RTC();//read RTC
void DS1302_Set_RTC();//set RTC

void Ds1302Play(uchar tmp);
void Ds1302Menu();

uchar DS1302_keyold,DS1302_key=0xff,DS1302_keytmp=0;
/***************************************************/
/******名字:main***********************************/
/******功能:通过调用其它子函数,达到对应的功能*****/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main()     //入口函数
{
    DS1302_RST=0;
    DS1302_Set_RTC();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0
      IT0=1;        // 设置成 下降沿触发方式
    while(1)
     {
         Ds1302Menu();
    }
}
/*************************************************/
/******名字:DS1302_display***********************/
/******功能:八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DS1302_display(uchar *lp,uchar lc)//显示
{
     uchar i;  //定义变量
    P2=0;   //端口2为输出
    P1=P1&0xF8; //将P1口的前3位输出0,对应138译门输入脚,全0为第一位数码管
    for(i=0;i<lc;i++) //循环显示
    {
          P2=DS1302_table[lp[i]];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DS1302_delay();  //延时
          P2=0;   //清0端口,准备显示下位
          if(i==7)    //检测显示完8位否,完成直接退出,不让P1口再加1,否则进位影响到第四位数据
               break;
          P1++;  //下一位数码管
    }
}
/*************************************************/
/******名字:DS1302_delay*************************/
/******功能:起到一个延时的作用,用于扫描数码管***/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DS1302_delay()
{
    uchar i=10;
    while(i)
               i--;
}

/*************************************************/
/******名字:Write_DS1302_Byte********************/
/******功能:向DS1302芯片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
{
      u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DS1302_SCL2=0;      //给一个上升沿脉冲,即可写入一个位
            DS1302_SDA2=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DS1302_SCL2=1;
        }
}

/*********************************************/
/*********************************************/
/******名字:Write_DS1302*********************/
/******功能:向DS1302芯片写入数据**************/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Write_Ds1302( uchar address,uchar dat )
{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SCL2=0;
     _nop_();
      DS1302_RST=1;
         _nop_();   //启动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DS1302_RST=0;    //恢复
}
/***********************************************/
/***********************************************/
/******名字:Read_DS1302************************/
/******功能:读取DS1302一个字节的数据************/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uchar Read_Ds1302 ( uchar address )
{
      uchar i,temp=0x00;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SCL2=0;
                 _nop_();
      DS1302_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DS1302_SCL2=1;
                          _nop_();
                          if(DS1302_SDA2)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DS1302_SCL2=0;
                          temp>>=1;   //右移一位
                }
                DS1302_RST=0;
                _nop_();
                DS1302_SCL2=1;
                DS1302_SDA2=0;

                return (temp);   //返回
}
/*********************************************/
/*********************************************/
/******名字:Write_DS1302*********************/
/******功能:向DS1302芯片读取日历**************/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DS1302_Read_RTC()  //读取 日历
{
     uchar i,*p;
             p=DS1302_Read_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
                        DS1302_tmpdate[i]=Read_Ds1302(*p);
                        p++;
             }
}
/**********************************************/
/**********************************************/
/******名字:Write_DS1302**********************/
/******功能: 设置DS1302芯片的日历值************/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DS1302_Set_RTC()  //设定 日历
{
            uchar i,*p,tmp; //DS1302的数据是以十进制存储的,要转化为十六进制显示
            for(i=0;i<7;i++)
            {
                    tmp=DS1302_tmpdate[i]/10;
                    DS1302_tmpdate[i]=DS1302_tmpdate[i]%10;
                    DS1302_tmpdate[i]=DS1302_tmpdate[i]+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允许写入数据

           p=write_rtc_address; //传地址
           for(i=0;i<7;i++)  //7次写入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
                   Write_Ds1302(*p,DS1302_tmpdate[i]);
                   p++;
           }
           Write_Ds1302(0x8E,0x80);//禁止写入数据
}

/**********************************************/
/**********************************************/
/******名字:ReadKey***************************/
/******功能:键盘扫描子函数,读取按下的按键值***/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ReadKey() //键盘扫描函数,读取键盘值
{
    uchar i,j,key;
     j=0xfe;//赋初值
    key=0xff;//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的标志
    for (i=0;i<4;i++) //扫描键盘,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P0=j; //把J的值赋给P0口,用于下面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if ((P0&0xf0)!=0xf0)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P0;  //有按键按下,读取P0口的值,赋给KRY,保存该值
               break; //跳出,结束
         }
         j=_crol_(j,1); //左循环
                }
     if (key==0xff) //没有按键,有抖动等
    {
          DS1302_keytmp=0xff;
          P0=0xf0;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DS1302_SPK=1; //关闭蜂鸣器
          return; //返回
    }
    DS1302_SPK=0; //驱动蜂鸣器
    if(DS1302_keytmp==key) //按键按下了,但没有松手
    {
          TH0=0X2E;//给定时器赋初值
          TL0=0;
          TR0=1;//启动定时器
             return;  //返回
    }
    TH0=0X2E;//给定时器赋初值
    TL0=0;
    TR0=1;//启动定时器
    DS1302_keytmp=key;//把读取的值赋给l-keytmp
    for(i=0;i<17;i++)
    {
          if (key==DS1302_key_tab[i]) //通过对比代码,判断是那个按键按下
          {
               DS1302_key=i;//保存对比好的值,用于显示??
               break; //跳出,结束
         }
     }
}
/*****************************************************************/
/***************************************************** ***********/
/******名字:Key_Scan*********************************************/
/******功能:外部中断0,用于有按键按下时,扫描键盘,读取键盘值*****/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Key_Scan()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  的优先级最高
{
    TMOD&=0XF1;//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既TMOD=0x01
    TH0=0X00;//定时时间为:(65536-65536)/晶振频率/12
    TL0=0X00;
    ET0=1;  //开分控
    TR0=1; //启动定时器
}
/*****************************************************************/
/***************************************************** ***********/
/******名字:Timer0_isr*******************************************/
/******功能:定时器0,用于每隔一段时间扫描键盘*********************/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R0=0;    //关闭定时器
    ReadKey();  //读取键盘扫描值
}

/**************************************************/
/**************************************************/
/******名字:DS1302Menu****************************/
/******功能:修改时钟的时间*************************/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Ds1302Menu()//时钟读取,可修改,按A、B键更改显示时间还是日
      //期,再按#键可对其做修改
{
  uchar i,tmp,temp,oldtimer=0;
  tmp=0;
    while (1)
  {
     DS1302_Read_RTC();
    if(tmp==0) //用于区别是否按下了B键
     {
       DS1302_tmpdisplay[0]=DS1302_tmpdate[2]/16; //十六进制转化为十进制显示,显示时
       DS1302_tmpdisplay[1]=DS1302_tmpdate[2]&0x0f; //显示个位
       DS1302_tmpdisplay[2]=10; //显示‘-’
       DS1302_tmpdisplay[3]=DS1302_tmpdate[1]/16; //显示分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4]=DS1302_tmpdate[1]&0x0f;//显示分的个位
       DS1302_tmpdisplay[5]=10;  //显示‘-’
       DS1302_tmpdisplay[6]=DS1302_tmpdate[0]/16; //显示秒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7]=DS1302_tmpdate[0]&0x0f;//显示秒的个位
             }
     if((tmp==0)&&(oldtimer!=DS1302_tmpdate[0])) //tmp作为标志位,与秒作比较,
           //判断数据是否修改,修改时分秒
     {
        oldtimer=DS1302_tmpdate[0]; //暂存该值,用于比较
        DS1302_tmpdisplay[0]=DS1302_tmpdate[2]/16; //十六进制转化为十进制显示,显示时
        DS1302_tmpdisplay[1]=DS1302_tmpdate[2]&0x0f; //显示个位
        DS1302_tmpdisplay[2]=10; //显示‘-’
        DS1302_tmpdisplay[3]=DS1302_tmpdate[1]/16; //显示分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4]=DS1302_tmpdate[1]&0x0f;//显示分的个位
        DS1302_tmpdisplay[5]=10;  //显示‘-’
        DS1302_tmpdisplay[6]=DS1302_tmpdate[0]/16; //显示秒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7]=DS1302_tmpdate[0]&0x0f;//显示秒的个位
     }
    if((tmp==1)&&(oldtimer!=DS1302_tmpdate[3]))//tmp作为标志位,与日作比较
           //判断数据是否修改,修改年月日
     {
       oldtimer=DS1302_tmpdate[3];//暂存该值,用于比较
       DS1302_tmpdisplay[0]=DS1302_tmpdate[6]/16; //改为十进制显示,显示年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1]=DS1302_tmpdate[6]&0x0f;//显示年的个位,
       DS1302_tmpdisplay[2]=10; //显示‘-’
       DS1302_tmpdisplay[3]=DS1302_tmpdate[4]/16;//显示月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4]=DS1302_tmpdate[4]&0x0f;//显示月的个位
       DS1302_tmpdisplay[5]=10; //显示‘-’
       DS1302_tmpdisplay[6]=DS1302_tmpdate[3]/16;  //显示日的十位
       DS1302_tmpdisplay[7]=DS1302_tmpdate[3]&0x0f; //显示日的个位
    }
     DS1302_display(DS1302_tmpdisplay,8);//显示时分秒,年月日
     DS1302_display(DS1302_tmpdisplay,8); //增加亮度
     DS1302_display(DS1302_tmpdisplay,8);
     DS1302_display(DS1302_tmpdisplay,8);
      ReadKey(); //读取按下的按键值
     if(DS1302_key==0x0c)
     {
            DS1302_key=0xff;//退出键按下了,结果退出
            break;
      }
     if(DS1302_key==0x0e)  //确定键按下了
        {
         DS1302_key=0xff;
            for(i=0;i<7;i++) //保存当前的时间,用于作比较,判断是否修改了时间
            {
              temp=DS1302_tmpdate[i]/16;  //数据处理,在前程序讲过,时钟I
       //C它是以十进制对数据存储,所以要将它转为十进制
             DS1302_tmpdate[i]=DS1302_tmpdate[i]%16;
             DS1302_tmpdate[i]=temp*10+DS1302_tmpdate[i];
          }
           while(1)
           {
             if(DS1302_key==0x0c)
               {
                     DS1302_key=0xff;
             break;
            }
           if(DS1302_key==0x0e)
           {   //按#键对修改的数据进行写入时钟IC1302
                   DS1302_key=0xff;
                   DS1302_Set_RTC();
                   break;
            }
            switch(DS1302_key)
            {
                 case 0x01:    //按1键对小时,或年的加1
                                  DS1302_key=0xff;
                               if(tmp==0)
                               {
                                     if(DS1302_tmpdate[2]<23)
                                                                  DS1302_tmpdate[2]++;
                                             }
                                             else
                                             {
                                                     if(DS1302_tmpdate[6]<99)
                                                                 DS1302_tmpdate[6]++;
                                             }
                                             break;
                               case 0x02:     //按2键对分钟,或月的加1
                                            DS1302_key=0xff;
                                            if(tmp==0)
                                            {
                                                    if(DS1302_tmpdate[1]<59) //对分进行修改,判断分是否小于59
                                                            DS1302_tmpdate[1]++; //是,则加1
                                            }
                                            else    //其他情况对月进行修改
                                            {
                                                 if(DS1302_tmpdate[4]<12)
                                                          DS1302_tmpdate[4]++;
                                            }
                                            break;
                               case 0x03:     //按3键对秒,或日的加1
                                            DS1302_key=0xff;
                                            if(tmp==0)
                                            {
                                                      if(DS1302_tmpdate[0]<59)
                                                                DS1302_tmpdate[0]++;
                                            }
                                           else
                                           {
                                                     if(DS1302_tmpdate[3]<31)
                                                              DS1302_tmpdate[3]++;
                                            }
                                            break;
                                case 0x04:     //按4键对小时,或年的减1
                                            DS1302_key=0xff;
                                            if(tmp==0)
                                            {
                                                   if(DS1302_tmpdate[2]>0)
                                                               DS1302_tmpdate[2]--;
                                            }
                                            else
                                            {
                                                   if(DS1302_tmpdate[6]>0)
                                                                DS1302_tmpdate[6]--;
                                            }
                                            break;
                                case 0x05:    //按5键对分钟,或月的减1
                                            DS1302_key=0xff;
                                            if(tmp==0)

                                            {
                                                   if(DS1302_tmpdate[1]>0)
                                                          DS1302_tmpdate[1]--;
                                            }
                                            else
                                            {
                                                   if(DS1302_tmpdate[4]>0)
                                                            DS1302_tmpdate[4]--;
                                            }
                                            break;
                                case 0x06:     //按6键对秒,或日的减1
                                             DS1302_key=0xff;
                                             if(tmp==0)
                                            {
                                                    if(DS1302_tmpdate[0]>0)
                                                               DS1302_tmpdate[0]--;
                                            }
                                            else
                                            {
                                                   if(DS1302_tmpdate[3]>0)
                                                           DS1302_tmpdate[3]--;
                                           }
                                           break;
                                }
                              Ds1302Play(tmp);
                     }
           }
          if(DS1302_key==0x0a)  //判断是否按键A按下
          {
                  DS1302_key=0xff;
                  tmp=0; //置标志位
          }
          if(DS1302_key==0x0b)
          {
                 DS1302_key=0xff;
                 tmp=1;
          }
    }
}
/**************************************************/
/**************************************************/
/******名字:DS1302Play****************************/
/******功能:用于判断显示时分秒还是年月日***********/
/******作者:WPM***********************************/
/******修改日期:2010年7月21日*********************/
/**************************************************/
void Ds1302Play(uchar tmp)
{

     if(tmp==0) //用于显示时分秒
     {
           DS1302_tmpdisplay[0]=DS1302_tmpdate[2]/10;
           DS1302_tmpdisplay[1]=DS1302_tmpdate[2]%10;
           DS1302_tmpdisplay[2]=10;
           DS1302_tmpdisplay[3]=DS1302_tmpdate[1]/10;
           DS1302_tmpdisplay[4]=DS1302_tmpdate[1]%10;
           DS1302_tmpdisplay[5]=10;
           DS1302_tmpdisplay[6]=DS1302_tmpdate[0]/10;
           DS1302_tmpdisplay[7]=DS1302_tmpdate[0]%10;
    }
    else  //其他情况显示日月年
    {
          DS1302_tmpdisplay[0]=DS1302_tmpdate[6]/10;
          DS1302_tmpdisplay[1]=DS1302_tmpdate[6]%10;
         DS1302_tmpdisplay[2]=10;
          DS1302_tmpdisplay[3]=DS1302_tmpdate[4]/10;
          DS1302_tmpdisplay[4]=DS1302_tmpdate[4]%10;
          DS1302_tmpdisplay[5]=10;
          DS1302_tmpdisplay[6]=DS1302_tmpdate[3]/10;
          DS1302_tmpdisplay[7]=DS1302_tmpdate[3]%10;
    }
    DS1302_display(DS1302_tmpdisplay,8);
}

网友A(2017-05-15):
楼主有电路图提供?

谢谢分享!

网友B(2019-02-17):
楼主我想请教下,我用DS1302的burst模式,我一开始初始DS1302,23,55,55,然后用burst模式去读,我是用数码管显示,显示一开始会显示23,55,55,然后立马变成00,00,00,时钟显示的那两个数码管会不断跳动,

网友C(2019-07-25):
根本运行不了啊

网友C:
蜂鸣器一直在响

网友D(2019-12-10):
有没有接线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