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程序(汇编)

楼主(2014-12-29):
/*
程序效果:通过六位数码管显示时间,通过按键可以调节相应的数值
       KEY1的作用是:停止计数、显示准备要改变的数字位上
       (分别为:秒、分、时),开始计数。
       KEY2:的作用是:对应的数值加1
         KEY3:的作用是:对应的数值减1
注:程序尚有精简的地方。
*/

      ORG 0000H //起始地址
      L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0
      LJMP INT00
      ORG 0030H
START:   MOV 30H,#00   //赋初值时间为:
      MOV 31H,#05   //
      MOV 32H,#09  //
      MOV 33H,#05  //
      MOV 34H,#03  // 23:59:50
      MOV 35H,#02  //
      MOV 40H,#00  //控制定时时间,为1s
      MOV 50H,#00   //计算KEY1按下的次数
      MOV TMOD,#01H //工作方式1
      SETB ET0  //打开分控
      SETB EA  //打开总控
      MOV TH0,#40H //定时时间为:50ms
      MOV TL0,#00H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LOOP:   MOV A,40H //控制循环次数
      CJNE A,#20,LOOP1  //到了20次,时间按为1s
      MOV 40H,#00    //清零,为下次做准备
      LCALL ADD1   //加1
LOOP1: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防止掉显
      JNB P3.5,KEY1 //判断KEY1是否按下
      JNB P3.6,KEY2 // 判断KEY2是否按下
      JNB P3.7,KE3Y  //判断KEY3是否按下  @1
KEY1:       LCALL DISPLAY //延时,消抖
      JNB P3.5,KEY10 //判断KEY1是否按下
      LJMP LOOP
KE3Y:      LJMP KEY3 //@1 这两句的做就是扩大JNB的跳转范围

KEY10:    JNB P3.5,DIS1 //检查是否放手,防止掉显
      LJMP  DI1
DIS1:        LCALL DISPLAY
      LJMP KEY10
//P3.5按下第一次,关闭定时器
DI1:    INC 50H
      MOV A,50H
      CJNE A,#01,KEY11
      CLR TR0
      LJMP KEY
//按下第两次,准备修改秒
KEY11:     MOV A,50H
      CJNE A,#02,KEY12
      MOV R1,#42
DE500:     LCALL DISPLAY_M
      DJNZ R1,DE500
      MOV R1,#42
DE512:    LCALL DISPLAY_M
      DJNZ R1,DE512
      LJMP KEY
//按下第三次,准备修改分
KEY12:    MOV A,50H
      CJNE A,#03,KEY13
      MOV R1,#42
DE513:    LCALL DISPLAY_F
       DJNZ R1,DE513
      MOV R1,#42
DE514:    LCALL DISPLAY_F
      DJNZ R1,DE514
      LJMP KEY
//按下第四次,准备修改时
KEY13:     MOV A,50H
      CJNE A,#04,KEY14
      MOV R1,#42
DE515:     LCALL DISPLAY_S
      DJNZ R1,DE515
      MOV R1,#42
DE516:    LCALL DISPLAY_S
      DJNZ R1,DE516
      LJMP KEY
//按下第五次,启动定时器
KEY14:    MOV A,50H
      CJNE A,#05,KEY
      MOV 50H,#00
      SETB TR0
KEY:   LJMP LOOP

KEY2:   LCALL DISPLAY //判断KEY2是否按下
      JNB P3.6,KEY20
      LJMP LOOP
KEY20:    JNB P3.6,KEY201  //
      LJMP KEY202  //
KEY201:  LCALL DISPLAY //
      LJMP KEY20    //检查按键是否松手
//按键KEY1按下第二次,秒加1
KEY202:  MOV A,50H
      CJNE A,#02,KEY21
      INC 30H
      MOV A,30H
      CJNE A,#10,LK2P   //判断个位是否到10
      MOV 30H,#00   //清零
      INC 31H    //十位加1
      MOV A,31H
      CJNE A,#06,LK2P  //判断是否到6
      MOV 31H,#00   //到了,清零
      LJMP LOOP
//按键KEY1按下第三次,分加1
KEY21:    CJNE A,#03,KEY22
      INC 32H
      MOV A,32H
      CJNE A,#10,LK2P
      MOV 32H,#00
      INC 33H
      MOV A,33H
      CJNE A,#06,LK2P
      MOV 33H,#00
      LJMP LOOP
//按键KEY1按下第四次,时加1
KEY22:    CJNE A,#04,LK2P
      INC 34H
      MOV A,34H
      CJNE A,#04,LK2P
      MOV 34H,#00
      INC 35H
      MOV A,35H
      CJNE A,#03,LK2P
      MOV 35H,#00
LK2P:       LJMP LOOP

KEY3:       LCALL DISPLAY
      JNB P3.7,KEY30
      LJMP LOOP
KEY30:    JNB P3.7,KEY301   //
      LJMP KEY302   //
KEY301:  LCALL DISPLAY  //
      LJMP KEY30    // 检查放手
//按键KEY1按下第二次,秒减1
KEY302:  MOV A,50H
      CJNE A,#02,KEY31
      DEC 30H   //减1
      MOV A,30H
      CJNE A,#0FFH,LK3P  //减到255时
      MOV 30H,#09  //赋初值
      DEC 31H
      MOV A,31H
      CJNE A,#0FFH,LK3P
      MOV 31H,#05
      LJMP LOOP
//按键KEY1按下第三次,分减1
KEY31:    CJNE A,#03,KEY32
      DEC 32H
      MOV A,32H
      CJNE A,#0FFH,LK3P
      MOV 32H,#09
      DEC 33H
      MOV A,33H
      CJNE A,#0FFH,LK3P
      MOV 33H,#05
      LJMP LOOP
//按键KEY1按下第三次,时减1
KEY32:    CJNE A,#04,LK3P
      DEC 34H
      MOV A,34H
      CJNE A,#0FFH,LK3P
      MOV A,35H
      CJNE A,#02, KEY33
      MOV 34H,#09
      LJMP KEY35
KEY33:  CJNE A,#01,KEY34
      MOV 34H,#09
      LJMP KEY35
KEY34:    MOV 34H,#03
KEY35:    DEC 35H
      MOV A,35H
      CJNE A,#0FFH,LK3P
      MOV 35H,#02
LK3P:      LJMP LOOP
//加1子程序
ADD1:      INC 30H
      MOV A,30H
      CJNE A,#10,LAP
      MOV 30H,#00
      INC 31H
      MOV A,31H
      CJNE A,#06,LAP
      MOV 31H,#00

      INC 32H
      MOV A,32H
      CJNE A,#10,LAP
      MOV 32H,#00
      INC 33H
      MOV A,33H
      CJNE A,#06,LAP
      MOV 33H,#00

      INC 34H
      MOV A,34H
      CJNE A,#04,LAP
      MOV 34H,#00
      INC 35H
      MOV A,35H
      CJNE A,#03,LAP
      MOV 35H,#00
LAP:   RET
//六位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DISPLAY: PUSH 00
      PUSH 01
      PUSH 02
      MOV DPTR,#TAB
      MOV R2,#04
      MOV R0,#30H
      MOV A,#7FH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DPTR,#TAB1
LDP: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DJNZ R2,LDP
      POP 02
      POP 01
      POP 00
      RET
//秒显示,用于判断什么时候调整秒
DISPLAY_M:
      PUSH 00
      PUSH 01
     PUSH 02
      MOV DPTR,#TAB
      MOV R2,#04
      MOV R0,#30H
      MOV A,#7FH

      MOV P2,A
      XCH A,R1
      MOV A,#00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P2,A
      XCH A,R1
      MOV A,#00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DPTR,#TAB1
LDMP: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DJNZ R2,LDMP
      POP 02
      POP 01
      POP 00
      RET
//秒显示,用于判断什么时候调整分
DISPLAY_F:
      PUSH 00
      PUSH 01
      PUSH 02
      MOV DPTR,#TAB
      MOV R2,#02
      MOV R0,#30H
      MOV A,#7FH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DPTR,#TAB1
      MOV P2,A
      XCH A,R1
      MOV A,#00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P2,A
      XCH A,R1
      MOV A,#00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LDFP: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DJNZ R2,LDFP
      POP 02
      POP 01
      POP 00
      RET
//秒显示,用于判断什么时候调整时
DISPLAY_S:
      PUSH 00
      PUSH 01
      PUSH 02
      MOV DPTR,#TAB
      MOV R2,#02
      MOV R0,#30H
      MOV A,#7FH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DPTR,#TAB1
LDSP:   MOV P2,A
      XCH A,R1
      MOV A, @R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DJNZ R2,LDSP

      MOV P2,A
      XCH A,R1
      MOV A,#00
      MOV P0,A
      LCALL DELAY2MS
      INC R0
      XCH A,R1
      RR A
      MOV P2,A
     XCH A,R1
      MOV A,#00
      MOV P0,A
      LCALL DELAY2MS
      POP 02
      POP 01
      POP 00
      RET
//定时50ms
INT00:      MOV TH0,#40H
      MOV TL0,#00H
      INC 40H
      RETI
TAB:   DB 3FH,06H,5BH,4FH,66H //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DB  6DH,7DH,07H,7FH,6FH
TAB1:   DB 0BFH,86H,0DBH,0CFH,0E6H //带小数点的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DB  0EDH,0FDH,87H,0FFH,0EFH
DELAY2MS:
      MOV R7,#04
DEL2:      MOV R6,#250
DEL1:   DJNZ R6,DEL1
      DJNZ R7,DEL2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