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显示各种传感器

楼主(2014-12-2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jian P1
sbit bf=P0^7;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4;
sbit lcd_reset=P2^7;
sbit lihe=P2^0;
sbit shache=P2^1;
sbit ge=P3^2;
sbit sj_p33=P3^3;
sbit zhengfan=P3^4;
bit aj_1,zd_1,jin_1,song_1,ti_1,tj_1;
uint gaodu_0,gaodu_1,shiji_0,cishu;
uchar shiling,ms,sj_s,sj_j;
uchar code  hz_bj1[]={"计数传感器无信号"};
uchar code  hz_bj2[]={"方向传感信号无  "};
uchar code  hz_bj3[]={"检测到反转超限  "};
uchar code  hz_bj4[]={"检测到正转超限  "};
uchar code  hz_bj5[]={"过紧或传感器失灵"};
uchar code hz_kong[]={"                "};
uchar code    zzzk[]={"欢迎使用职专智控"};
uchar code     csh[]={"正在初始化。。。"};
uchar code     qqh[]={"qq:000000"};
uchar code    hz_t[]={"态:"};
uchar code   hz_gs[]={"过松"};
uchar code   hz_gj[]={"过紧"};
uchar code   hz_tz[]={"停"};
uchar code    hz_z[]={"智"};
uchar code hz_jing[]={"警"};
uchar code   hz_tg[]={"提高"};
uchar code   hz_lh[]={"离合"};
uchar code    tb_1[]={"●"};
uchar code    tb_2[]={"○  "};
uchar code hz_sheng[]={"升"};
uchar code hz_jiang[]={"降"};
uchar code hz_sc[]={"刹车"};
uchar        rem[]={0,0,1,0};
uchar     rem_cs[]={0,0,0,0};
uchar      rem_1[]={0,0};
uchar     rem_sj[]={0,0};
uchar    rem_gd1[]={0,0,0,0};
uchar   code bcd[]={"0123456789"};
/////////////
yanshi(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
    for(j=0;j<110;j++);
    }
}
//////////////////////
yanshi1(uint t)
{
while(t--);
}
///////////////////////////
fuwei()
{yanshi(5);
lcd_reset=0;
yanshi(5);
lcd_reset=1;
}
///////////////////////////
xie_lcd(bit ly,uchar shuju_lcd)
{
lcd_rs=ly;
lcd_rw=0;
lcd_e=0;
P0=shuju_lcd;
yanshi(5);
lcd_e=1;
yanshi(5);
lcd_e=0;
}
/////////////////////////////
/////////////////////////////
lcd_zuobiao(uchar x,uchar y)
{
uchar temp;
if(x==0)
   {x=0x80;}
if(x==1)
   {x=0x90;}
if(x==2)
   {x=0x88;}
if(x==3)
   {x=0x98;}
temp=x+y;
xie_lcd(0,temp);
}
///////////////////////////
xiehz(uchar xx,uchar yy,uchar code *chn)
{
    uchar i;
lcd_zuobiao(xx,yy);
i=0;
while(chn[i]!='\0')
     {
      xie_lcd(1,chn[i]);
      i++;
     }
}
///////////////////////////
xiesz(uchar xx,uchar yy,uchar wei,uchar *chn)
{
    uchar i;
lcd_zuobiao(xx,yy);
for(i=0;i<wei;i++)
     {
      xie_lcd(1,bcd[chn[i]]);
     }
}
///////////////////////////
///////////////////////////
xieping_1()
{
xiehz(0,0,hz_t);
xiehz(0,4,hz_tg);
xiehz(1,0,hz_lh);
xiehz(2,0,hz_sc);
}
///////////////////////////
chushihua_p()
{
xie_lcd(0,0x30);
xie_lcd(0,0x0c);
xie_lcd(0,0x01);
  xiehz(0,0,zzzk);
  //xiehz(2,0,csh);
  xiehz(3,2,qqh);
yanshi(2000);
xie_lcd(0,0x01);
xieping_1();
xiehz(0,2,hz_tz);
xiesz(0,6,4,rem);
}
///////////////////////////
////////////////////停机,离合器离开,同时刹车刹住
ting()
{
fuwei();
chushihua_p();
lihe=1;
EA=0;
TR1=0;
EX0=0;EX1=0;
zd_1=0;
ms=0;
xiehz(0,2,hz_tz);
xiehz(1,2,tb_2);
xiehz(2,2,tb_2);
//shache=0;//xiesz(3,0,4,rem_gd1);shiling=0;
}
///////////////////
sd_lh()
{
if(~zd_1)
{
while(jian==0xf7)lihe=0;
lihe=1;
}
}
///////////////
sd_sc()
{
if(~zd_1)
{
while(jian==0xfb)shache=0;
shache=1;
}
}
/////////////////////
shujuchuli_0()
{
uint shuju;
shuju=gaodu_0-200;
rem[1]=shuju%1000/100;
rem[2]=shuju%100/10;
rem[3]=shuju%10;
xiesz(0,6,4,rem);
//if(gaodu_1>=200)
//{
      shuju=gaodu_1;//-200;
rem_gd1[1]=shuju%1000/100;
rem_gd1[2]=shuju%100/10;
rem_gd1[3]=shuju%10;
xiesz(3,0,4,rem_gd1);
// }
    shuju=cishu;
rem_cs[1]=shuju%1000/100;
rem_cs[2]=shuju%100/10;
rem_cs[3]=shuju%10;
xiesz(3,6,4,rem_cs);
}
/////////////////////
/////////////提低//////////////////////////////////
tidi()
{
if(gaodu_0>210)gaodu_0--;
}
//////提高
tigao()
{
gaodu_0++;
}
///////////////
///////////////////
///////////////////自动
zidong()
{
if(ms==0)if(zd_1==0)
        {
        ms=1;
        xiehz(0,2,hz_z);
  shiling=0;
  gaodu_1=200;
        TMOD=0x10;
        ET1=1;
        TH1=0;TL1=0;TR1=1;
        zd_1=1;
        shache=1;
        lihe=0;
        ti_1=1; //  //提升标志致一
  IT0=1;//负跳变有效
  EX0=1;//开外int0中断
        IT1=1;//负跳变有效
  //EX1=1;//开外int1中断
        EA=1;
        }
}
///////////////////键盘
jianpan()
{
uchar jianma;
jian=0xff;
if(jian==0xff)aj_1=1;
else{
     yanshi1(50);
     if(jian==0xff)return;
     if(aj_1)
        {
          jianma=jian&0xff;
          aj_1=0;
          switch(jianma)
              {
               case 0x7f:
                          {
                           zd_1=0;
                           if(ms==2)ting();
                          }
                        break;
               case 0xbf:zidong();break;
               case 0xdf:tidi();break;
               case 0xef:tigao();break;
               case 0xf7:sd_lh();break;
               case 0xfb:sd_sc();break;
               case 0xfd:jin_1=1;break;
               case 0xfe:song_1=1;break;
               }
         }

    }
}
///////////////////////////
chushihua_jiqi()
{
lihe=1;
shache=1;
gaodu_0=230;
gaodu_1=200;
shiji_0=203;
cishu=0;
PX0=1;
shujuchuli_0();
}
///////////////////////////////////
jing()
{
           ms=2;
           shiling=0;
           gaodu_1=200;
           xiehz(0,2,hz_jing);
           xiehz(1,2,tb_2);
  while(ms==2)
   {
   EX0=0;
   lihe=1;
   jianpan();
   }
           xieping_1();
           ting();
           xiehz(3,0,hz_kong);
}
///////////////////////////////////
guole()
{
EA=0;TR1=0;EX0=0;EX1=0;lihe=1;zd_1=0;
jing();
}
////////////////////////////////
baoxian() interrupt 3
{
TH1=0;
TL1=0;
  shiling++;
     if(shiling>200)
          {
           EA=0;TR1=0;EX0=0;EX1=0;lihe=1;zd_1=0;
           xiehz(3,0,hz_bj1);
           jing();
           }
}
//////////////////////////
///////////////////////////
void main(void)
{
lihe=1;shache=1;                  //
fuwei();                          //屏幕复位
chushihua_p();                    //初始化屏
chushihua_jiqi();                 ///初始化机器
while(1)
  {
         if(~zd_1)lihe=1;                                  //不是自动模式离合松
         shujuchuli_0();                                   //数据处理
jianpan();
         if(lihe){xiehz(1,2,tb_2);xiehz(1,4,hz_jiang);}    //松开时写实心球写降字
         else {xiehz(1,2,tb_1);xiehz(1,4,hz_sheng);}       //结合时写升
jianpan();
         if(shache)xiehz(2,2,tb_2);                        //
         else xiehz(2,2,tb_1);                             //
jianpan();
  if(jin_1)xiehz(2,4,hz_gs);                         //
  else xiehz(2,4,hz_gj);                              //
if(sj_s>20){EX0=0;xiehz(3,0,hz_bj5);guole();sj_s=0;}        //
  }
}
///////////////////查磁片程序/////////////
jishu1()  interrupt 0
{
EX0=0;
yanshi1(20);                                          ///消除线路干扰,消抖
  if(~ge)                                                ///消抖
    {
          shiling=0;                                      ///防止计数传感器失灵,或机器不转
          if(zhengfan)
            {              if(~ti_1)lihe=1;                //提起标志为零时离合器松开
                           else
                                {                           //提起标志1时
                                while((zhengfan)&&(~ge));   //等待方向传感器被触发,
                                if(ge)
                                   {                        //方向传感器没有被触发时
                                    EA=0;EX0=0;             //总中断为零不再计数
                                    lihe=1;zd_1=0;          //离合松,自动标志为0
                                    xiehz(3,0,hz_bj2);      //写方向传感器失灵汉字
                                    jing();                 //进入警状态
                                    }
                                }
                                if(tj_1)                    //调节标志为一时进行调节
                                   {
                                   tj_1=0;                  ///置零调节标志,只进行一次调节
                                   EX1=0;                    //关闭过松触发中断
                                   song_1=1;                  //松标志置一,
                                   }
            gaodu_1++;                         //提升高度计数加加

         ////////////////////////////////////////////////////////////////
           if(zd_1)
                    {                                          // 是自动模式判断高度
           if(gaodu_1>=gaodu_0)///                    ///高度到否判断
               {                                   //到了
                             if(~jin_1)
                                   {                           //紧标志零时
                 ti_1=0;                     //提升标志置零
                                   lihe=1;                     //离合断开
                          yanshi1(40);                 //延时防干扰
                                   }
                             else
                                {                                //进标志一时
                                jin_1=0;                         // 置零,只紧一次
                                song_1=0;                        //松标志为零,不松了
                                gaodu_1--;                       //高度计数器减减,让提升数值不变。
                                sj_j++;                          //紧的次数加加
                                if(sj_j>4)gaodu_1--;             //连续紧超过4次了,多紧一个磁片
                                }
                           }
                    }
                else   {
                        lihe=1;ti_1=0;                          //落锤停车
                        yanshi1(40);
        }
             }
///////////////////////////////////////////////////////////////////////////////////
  else
              {
            gaodu_1--;                                //落锤时高度减减
               if(gaodu_1<=shiji_0)
                   {                                     //落到底了
                     if(zd_1)                             ///
                    {
                                 if(~song_1)
                                     {                           //松标志为零时提升
                                      if(~ti_1)cishu++;          //打夯次数加一
           ti_1=1;                    //提升标志
                                      tj_1=1;                    //调节标志
                                      lihe=0;                   ///结合离合显示上横
              EX1=1;                     //开外中断1,检查是否松,
                                      yanshi1(40);               //延时
                                     }
                                 else
                                      {
                                       song_1=0;                //松标志置零
                                       gaodu_1++;               //松一个磁片
                                       sj_j=0;                  //紧次数置零
                                       sj_s++;                  // 松的次数加加
                                       if(sj_s>4)gaodu_1++;     //连续松了超4次了,多松一个
                                      }
                    }
                     else ting();                          //停车
                    }
        }
    }
EX0=1;
}
////////////////////////////////////////
songle()  interrupt 2
{yanshi(30);
if(~sj_p33)
          {
           jin_1=1;
           sj_s=0;  //碰到钢丝绳时松计数置零,防止过松。
           EX1=0;
           }
}

网友A(2017-07-20):
这个程序是何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