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OS管的电源极性防接反保护电路

楼主(2014-12-29):
参考资料:《电源极性接反保护电路》,方佩敏

一般防接反电路都是在电路中串一个二极管,虽然简单,但压降较大,肖特基管平均压降有0.5V左右,在大功率驱动电路中,这个二极管的功耗就比较大了。

在下面这个电路中,当电源极性正确时,图中NMOS中的寄生二极管先导通,此时,MOS的S极对地电压约为0.7V(按硅管算),G极电压由于稳压管的作用被稳到10V,所以Vgs=10-0.7=9.3V大于NMOS的开启电压,于是NMOS导通,将寄生二极管短路,因此电流只经过NMOS,而不经过寄生二极管。图中电阻的选择为 (Vcc-Vz)/(2~3mA)。一般MOS管的导通电阻为几十m欧,也有的做到只有几m欧,很明显,用MOS代替肖特基管后,电源效率要好的多。若需要再进一步减小功耗,可将两只MOS管并联。当然,并非只有NMOS能做,PMOS也可以,只需将PMOS放到下图中 Vcc 的输入端即可。
当电源接反时,Vgs=0,MOS截止,寄生二极管反偏,电路得以保护。

网友A(2018-02-10):
看了这个电路,反接时,mos的二极管依然会导通,还是不能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2018-04-07):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电路,反接时,mos的二极管依然会导通,还是不能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怎么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