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小结

楼主(2014-12-30):
一、结构
a)、结构定义
一般形式:
Struct  结构名
{
类型名  成员名;
}
Ex:
Struct student
{
Int number;
Char name[10];
Char sex;
Int age;
Char address[50];
Float score[3];
};
b)、结构变量的定义
1、先定义结构类型,再定义该类型数据。
Ex
Struct 结构名
{
结构成员表
}
Struct 结构名 变量名列表;
2、在定义结构类型的时候,同时定义若干个此类型的变量。
Ex
Struct 结构名
{
结构成员表
} 变量表;
3、不定义结构类型标识符(结构名),直接定义结构变量。
Ex
Struct
{
结构成员表
} 变量表;
c)、结构类型变量成员的引用
引用结构变量x的成员有以下3种方法(p为结构指针变量,指向x)
1、x.成员名
2、(*p).成员名
3、p->成员名
d)Attention
1、结构类型定义只是指定了一种类型,与intfloatchar地位相同,无具 体 数据,系统不分配内存
2、结构成员可以是任何基本数据类型,也可以是指针等。
3、结构类型可以嵌套定义,但不能递归定义,即允许一个或多个成员类型 定    义为其他结构类型。
       Ex:
Struct student
{
Int number;
Char name[10];
Struct data birthday; //birthday成员的类型为结构 data 类型
}
二、枚举
a)、对枚举元素按常量处理,不能对它们赋值。(注意区分枚举元素和枚举变          )
Ex
Enum weekday{sum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m=0;     //sum是枚举元素,算常量,不能被赋值
b)、枚举变量具有默认值,它们依次为:0,1,2,3,。。。例如上例中sum的值0mon1.
c)、也可以在声明的时候另行定义枚举元素的值
Ex
Enum weekday{sum=7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d)、整数值不能直接赋给枚举变量;如需将整数赋值给枚举变量,应进行强 制类型转换。
Ex
Weekday day
Day=(weekday)1
e)、枚举变量的取值范围只能是枚举元素
三、typedef声明
语法形式: typedef  已有类型名  新类型名表;
其中,新类型名表可以有多个标识符,他们之间以逗号隔开。
Ex
Typedef  double  area,  volume;
Typedef  int   natural;
Natural  i1,  i2;
Area  a;
Volume  v;
四、宏定义
a)"\"与一个较长占多行的宏
宏定义中允许包含两行以上命令的情形,此时必须在最右边加上"\"且该行"\"后不能再有任何字符,连注释部分都不能有,下面的每行最后的一定要是"\","\"后面加一个空格都会报错,更不能跟注释。
Ex:
#define exchange(a,b) {\
int t;\
t=a;\
a=b;\
b=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