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STM32无法用printf()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在用MDK调试STM32板子串口时,为了方便串口调试,调用了printf()函数,但是把.hex文件烧写进板子后却发现串口接收不到任何数据。用Keil仿真是,串口可以正确的输出。有点纳闷,然后调用USART_SendData()函数,发现串口可以接收到正确的数据,证明串口配置没有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printf()函数上,参照ST公司的printf例子也不能在串口输出数据。由此可知应该是软件配置的原因。后面,百度,再AVR论坛上找到了答案。
如果使用的是MDK,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 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进行如上设置后编译一下,串口输出正确的数据。

/***************************************************************************************
*说明:用于STM32F10XXX串口UART1通讯,可以将printf scanf等重定向到串口
*环境:KEIL FOR ARM MDK3.11
*硬件:对应PA9-UART1TX PA10-UART1RX,使用USART1
*版本:V0.1
*作者:alien2006
*备注:对应的PA9/PA10以及USART1已由UART_Init函数自身初始化,无需在程序中完成
***************************************************************************************/
#ifndef __UART_INTERFACE_H
#define __UART_INTEFFACE_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私有变量----------------------------------------------------------------------------*/

/*函数声明----------------------------------------------------------------------------*/
void UART_Init(unsigned long UART_baud); //波特率,如115200
int fputc(int ch, FILE *f);     //fputc重定向
int fgetc(FILE *f); //fgetc重定向

#endif

下面是.C的部分内容,省去了初始化的部分,自己看着写好了
/*******************************************************************************
* Function Nam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Description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printf重定向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SET))
   {
   }

   return ch;
}

/*******************************************************************************
* Function Name   : int fgetc(FILE *f)
* Description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fgetc重定向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读取到的字符
*******************************************************************************/
int fgetc(FILE *f)
{
   /* Loop until received a cha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
   {
   }

     /* Read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 and RETURN */
   return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