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手记⑥-IWDG

楼主(2014-12-30):
上接:http://www.51hei.com/mcu/1117.html
/********************************************************************
例程名称:独立看门狗实验
实验硬件:STM32F103ZET6开发板
硬件连接:指示灯连接  PE0

功能描述:main()函数中,喂狗程序屏蔽,指示灯闪烁,表明系统出现发生
          喂狗程序不屏蔽,指示灯亮1秒左右再灭并维持灭的状态。
  我们可以尝试改变IWDG_Configuration()中1000这个数值,看灯灭的
  时间有没有改变。这个时间是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间。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xtern vu32 TimingDelay;     //在本文件引用stm32f10x_it.c定义的精确计时变量
/******************************************************************************************
* 函数名称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复位和时钟控制 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振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备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时序延迟几个周期,等待总线同步操作。推荐按照单片机系统运行频率,0—24MHz时,取Latency=0;24—48MHz时,取Latency=1;48~72MHz时,取Latency=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系统时钟/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高速)(PCLK2)==系统时钟/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低速)(PCLK1)==系统时钟/2
//注:AHB主要负责外部存储器时钟。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APB1负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外部高速晶体时钟/1)* 9 ==7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等待系统时钟源的启动
}

//------------------------以下为开启外设时钟的操作-----------------------//
//   RCC_AHBPeriphClockCmd (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HB设备
//   RCC_APB2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BP2设备
//   RCC_APB1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BP1设备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给 GPIOE和重映射提供时钟,注意:一定要设置RCC_APB2Periph_AFIO
}
/******************************************************************************************
* 函数名称    :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功能描述    : NVIC(嵌套中断控制器)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中断结构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中断通道名; //开中断,中断名称见函数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此通道的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初始化
#ifdef  VECT_TAB_RAM                            //如果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中的定义了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则在RAM调试
   #else                                           //如果没有定义VECT_TAB_RAM, 则定义VECT_TAB_FLASH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则在Flash里调试,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抢占式优先级别设置为无抢占优先级
//注:一共16个优先级,分为抢占式和响应式。两种优先级所占的数量由此代码确定,NVIC_PriorityGroup_x可以是0、1、2、3、4,
//分别代表抢占优先级有1、2、4、8、16个和响应优先级有16、8、4、2、1个。规定两种优先级的数量后,所有的中断级别必须在其中选择,
//抢占级别高的会打断其他中断优先执行,而响应级别高的会在其他中断执行完优先执行。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1, 0); //中断等级设置,一般设置的高一些会少受其他影响
}
/******************************************************************************************
* 函数名称    :GPIO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GPIO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标号 |PIO_Pin_标号 ; //管脚位置定义,标号可以是NONE、ALL、0至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C组GPIO初始化

// 将PE0设为推挽输出 默认输出低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 IWDG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独立看门狗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IWDG_Configuration()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启动寄存器读写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16);              //IWDG使用内部低速40K时钟,32分频
IWDG_SetReload(1000);                  //计数器数值,若不喂狗,则计数由1000减到0时CPU复位 最大计数值为0xFFF(4096)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
IWDG_Enable();                       //启动看门狗
}
/******************************************************************************************
* 函数名称    : SysTick_Configuration( )
* 功能描述    : 配置SysTick 定时器 1ms中断1次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 )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HCLK/8时钟作为SysTick时钟,9MHz
SysTick_SetReload(9000);   //计数9000次为1ms
SysTick_ITConfig(ENABLE);   //打开中断
}
/******************************************************************************************
* 函数名称    :Delay
* 功能描述    : 精确延时函数
* 参数        :  nTime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TimingDelay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Delay(u32 nTime)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打开SysTick计数器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关闭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清空计数器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 主函数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IWDG_Configuration(); //配置看门狗  IWDG_ReloadCounter();
SysTick_Configuration( );

Delay(350);    //精确延时350ms  ,IWDG设置为400ms。
while(1){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0);
//IWDG_ReloadCounter();    //喂狗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