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手记⑧-TIM3的PWM输出

楼主(2014-12-30):
/****************************************************************************
*
例程名称:TIM3的PWM输出
硬件连接:PB1,连接触摸屏的背光

功能描述:不同的占空比,背光亮度不一样
*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 函数名称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复位和时钟控制 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外部高速晶振启动状态枚举变量
RCC_DeInit();               //复位RCC外部寄存器到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打开外部高速晶振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外部高速时钟已经准备好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时序延迟几个周期,等待总线同步操作。推荐按照单片机系统运行频率,0—24MHz时,取Latency=0;24—48MHz时,取Latency=1;48~72MHz时,取Latency=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配置AHB(HCLK)==系统时钟/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配置APB2(高速)(PCLK2)==系统时钟/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配置APB1(低速)(PCLK1)==系统时钟/2
  //注:AHB主要负责外部存储器时钟。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APB1负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外部高速晶体时钟/1)* 9 ==72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等待PLL时钟就绪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配置系统时钟==PLL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等待系统时钟源的启动
}

//------------------------以下为开启外设时钟的操作-----------------------//
//   RCC_AHBPeriphClockCmd (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HB设备
//   RCC_APB2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BP2设备
//   RCC_APB1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BP1设备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打开GPIOB 和 AFIO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打开TIM3时钟
}
/******************************************************************************************
* 函数名称    :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功能描述    : NVIC(嵌套中断控制器)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中断结构体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抢占式优先级别设置为无抢占优先级
//注:一共16个优先级,分为抢占式和响应式。两种优先级所占的数量由此代码确定,NVIC_PriorityGroup_x可以是0、1、2、3、4,
//分别代表抢占优先级有1、2、4、8、16个和响应优先级有16、8、4、2、1个。规定两种优先级的数量后,所有的中断级别必须在其中选择,
//抢占级别高的会打断其他中断优先执行,而响应级别高的会在其他中断执行完优先执行。

}
/******************************************************************************************
* 函数名称    :GPIO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GPIO配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将PE0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管脚位置定义,标号可以是NONE、ALL、0至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模式 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
/******************************************************************************************
* 函数名称    : TIM3_Configuration
* 功能描述    : TIM3初始化函数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定义一个初始化结构体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1;   //ARR的值 ,计数周期0~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0;      //分频 72M/(0+1)=7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采样分频 (暂时没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3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4, ENABLE);//打开中断,中断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0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Cmd(TIM3, ENABLE);//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 主函数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全局变量    :  无
* 全局静态变量:  无
* 局部静态变量:  无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TIM3_Configuration( );
while(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