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手记⑨-RTC实时时钟

楼主(2014-12-30):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stdio.h"
vu32 TimeDisplay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打开APB2外设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使能电源时钟和备份区时钟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中断结构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Channel;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无抢占式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USART1 TX 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 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管脚位置定义,标号可以是NONEALL0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模式 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EGPIO初始化
//--------USART1 RX 配置为浮空输入 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管脚位置定义
//输入模式下配置输出速度无意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CGPIO初始化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串口
//-----如下语句解决第1个字节无法正确发送出去的问题-----//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取消备份区写保护(写保护在每次硬件复位后被使能)
BKP_DeInit();   //备份区恢复默认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LSE(外部低速振荡时钟)打开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等待LSE准备就绪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LSE作为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RTC时钟打开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RTC任何寄存器的操作,都必须在前一次写操作完成后执行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 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RTC任何寄存器的操作,都必须在前一次写操作完成后执行
RTC_SetPrescaler(32767);   //RTC时钟分频  32.768K/(32767+1)=1Hz
RTC_WaitForLastTask();     //RTC任何寄存器的操作,都必须在前一次写操作完成后执行
}
u8 USART_Scanf(u32 value)
{
  u32 index = 0;
  u32 tmp[2] = {0, 0};
  while(index < 2)
  {
    /* Loop until RXNE =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tmp[inde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tmp[index - 1] < 0x30) || (tmp[index - 1] > 0x39))
    {
      printf("\n\rPlease enter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9");
      index--;
    }
  }
  /* Calculate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
  index = (tmp[1] - 0x30) + ((tmp[0] - 0x30) * 10);
  /* Checks */
  if(index > value)
  {
    printf("\n\rPlease enter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d", value);
    return 0xFF;
  }
  return index;
}
u32 Time_Regulate(void)
{
  u32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r\n==============Time Settings=====================================");
  printf("\r\n  Please Set Hours");
  while(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printf(":  %d", Tmp_HH);
  printf("\r\n  Please Set Minutes");
  while(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MM);
  printf("\r\n  Please Set Seconds");
  while(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SS);
  /* Return the value to store in RTC counter register */
  return((Tmp_HH*3600 + Tmp_MM*60 + Tmp_SS));
}
void Time_Adjust(voi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C任何寄存器的操作,都必须在前一次写操作完成后执行
  RTC_SetCounter(Time_Regulate());  //设置计数值
  RTC_WaitForLastTask();      //RTC任何寄存器的操作,都必须在前一次写操作完成后执行
}
void Time_Display(u32 TimeVar)
{
  u32 THH = 0, TMM = 0, TSS = 0;
  THH = TimeVar/3600; //计算小时
  TMM = (TimeVar % 3600)/60;//计算分
  TSS = (TimeVar % 3600)% 60; //计算秒
  printf("Time: %0.2d:%0.2d:%0.2d\r\n",THH, TMM, TSS);
}
void Time_Show(void)
{
  while(1)  //infinite loop
  {
    if(TimeDisplay == 1)  //if 1s has passed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display current time
      TimeDisplay = 0;
    }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在源代码中添加fputc函数,可以用printf函数做为调试输出
{
  /* 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 循环,直到传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1_Configuration();
if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检查是否第一次配置RTC
printf("\r\n\n RTC not yet configured....");
  RTC_Configuration();
  printf("\r\n RTC configured....");
  Time_Adjust();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检查是否是上电复位
{
printf("\r\n\n Power On Reset occurred....");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检查是否是复位脚复位
{
printf("\r\n\n External Reset occurred....");
}
printf("\r\n No need to configure RTC....");
RTC_WaitForSynchro();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RCC_ClearFlag();   //清除复位标志
Time_Show();
}
//秒中断函数 ,在  stm32f10x_it.c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if(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    //判断是否是秒中断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 //清除RTC秒中断标志
     TimeDisplay = 1; //将标志位置1,代表1s过去
     RTC_WaitForLastTask();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iters has finished
     if(RTC_GetCounter() == 0x00015180) //reset RTC counter when time is 23:59:59
     {
       RTC_SetCounter(0x0);
       RTC_WaitForLastTask();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iters has finishe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