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24CXX通信的C程序

楼主(2014-12-30):
/******************************************************************************************
端口定义
****************************************************************************************/
sbit SCL=P2^1;         //将串行时钟总线SCL位定义在为P3.4引脚
sbit SDA=P2^0;          //将串行数据总线SDA位定义在为P3.5引脚

#define OP_READ 0xa1  //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0xa1即为1010 0001B
#define OP_WRITE 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0xa1即为1010 0000B

/******************************************************************************************
* 函数名称    :Start
* 功能描述    : 启动I2C总线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Start()
{
SDA = 1;    //SDA初始化为高电平“1”
    SCL = 1;    //开始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 = 0;    //SDA的下降沿被认为是开始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
/******************************************************************************************
* 函数名称    :Stop
* 功能描述    : 结束I2C总线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Stop()// 停止位
{
SDA = 0;     //SDA初始化为低电平“0” _n
SCL = 1;     //结束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 = 1;    //SDA的上升沿被认为是结束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0;
SCL=0;
}
/******************************************************************************************
* 函数名称    :TeskAsk
* 功能描述    : 检测应答位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TestAsk()
{
    bit ack_bit;        //储存应答位
    SDA = 1;  // 发送设备(主机)应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CL=1)释放SDA线,
                 //以让SDA线转由接收设备(AT24Cxx)控制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根据上述规定,SCL应为高电平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ack_bit = SDA; //接受设备(AT24Cxx)向SDA送低电平,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
                //若送高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传送异常 结束发送
SCL = 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while(ack_bit!=0);
}
/******************************************************************************************
* 函数名称    :SendAsk
* 功能描述    :发送应答位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SendAsk()
{
  SCL=0;
  _nop_();
  _nop_();
  SDA=0;    //将SDA拉低并持续4.5us以上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1;
}
/******************************************************************************************
* 函数名称    :ReadData
* 功能描述    :从24CXX里读一个字节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x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 = 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  //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 = 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 函数名称    :WriteCurrent
* 功能描述    :向AT24Cxx的当前地址写入数据
* 参数        : y (储存待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在调用此数据写入函数前需首先调用开始函数start(),所以SCL=0
void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 = (bit)(y&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在SCL的上升沿将数据写入AT24Cxx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将SCL重新置为低电平,以在SCL线形成传送数据所需的8个脉冲
  y <<= 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
}
/******************************************************************************************
* 函数名称    :WriteSet
* 功能描述    :向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参数        :add (储存指定的地址);dat(储存待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t)
// 在指定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Current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TestAsk();
WriteCurrent(add);       //写入指定地址
TestAsk();
WriteCurrent(dat);       //向当前地址(上面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
TestAsk();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delay(4);        //1个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 最好延时1ms以上
}
/******************************************************************************************
* 函数名称    :ReadCurrent
* 功能描述    :从AT24Cxx中的当前地址读取数据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x (储存读出的数据)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
unsigned char x;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READ);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其数据
TestAsk();
x=ReadData();         //将读取的数据存入x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return x;              //返回读取的数据
}
/******************************************************************************************
* 函数名称    :ReadSet
* 功能描述    :从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 参数        : set_addr
* 返回值      : x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r)
//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TestAsk();
WriteCurrent(set_addr);       //写入指定地址
TestAsk();
return(ReadCurrent());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并返回
}
/******************************************************************************************
* 函数名称    :WritePage
* 功能描述    :从AT24Cxx中的指定页地址写8字节数据
* 参数        : address,*s(要写进去的数组首地址)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WritePag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s)  //按页写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Current(OP_WRITE);  //发送控制写字节
TestAsk();
WriteCurrent(address);   //存储器地址;每次读完之后指针自动加1
TestAsk();

for(i=0;i<8;i++)       //直接连续写8次,每页含有16个字节
{
  WriteCurrent(*s);
  TestAsk();
  s++;

}
Stop();
delay(4);        //1个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 最好延时1ms以上
}
/******************************************************************************************
* 函数名称    :ReadPage
* 功能描述    :从AT24Cxx中的指定页地址读取8字节数据
* 参数        : address,tmp[](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 返回值      : 无
* 创建日期    :2010-11-25
* 作者        :zzj
* 全局变量    :
* 全局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
*----------------------------------------修改历史------------------------------------------
* 当前版本    :     修改人:                  修改日期:
* 修改说明    :
******************************************************************************************/
void ReadPag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tmp[]) //按页读取、可以连续读,不需要按页读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Current(OP_WRITE);  //发送控制写字节
TestAsk();
WriteCurrent(address);  //存储器地址;每次读完之后指针自动加1
TestAsk();

Start();
WriteCurrent(OP_READ);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其数据
TestAsk();

tmp[0]=ReadData();
for(i=1;i<8;i++)
{
  SendAsk();
  tmp[i]=ReadData();
}  /**/

S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