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的485通讯程序②

楼主(2014-12-30):
/**********************************************************************************
一般的单片机多机通讯的情况是:
1.PC向特定单片机发送命令,该单片机收到后回应PC,也就是说不存在几个单片机同时向PC发数据的情况。
2.PC以广播的形式发送命令,也就是所有单片机都收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对单片机进行初始设置(此时所有单片机一般都不做应答)
**********************************************************************************/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通信命令 */
#define __START_   0x0c    //起始标志位
#define __STOP_    0xc0    //结束标志位
#define __ACTIVE_  0x01    // 主机询问从机是否存在
#define __GETDATA_ 0x02    // 主机发送读设备请求
#define __OK_      0x03    // 从机应答
#define __STATUS_  0x04    // 从机发送设备状态信息

/****************************帧格式****************************
   -目的地址-命令字-数据-校验码-      至少4个字节
  主机地址为0x00, 从机地址为1-244,广播地址255

   转义字符的处理:
   0xdb 0xdd 代表 0xdb
  0xdb 0xdc 代表 0xc0
  0xdb 0xde 代表 0x0c
*************************************************************/

#define MAXSIZE 0x0a    // 缓冲区长度10
uchar send_buf[MAXSIZE]={0xdb,0x0c,0xc0};    // 该缓冲区用于保存设备状态信息
//uchar send_buf[MAXSIZE]={0xcd,0xcb,0xbc};
uchar rec_buf1[MAXSIZE];  // 保存接收到的帧
uchar rec_buf2[MAXSIZE];   //保存处理过的帧

uchar dev;    // 该字节用于保存本机设备号
uchar len ;   // 该字节用于保存发送设备信息的长度
uchar type;   // 该字节用于保存命令字

sbit M_DE = P1^0;    // 驱动器使能,1有效
sbit M_RE = P1^1;    // 接收器使能,0有效

void get_status();      // 调用该函数获得设备状态信息,函数代码未给出
void send_data(uchar type, uchar len, uchar *send_buf);    // 发送数据帧
bit recv_cmd(uchar *type);    // 接收主机命令,主机请求仅包含命令信息
void send_byte(uchar da);    // 该函数发送一帧数据中的一个字节,由send_data()函数调用

uchar Recv_Flag,Recv_Over_Flag;  //接受允许标志,接受完成标志
uchar uart_i;    //帧数据计数

void main()
{
/* 系统初始化 */
dev =0xff;  //设备号

TMOD = 0x20; //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0xfd;    // 设置初值
TL1 = 0xfd;
TR1 = 1;    // 开始计时
PCON = 0x00;    // bps不倍增
SCON = 0x50; //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启中断

M_DE = 0;    // 置发送禁止,接收允许
M_RE = 0;

/* 主程序流程 */
while(1)    // 主循环
{
  if(Recv_Over_Flag==1){
      if(recv_cmd(&type) ==1){
      switch(type)
     {
        case __ACTIVE_:    // 主机询问从机是否存在
            send_data(__OK_, 0, send_buf);    // 发送应答信息,这里buf的内容并未用到
            break;
        case __GETDATA_:
            len=strlen(send_buf);
            send_data(__STATUS_, len, send_buf);    // 发送设备状态信息
               break;
        default:
        break;    // 命令类型错误,丢弃当前帧后返回

     }
     Recv_Over_Flag=0;   //一定要清零
     uart_i=0;      //
   }
  }

}
}

/* 该函数接收一帧数据并进行检测,无论该帧是否错误,函数均会返回
* 函数参数type保存接收到的命令字
* 当接收到数据帧错误或其地址位不为0时(非主机发送帧),函数返回0,反之返回1
*/

bit recv_cmd(uchar *type)
{
bit db = 0;    // 当接收到的上一个字节为0xdb时,该位置位
bit c0 = 0;    // 当接收到的上一个字节为0xc0时,该位置位

uchar sum = 0;
uchar i,j;

// ES=0;

M_DE = 1;    // 置发送允许,接收禁止
M_RE = 1;

/* 接收一帧数据 */
  for(i=0,j=0;i<uart_i;i++) // 循环直至帧接收完毕
{

    if(db == 1)    // 接收到的上一个字节为0xdb
    {
        switch(rec_buf1[i])
        {
        case 0xdd:
         rec_buf2[j] = 0xdb;    // 0xdbdd表示0xdb

         db = 0;
         break;
        case 0xdc:
         rec_buf2[j] = 0xc0;    // 0xdbdc表示0xc0

         db = 0;
         break;
      case 0xde:
         rec_buf2[j] = 0x0c;    // 0xdbdc表示0xc0

         db = 0;
         break;
        default :
         return 0;    // 帧错误,返回
        }
      j++;
    }
   else{
      switch(rec_buf1[i])    // 正常情况
      {
       case 0xdb:    // 检测到转义字符
           db = 1;
           break;
       default:    // 普通数据
              rec_buf2[j] = rec_buf1[i];    // 保存数据
               j++;       // 计算校验字节

      }
    }
}

/* 判断帧是否错误 */

for(i=0;i<j-1;i++)
  sum+=rec_buf2[i];
sum=sum%256;
if(sum !=rec_buf2[j-1] )    // 校验错误,返回
      return 0;

  if(rec_buf2[0] != dev)    // 非访问本机命令,错误,返回
      return 0;

*type = rec_buf2[1];    // 获得命令字

return 1;    // 函数成功返回
}

// 该函数发送一帧数据帧,参数type为命令字、len为数据长度、buf为要发送的数据内容
void send_data(uchar type, uchar len, uchar *send_buf)
{

uchar i;
uchar sum = 0;    // 该字节用于保存校验字节

ES=0; //关串口中断!!!!

M_DE = 1;    // 置发送允许,接收禁止
M_RE = 1;

TI = 0;    // 发送帧开始标志
SBUF = 0x0c;
while(!TI);
TI=0;

send_byte(0x00);    // 发送目的地址
sum+=0x00;  //假设主机地址为0x00
send_byte(type);    // 发送命令字
sum+=type;
//send_byte(len);    // 发送长度

for(i=0; i<len; i++)    // 发送数据
{
    send_byte(*send_buf);
    sum =sum+ (*send_buf);
    send_buf++;
}
sum%=256;
send_byte(sum);    // 发送校验字节

TI = 0;    // 发送帧结束标志
SBUF = 0xc0;
while(!TI);
TI = 0;

ES=1;  //开串口中断
}

//该函数发送一个数据字节,若该字节为0xdb,则发送0xdbdd,若该字节为0xc0则,发送0xdbdc
void send_byte(uchar da)
{
switch(da)
{
    case 0xdb:    // 字节为0xdb,发送0xdbdd
        TI = 0;
        SBUF = 0xdb;
        while(!TI);
        TI = 0;

        SBUF = 0xdd;
        while(!TI)
        TI = 0;

        break;
    case 0x0c:    // 字节为0x0c,发送0xdbde
     TI = 0;
        SBUF = 0xdb;
        while(!TI);
        TI = 0;

        SBUF = 0xde;
        while(!TI)
        TI = 0;

        break;

       case 0xc0:    // 字节为0xc0,发送0xdbdc
        TI = 0;
        SBUF = 0xdb;
        while(!TI);
        TI = 0;

        SBUF = 0xdc;
        while(!TI)
        TI = 0;

        break;

    default:    // 普通数据则直接发送
        TI = 0;
        SBUF = da;
        while(!TI);
        TI = 0;
}
}

void uart( )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uchar tmp;

if( RI==1 )
{
  RI = 0;
  tmp  = SBUF;  //接收数据
  if(tmp==__START_) //帧起始标志
  {
         uart_i=0;
   Recv_Flag=1;  //接受数据标志
  }
  else if(tmp==__STOP_) //帧结束标志
  {
   if(Recv_Flag==1)
    Recv_Over_Flag=1;
   Recv_Flag=0;
  }
  else if(Recv_Flag==1)  //开始接受帧数据
  {
   rec_buf1[uart_i]=tmp;
   uart_i++;
  }
   if( uart_i >= MAXSIZE )  //超过缓冲区长度
   {
    uart_i = 0;
   Recv_Flag=0;
       Recv_Over_Flag = 1;       //接收一帧数据完毕
   }
}

}

网友A(2016-09-10):
请问是主机程序。还是从机,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