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74hc165程序+电路图(并转串)

楼主(2014-12-30):
当1脚拉低时,八位并行数据被压入锁存器,但与此同时,D7也已经从7脚输出,因此只要再循环7次将数据读出即可

uchar  ReadExport(void)
{
        unsigned char i=0,receive_date=0;
        uchar Read_Int;
        Clr_P25;     //使能控制。为低电平时,并行数据进入锁存器
        Clr_P25;

         Read_Int = (P2 & 0x10);  //串行输出数据线
         if(Read_Int == 0x10)     //把最高位读出
          receive_date |=0x01;

        Clr_P03;
        Set_P25;     //为高电平时,可以进行串行数据读出
        for(i=1;i<=7;i++)       //接下来只要进行7次循环
        {
               Clr_P03;
               Set_P03;   //时钟线,上升沿有效
               Read_Int = (P2 & 0x10);  //串行输出数据线
               if(Read_Int == 0x10)
               {
                     receive_date |=(0x01<<i);
                }
          }
          return   receive_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