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5个IO口做25个按键(很牛)

楼主(2014-12-30):
扫键流程:(设置某一IO口输出为“0”――称其为“扫某IO口”)
    1、扫描直接接地的5个按键K61-K65,例如,若K61按下,则IO1-IO5为01111,若K62按下,IO为10111,依次类推。(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为零点几父,单片机认为逻辑0)
    2、若判断没有按键,接着对逐一对IO口进行扫键。例如,当对IO1扫描时(IO1置0),检测IO2-2O5的状态,若IO状态为1110,则为K14按下,若为0111,则为K11按下。但当对某一IO口扫键时,如果有对地的键按下,这时有可能会误判按键,因为对地键比其他键有更高的响应优先级。例如:扫IO1,IO1 输出“0”,恰好此时K62按下,IO2 检测到有按键,那就不能判断是K11 还是K62。。我们可以在程序上避免这种按键误判:若IO2 检测到有按键,那下一步就去判断是否有对地键按下,判断方法为:先将IO1-IO5置为11111,再去扫描IO1-IO5的状态,若IO状态为10111,则可判为K62,如果没有,即IO的状态为11111,那就可以正确地判断是K11了。
我们小结扫键个数S(N为IO口个数):
  S = (N-1)*N + N ――启用二极管
  S = (N-1)*N /2    ――省掉二极管
详细程序和仿真图详见:http://www.51hei.com/mcu/1413.html

网友A(2015-05-28):
四个键按两次 能够实现16个键的功能,这个是把用到对口的控制上了  不过很强

网友B:
本坛大神,3个IO识别22个按键,四个IO能扫65个键。
http://www.51hei.com/bbs/dpj-19840-1.html

网友C(2015-10-12):
你要是愿意可以用1个IO口来实现这25个按键的功能。
可以用ADC来实现。

网友D(2019-08-30):
矩阵键盘实用性不大,多按键可以考虑用芯片

网友E(2020-02-29):
这个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F:
最牛是3个IO口控制PS2电脑键盘,有101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