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16AD模数转换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C_NEW_8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选择 ADC 转换速率,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            SPEED1 SPEED0  A/D转换所需时间
//#define AD_SPEED   0x60 //  0110,0000   1      1   7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CPU工作频率21MHz时 A/D转换速度约 300KHz
//#define AD_SPEED   0x40 //0100,0000   1      0     14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20 //0010,0000   0      1     28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_SPEED   0x00 //0000,0000   0      0     420 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code unsigned char digit[]={'0','1','2','3','4','5','6','7','8','9' };

/******************************************************************/
/*                    定义端口                                    */
/******************************************************************/

sbit rs=P1^0;  //显示数据端口P2
sbit rw=P1^1;
sbit en=P1^2;

/******************************************************************/
/*                   函数声明                                     */
/******************************************************************/

void write_order(uchar order);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write_address(uchar x);

unsigned int get_AD_result_10F(unsigned char channel);

//延时
void delay(uchar m)
{
uchar i=100;
while(m--)
{
  while(i--);
}
}

/******************************************************************/
/*                  写命令                                 */
/******************************************************************/
void write_order(uchar order)
{
rs=0;
P2=order;
delay(4);
en=1;
delay(4);
en=0;
}
/******************************************************************/
/*                   写数据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P2=date;
delay(4);
en=1;
delay(4);
en=0;
}
/******************************************************************/
/*                   写地址                         */
/******************************************************************/
void write_address(uchar x)
{
write_order(0x80+x);
}

/******************************************************************/
/*                  1602 初始化                               */
/******************************************************************/
  void init_lcd()
{
rw=0;
en=0;
write_order(0x38);
write_order(0x0c);
write_order(0x06);
write_order(0x01);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DC_result ;
    unsigned long int gg ;
     uchar g,s,b  ;

   P1ASF = 0x80;   //1000 0000选择P1^7作为模拟输入口

//ADRJ = AUXR1^2:
//    0: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高8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 低2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1: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最高2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的低2 位, 低8 位放在
AUXR1 &= ~0x04;         //0000,0100, 令 ADRJ=0
   ADC_CONTR |= 0x80;    //1000,0000 打开 A/D 转换电源
    delay(10);
    init_lcd();    //lcd初始化
  delay(15);

while(1)
{  /*
    ADC_result = get_AD_result_10F(7); //P1.7为 A/D 当前通道, 接电压源进行测量
   gg=(unsigned long int)((unsigned long int)ADC_result*465)/256;  //“470”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b=(gg%1000)/100;
   s=(gg%100)/10;
   g=gg%10;
   write_address(0x40);
   write_data(digit[b]);
   write_data('.');
   write_data(digit[s]);
   write_data(digit[g]);  */
   ADC_result = get_AD_result_10F(7); //P1.7为 A/D 当前通道, 接电压源进行测量
   gg=(unsigned long int)((unsigned long int)ADC_result*485)/256;  //“470”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b=(gg%1000)/100;
   s=(gg%100)/10;
   g=gg%10;
   if(g>=5){
    s++;
  if(s==10)
  {
   s=0;
   b++;
  }

  }

   write_address(0x40);
   write_data(digit[b]);
   write_data('.');
   write_data(digit[s]);

}

}

/****************************************************************************/
/*                     10位AD带均值滤波转换           */
/*****************************************************************************/
unsigned int get_AD_result_10F(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AD_finished=0;            //存储 A/D 转换标志
unsigned int out=0;

unsigned int N=40;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char m;

    ADC_RES = 0;
    ADC_RESL = 0;

    channel &= 0x07;                //0000,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AD_SPEED;
    _nop_();
    ADC_CONTR |= channel;           //选择 A/D 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 A/D 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for(m=0;m<N;m++)
   {                   //均值滤波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AD_finished = 0;
    while (AD_finished ==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 = (ADC_CONTR & 0x10); //0001,0000 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0,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out= ADC_RES;
// out=(out<<2)+(ADC_RESL&0xfc);
sum=sum+out;
}          //带均值滤波

    return (sum/N);               //返回 A/D 高 8 位转换结果
}

头文件:
/**************************************************************************

    STC_NEW_8051.H

************************************************************************/
sfr P1ASF = 0x9D; //P1 analog special function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T0x12 T1x12 UART_M0x6 BRTR S2SMOD BRTx12 EXTRAM S1BRS  0000,0000
//-----------------------------------
sfr AUXR1 = 0xA2; //Auxiliary Register 1  -  PCA_P4  SPI_P4  S2_P4  GF2    ADRJ   -    DPS  0000,0000
sfr ADC_CONTR = 0xBC; //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0000,0000
sfr ADC_RES  = 0xBD;  //A/D 转换结果高8位 ADCV.9 ADCV.8 ADCV.7 ADCV.6 ADCV.5 ADCV.4 ADCV.3 ADCV.2  0000,0000
sfr ADC_RESL = 0xBE;  //A/D 转换结果低2位                                           ADCV.1 ADCV.0  0000,0000
sfr BRT = 0x9C; //S2 Baud-Rate Timer                                                    0000,0000

网友A(2018-09-17):
好好学习学习 可以使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