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线性表的插入和删除

楼主(2014-12-30):
#include<iostream.h>

struct node
{
int data;
node *next;
};

//建立一条升序链表 (尾插法:最后建立的结点是表头,故应降序输入)
node *creat_sort()
{
node *p1,*head=NULL;
int a;
cout<<"建立一条有序链表,请输入数据,以-1结束:\n";
cin>>a;
while(a!=-1){
  p1=new node;
  p1->data=a;
  p1->next=head;
  head=p1;
  cin>>a;
}
return head;
}

//输出链表上各个结点的值
void print(const node *head)
{
const node *p;
p=head;
cout<<"链表上各个结点的数据为:\n";
while(p!=NULL){
  cout<<p->data<<'\t';
  p=p->next;
}
cout<<endl;
}

//删除链表上具有指定值的一个结点
node *delete_one_node(node *head,int num)
{
node *p1,*p2;
if(head==NULL){
  cout<<"链表为空,无结点可删!\n";
  return NULL;
}
if(head->data==num){
  p1=head;
  head=head->next;
  delete p1;
  cout<<"删除了一个结点!\n";
}
else{
  p2=p1=head;
  while(p2->data!=num&&p2->next!=NULL){
   p1=p2;
   p2=p2->next;
  }
  if(p2->data==num){
   p1->next=p2->next;
   delete p2;
   cout<<"删除了一个结点!\n";
  }
  else
   cout<<num<<"链表上没有找到要删除的结点!\n";
}
return head;
}

//释放链表的结点空间
void deletechain(node *h)
{
node *p1;
while(h){
  p1=h;
  h=h->next;
  delete p1;
}
cout<<"已释放链表的结点空间!\n";
}

//求链表的结点数
int count(node *head)
{
int n;
node *p;
p=head;
n=0;
while(p!=NULL){
  n=n+1;
  p=p->next;
}
return n;
}
////查找第k个结点
node *find(node *head,int k)
{
int i;
node *p;
i=1;
p=head;
while(i<k){
  i++;
  p=p->next;
}
return p;
}
//删除链表上第K个结点
node *delete_k_node(node *head,int k)
{
int j=1;
node *p,*p1;
if(head==NULL){
  cout<<"链表为空,无结点可删!\n";
  return NULL;
}
p=head;
if(k==1){
  p=head;
  head=head->next;
  delete p;
  cout<<"删除了第一个结点!\n";
}
else{
  p=find(head,k-1); //查找第k-1个结点,并由p指向该结点
  if(p->next!=NULL){
   p1=p->next;
   p->next=p1->next;
   delete p1;
   cout<<"删除了第"<<k<<"个结点!\n";
  }
}
return head;
}

//插入一个结点,不改变链表上的升序关系
node *insert(node *head,int num)
{
node *p1,*p2,*p3;
p1=head;
p2=head->next;
while(!(((p1->data)<=num)&&((p2->data)>=num))){
  p1=p1->next;
  p2=p2->next;
}
p3=new node;
p3->data=num;
p1->next=p3;
p3->next=p2;
return head;
}

//测试函数
void main()
{
node *head;
int num;
head=creat_sort();
print(head);
cout<<"结点数:"<<count(head)<<endl;
cout<<"输入要删除结点上的序号!\n";
cin>>num;
head=delete_k_node(head,num);
print(head);
cout<<"输入要删除结点上的整数!\n";
cin>>num;
head=delete_one_node(head,num);
print(head);
cout<<"输入要插入的整数!\n";
cin>>num;
head=insert(head,num);
print(head);
deletechain(head);
}

/**********************************************

建立一条有序链表,请输入数据,以-1结束:
9 8 6 5 4 3 2 1 -1
链表上各个结点的数据为:
1       2       3       4       5       6       8       9
结点数:8
输入要删除结点上的序号!
1
删除了第一个结点!
链表上各个结点的数据为:
2       3       4       5       6       8       9
输入要删除结点上的整数!
2
删除了一个结点!
链表上各个结点的数据为:
3       4       5       6       8       9
输入要插入的整数!
7
链表上各个结点的数据为:
3       4       5       6       7       8       9
已释放链表的结点空间!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